用变频器做的飞剪项目

楼主(2011-01-31):
将正频伺服飞剪制袋机改为变频控制的飞剪制袋机,具体内容看一下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yNDQ3Nzg4.html

网友A:
用变频,加上了编码器反馈,已经是在伺服的范围内了。只要驱动器有位置环,就完全是伺服概念了。

我知道丹佛斯2800变频可以达到这个功能。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片用什么变频。

楼主:
用普通的变频,只要用低频特性比较好的变频就行了。

楼主:
具体是什么变频器没留意,很旧的,电箱改造时留下的,照片没拍到,你连接这看看里面的照片: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yNDQ3Nzg4.html

网友A:
你可知道他位置环在哪里运算的?

楼主:
在EP09运动控制器里,硬件,数学模型,软件都是我们自己搞的。

楼主:
照片连错了,应该是:http://www.honestgk.com/list/albums/384507/1

网友A:
EP09是什么运动控制器?产地?可有图片?

网友A:
你题目上涌了变频器做字眼是不是有点水分?主要的还是这个EP09吧?变频器是负责哪个角色?

楼主:
有两个变频器,一个负责送纸,一个负责切刀控制。

楼主:
我们还有双伺服单变频的包装机运动控制器,变频器负责推料,一个伺服负责送膜(比例控制),一个伺服控制切刀(凸轮控制)速度很快很准,在四刀的包装机上运行可以去到每分钟1200包,不过现在国内的机器平衡不好,一般只去到800包。

网友A:
OK。真相出来了。

上面的链接:

为何?

楼主:
芳季兄对运动控制很专业,提的问题很好,这个项目完全是我们自主开发,你所提的问题我会尽我能力解答的,该系统的电气结构是由两个编码器(一个是送编码器、另外一个是切刀编码器)和俩个变频器组成,EP09通过读取送纸编码器(主轴位置)按照三次方的关系向从轴变频器发出DA信号,使切刀变频器运行,在运行过程中EP09读取从轴切刀编码器的位置对切刀的DA值进行调整,控制切刀变频器,使它按三次方关系运行,达到同步切断物料的母的。

楼主:
那你先登录http://www.honestgk.com/channel/13323194然后在产品图片上打开就行了。

网友A:
别客气。工控网顶尖的人物现在还没有出手。

我只是自己做过追剪。用料是西门子200PLC;旋转编码器;和一个普通功能的伺服;一个有脉冲调速功能的变频器用于传递原料。原理你懂的。我的位置环是在PLC里算的。所以我问了上面的其中有一个问题。

我们之间应该很好说话,很多话说的。慢慢详谈。

楼主:
好的,希望能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