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程序讨论

楼主(2011-01-31):
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想要你帮忙解释以下关于伺服电机控制的程序,我想知道如何让电机在没到设定的脉冲就停掉?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A:
你把电源一停,伺服不就停止了?

网友B:
楼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呵呵!

汗!藕只是句玩笑话而已。一会儿仔细看看程序分析一下原因。楼主最好把线路图发来参考以便分析

网友C:
一般来说控制器和伺服驱动之间都要接一个“位置清零”信号,给伺服输出这个信号的话,伺服会马上停止。用IO就可以吧,我想。

网友A:
不是可以设置个进给保持信号吗?那样伺服轴就会暂停了,但一旦取消进给保持状态,伺服就会继续进给。三菱的不太熟悉,欧姆龙的plc+位置控制模块是有这个功能的。这个功能是通过plc的数字量输入口输入普通的数字量信号即可,程序中奖此信号连接到位置模块的相应控制点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