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万能断路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1-01-31):
哪位前辈能讲解一下DW16万能电动断路器工作原理,有图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DW16系列万能式断路器(以后简称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流100A至4000A, 额定工作电压400V或690V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分配电能,保护线路和电源设备的过载、欠电压、短路。在正常条件下可作为线路不频繁转换之用.

额定电流160A至630A的断路器也可作为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TN配电系统中单相金属性对地短路保护之用。

DW16-630还可在交流50Hz、380V网络中用作电动机的过载、欠电压和短路保护之用,在正常条件下可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之用。 本产品符合GB14048.2、JB8590.2标准。

网友A:
正常工作条件及安装条件
、周围空气温度上限值不超过+40℃, 下限值不低于-5℃,且24h的平均温度值不超过+35℃;
注1:下限值为-10℃或-25℃的工作条件,在订货时用户须向制造厂申明;
注2:上限值超过+40℃或下限值低于-25℃的工作条件,用户应与制造厂协商。
2、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000m;
3、大气相对湿度在周围空气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下可以允许有较高的相对湿度,例如在+20℃时达90%,对由于温度变化偶尔产生的凝露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4、污染等级: 3级;
5、安装类别: 断路器IV;辅助电路除欠电压脱扣器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圈与断路器的相同外,其余为Ⅲ。
结构特征
DW16万能式断路器主要由自由脱扣机构、触头系统、过电流脱扣器、灭弧系统等组成,触头系统、过电流脱扣器均装在断路器的底板上,触头系统的上面装灭弧系统,右侧装有自由脱扣机构通过主轴与触头系统相连,左侧装辅助开关。触头材料采用特种合金,有良好的抗熔焊性和低接触电阻。灭弧室栅片为平行布置,灭弧壁采用耐弧塑料制成,并配置隔弧板从而提高了断路器短路分断能力。断路器还可根据需要安装电动机、杠杆、电磁铁(只适用于630A以下壳架等级电流)等操作机构。

网友B:
1、断路器,就是开关,可以自动断开的开关;

2、怎么自动断开的?说简单点就是一个打老鼠夹子,有储能弹簧、有脱口;

3、只要有短路、过载、失压欠压、漏电等,就会脱口,就好像只要有老鼠咬饵,就会脱口一样!

楼主:
我看操作面板上有三个按钮,蓄势,启动,停止。就是不知道工作原理是什么,师付能不能画个电路图给我讲一下啊

网友C(2011-04-01):
对:佐奴 关于

我看操作面板上有三个按钮,蓄势,启动,停止。就是不知道工作原理是什么,师付能不能画个电路图给我讲一下啊

内容的回复:蓄势、启动、停止应该是对应弹簧储能再扣、合闸、跳闸三个状态的按钮,为了保证开关快合,合闸是通过储能弹簧脱扣释放来实现的,按“蓄势”后机构拉紧弹簧储能,按“合闸”弹簧机构脱扣,通过转轴、拐臂、杠杆、连杆等带动开关合闸,按“停止”合闸状态闭锁的操动机构崩溃,开关在触头的跳闸弹簧等的作用下跳闸,回到储能前的位置。

网友D(2011-06-09):
DW16型断路器属我国电器行业的畸形儿。基本现在没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