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要求是不是相当多的笔记本装不了STEP7 Basic V10.5啊?

楼主(2011-01-31):
最近先学学s7-1200的理论,安装编程软件要求cpu 奔4 1.7G,内存XP 1G;Vista 2G,操作系统window XP SP3 ... ...

要求挺高的呀,原来买的笔记本有相当多条件满足不了啊!

网友A:
那是推荐配置,否则运行速度很慢,即使在Q8200,4G内存上,运行速度也快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推荐配置,否则运行速度很慢,即使在Q8200,4G内存上,运行速度也快不了。

不满足推荐配置不仅仅是运行速度慢,还有可能运行不可靠,中间出错哦

网友C:
内存没有达到推荐值,软件都不让装。

楼主:
要求如此苛刻,要用1200做工程,得换本了。新本很多是只支持Win7的。而STEP7 Basic V10.5却不支持Win7。听卖本的讲,贴Win7标的本,只能安装Win7。不知是忽悠人还是确有其事。

网友A:
Step7 Basic V10.5在Win7 32Bit 专业版下安装毫无压力。

网友D:
一个PLC编程软件 还搞的这么复杂

西门子很多东西做的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个PLC编程软件 还搞的这么复杂

西门子很多东西做的不怎么样

我不喜欢西门子的这样

网友C:
CPU主频没有达到推荐值,软件可以正常安装运行。

网友E(2016-03-07):
引用 网友A:
Step7 Basic V10.5在Win7 32Bi...

step7 basic v13 比v10.5 占用的资源大很多吗?那个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