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老烧?

楼主(2011-02-01):
前几月用了几套变频器在机器上,机器到客户那用了两个月左右,就烧了,0.75kw的,5.5kw没烧。一开始以为是电有问题,

查后没什么的,就换上一台,而一个月左右又是坏,就这样多坏了三台了,客户机器上稳压器也加了。

后没法就换了别的变频器,到现在也没事,可到现在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烧,可不能理解的是,而不是同一台设备上的,另几台设备也是同样的烧。

前前后后跑了好几回,多不是在同一省,亏大了。

希望大家帮助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那就换变频器品牌啊

网友B:
和供电质量有关系吧,还有就是机器的线路是不是也有关系,

网友B:
具体烧什么你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C:
换了别的变频器,到现在也没事,是不是还是说明是变频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呢?

网友D:
“用了两个月左右,就烧了,0.75kw的”,实际额定功率小的缘故。

楼主:
线路因不会有问题,因为就这接线,做了几十台,在说了换个牌就没事。

供电质量,厂家多配了稳压器了。

是怎样坏的,就是没电,给变频器厂家,到现在还没个结果,而且是国际上有大品牌变频器,晕。

网友E:
有没有检测过实际电流和电压波形的,尤其是满负荷运行的时候

网友F:
变频器的问题吧?

网友G:
是负载的不稳定和故障,会影响变频器。我以前也碰过这样的事。

网友H:
在确定安装和功率 电压 没问题后建议楼主找厂家吧  记住 火要发在厂家身上

网友I:
尽量选择名牌变频器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J:
变频器选型的误区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以功率选型的  实际是要以电流为标准进行选型 这样可确保选型的准确性

网友K:
换品牌吧,小功率的变频器都带进线电抗器,由于该电抗器的不同,对动力模块的要求也不相同,有些厂家本来就模仿人家做的变频器,而对电抗器的采购和技术指标要求又没有搞清楚,所以就存在很多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尽量选择名牌变频器一分钱一分货

换个质量好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尽量选择名牌变频器一分钱一分货

换个质量好点的。

再烧就让红雪给你维修啊!红雪版主修这个可是专家

网友L(2011-04-12):
选型的问题,应是长期的小马拉大车

网友D:
变频器是个娇气的系统!

网友M:
变频器的代理都是很有一手的,有的0,75KW的变频器,他们都自行拆开,在里面在自己焊接上2个大的滤波电容,然后把标签都换成1.5KW的标签,卖给客户。我做过一个品牌变频器代理的售后服务,那业务人员经常这么干。

网友N:
功率选错了吧,最好能确定现场设备的功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