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位置环

楼主(2011-02-01):
现有一运动控制器,位置环执行时间为800us, 换算成频率就是1250Hz,

请问,现在一般中低端运动控制器的位置环频率是多少?

高端运动控制器位置环频率是多少?

网友A:
是不是在800us内要运行到指定的位置?

网友B:
800us一般指位置环的刷新周期。

位置环频响除了受到控制器特性的影响,还受到执行机构本身频率特性的影响。性能好的控制器可以充分发挥系统的特性,性能一般的控制器则反而可能降低系统的性能。

一般而言,系统的位置环频响在30~50Hz左右,特性好的系统有可能超过100Hz。

楼主:
谢谢波恩的回答,并祝春节快乐!

是的,800us是位置环的刷新周期.

如果按照此周期时间计算,该控制器位置环的频响就是1250Hz,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网友B:
1250Hz只是刷新频率,或曰调节频率,远非频响。频响一般远低于调节频率。

网友A:
我们在喷涂设备上做过的运行曲线最快是200us刷新一次,也做过1ms刷新一次,两者比较1ms的电机运行噪音大些。

楼主:
"位置环频响除了受到控制器特性的影响,还受到执行机构本身频率特性的影响", 是不是位置环的频响是取决于控制器刷新频率和执行机构本身频率的最小值,就是假如控制器的刷新频率是1250HZ, 执行机构的频率是100HZ,那么整个位置环的频响就是100HZ,或者接近100HZ,是吗?

另外,暂且不考虑执行机构的频率, 就单谈论控制器的位置环刷新频率, PMAC, TRIO, GALIL,PARKER控制器的位置环刷新频率最快可以达到多少啊?

网友C:
Parker最快是200us。

网友B:
PMAC十年前的那代产品声称55us

网友D:
TRIO的可以到125微秒。不过实话实说,一般伺服驱动器的采样周期都在200微秒以上,再小了,没有实际意义。即使1微秒发个信号给伺服,伺服也要200微秒干一次活。就是运动控制器傻干了199次。

网友E:
90%的应用的伺服周期只需在200us以下,故基本同意能量控制兄的前半句话,但我确实做过伺服周期在100us的应用 (驱动器基于MOSFET,PWM频率是80K,既周期为12.5us),低了精度上不去;
后半句我就持保留意见了,有兴趣的话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D:
你说的是那种nano微电机控制吧?可能行程小于100微米?

网友E:
能量控制兄见多视广,佩服佩服。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

1250Hz只是刷新频率,或曰调节频率,远非频响。频响一般远低于调节频率。

内容的回复:

请教波恩:刷新频率是不是就是采样频率?另外,跟位置环路径规划的“细分”周期有什么关系?

网友F: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求解答

网友G:
位置环路径规划的“细分”周期,不会小于位置环输出的刷新周期。

通常采样频率和刷新频率是一致的。采样-计算-输出

网友H:
ACS运动控制卡是20K,即50us

网友B:
轨迹规划处于位置环的上层,规划周期不应快于闭环周期。

正如刘版主所言:采样频率一般与刷新频率一致。

网友I:
EMAC 伺服刷新周期:25us , PMAC:55us  ,PARKER :25us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

轨迹规划处于位置环的上层,规划周期不应快于闭环周期。

正如刘版主所言:采样频率一般与刷新频率一致。

内容的回复:

怎么理解规划周期不快于闭环周期呢?那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些采样时刻位置环没有输入呢(也就没有输出)?

网友B:
毕竟闭环周期是规划结果的执行周期,执行尚且不够快,规划有必要那么快吗? 除非后台突发式异步处理并缓冲高速处理结果,再按闭环周期一步步输出。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

毕竟闭环周期是规划结果的执行周期,执行尚且不够快,规划有必要那么快吗? 除非后台突发式异步处理并缓冲高速处理结果,再按闭环周期一步步输出。

内容的回复:

波恩兄:我现在在接触一块台达的总线运动控制卡,用的FlexRay总线,据称速率达10M。卡与伺服的通讯周期是1ms。这个卡只是做运动规划,三环都在伺服中。如您所说,运动规划频率不是很快,那控制卡和伺服中的数据交换应该不是特别多,那用速度这么快的总线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台达用FlexRay做运控总线,这倒是第一次听说FlexRay用于运控!

数年前FlexRay刚推出时,曾关注过这一技术,当时的运控总线不多,SERCOS II 的光纤也仅仅能跑到16M,不过随着EtherCAT,Powerlink,SERCOS III等工业实时以太网的推出和成熟,FlexRay也就逐渐淡出视野了,而且听说FlexRay在汽车市场上的应用一直进展极慢,所有做FlexRay的技术公式几乎都在亏损。台达用FlexRay做运控,是独具慧眼,还是“标新立异”,真不知该怎样评价?

通讯周期1ms,并不算快,10M的传输率,1ms也就10000个bit,可是带的轴数多了,平摊到每个轴的bit数更少,再考虑数据帧和通讯开销导致的利用率下降,真不算高!

再者,规划频率不高与闭环频率并不意味着规划频率就低。

如果闭环高达8K,16K的,通讯速率也就吃紧了。还拿10M总线速率看,闭环频率8K,总线上挂8个轴,再考虑80%的总线利用率,每轴每周期的可用bit数降为:0.8*10M/8K/8=125,还不到16个字节,32位的指令和反馈总共传不了4个。

由此,可见总线速率的用途。

网友F:
感谢波恩前辈的精彩回答,茅塞顿开。看来这个卡配台达自己的伺服应该还是够用的,台达最新的伺服也只1k的位置环频率。

网友C:
总线必须与驱动器配合起来使用。

比如CANopen,其同步时间往往为1ms或者更多。则位置点规划每隔1ms发送给驱动器。

驱动器接受到之后,首先会自动按照内置设定的插补方式将其解算为内部的运动规划,又名设定值发生器,生成值包含位置、速度、加速度甚至jerk。举例这个设定值发生器时间为500us。

然后在位置速度环中,多采用直线插补的方法将设定值发生器的数据再次结算到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中,这三环的刷新周期比如为125us。

网友J(2019-10-18):
引用 网友C:
总线必须与驱动器配合起来使用。 比如CANopen,其同步时间往往为1ms或者更多。则位置点规划每隔1ms发送给驱动器。 驱动器接受到之后,首先会自动按照内置设定的插补方式将其解算为内部的运动规划,又名设定值发生器,生成值包含位置、速度、加速度甚至jerk。举例这个设定值发生器时间为500us。 然后在位置速度环中,多采用直线插补的方法将设定值发生器的数据再次结算到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中,这三环的刷新周期比如为125us。

我想问一下,机器人的实时运动控制是不是就是这种位置闭环控制

网友J:
在这里再问一下吧,感觉都是高手!50ms发一次位置坐标的实时位置控制,运动速度在200mm/s,现在的运动控制器应该走的比较流畅吧,或者说机器人走起来不会有顿挫感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在这里再问一下吧,感觉都是高手!50ms发一次位置坐标...

流畅不流畅,与您给出的这两个指标关系不大,或者说,还有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50毫秒的时间间隔内,是零阶插值、一阶插值、二阶插值、还是三阶插值。应该没有人做更高阶的插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