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十六期--液体和蒸汽压力、差压信号管路的安装

楼主(2011-02-01):
        在工业现场安装的液体和蒸汽压力、差压变送器占有很大的比例,信号管路的安装正确与否可能影响测量精度,甚至导致采集的信号不真实。欢迎你把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拿来共享。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2月11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 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任何管线的引入都会造成压损和产生静压,因为介质在引压管中产生的静压与引压管的垂直高度有关,所以在设计安装时应该尽可能的减少引压管的垂直高度,又因为引压管的内壁的粗糙系数、各个焊点处的毛刺凸起加上阀门的压损,造成一定的压力损失,因此在引压管的铺设中要尽可能的减少弯度拐角长度和焊点,阀门的数量也要尽可能的少。

对于塔顶压力或管线上的压力能够安装在附近的,比如塔盘平台上的就直接的通过取压阀后通过短接与压力变送器连接,这样引压管加阀门的总长度也不过0.5米,再者垂直安装,尽可能的减少阀门管线的压损。

对于那些不能就地安装在取压点处的,要合理铺设引压管(这个有专门的资料解释,偶就不啰嗦了)。

同理测量差压、流量的变送器的引压管要安装在取压口的下部。由于其测量的是差压,因此测量范围很小,那么引压管引起的误差不容忽视,那么在铺设时最好量引压管有同一的走向和弧度。

不论怎样注意,只要有引压管的存在,就能产生误差,引压管自身产生的误差是个定值,对于压力测量,其量程大部分都是几兆帕,甚至几十兆帕,那么引压管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既是是量程很小的差压变送器由于正负引压管铺设相同其两种也可以相互抵消,不影响测量。

在精密测量或检测压力很小或引压管长度很大的测量中,其引压管的长度产生的静压误差也可以通过零点迁移进行修订。

相对于引压管产生的稳定误差相比,其引压管内介质成分变化产生的误差要大的多,特别是在差压测量中,两引压管产生的赃物介质高度不同,造成测量误差变大、失真现象普遍存在。

由于引压管内的介质处于静止状态,在长时间的静止中其介质产生分层(被测介质很难达到100%纯度),分离出水、杂质逐渐沉淀到引压管底部,介质与引压管相互作用产生铁锈,介质变质等等造成引压管内介质的密度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静压,作用到变送器上就是压力变大、失真,作用到差压上就会造成显示偏小、偏大、满程、零点。

若引压管内介质长期没有得到排污,时间长了还会造成变送器膜盒脏污,甚至堵塞法兰室。再者由于介质含水,为防止冬季引压管内的凝析水冻结还要引入伴热,其伴热开启的大小也会造成引压管内介质受热不准、受热过大造成测量失真。

因此引压管的长度是越短越好,在条件允许时最好直接安装在取压点附近,相对于引压管对测量的影响,其引压管内的介质造成的误差更大,因此要定期排污,让新鲜的介质充满引压管。

对于通过双十平衡器检测锅炉液位的差压变送器,怎样保证平衡器内负引压管内的水的高度是个难点,只要保证了负引压管内的水完全充满引压管,其就完事大吉。

网友B:
差压信号管路的安装指由取压口到差压计的导压管线的安装。如果差压信号管路安装不正确,即使选用了高精度的差压计,也测不到准确的差压值,有时甚至影响节流装置的正常工作。安装差压信号管路的总原则是应使其所传递的差压信号不因差压信号管路而产生额外误差,而且能保证节流装置的安全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安装差压信号管路时,应充分注意以下几项原则:
1)差压信号管路(导压管)应按最短的距离敷设,其长度最好在16m以内,一般不应超过5Om。其内径应大于6mm。一般,信号管路越长,其内径应越大,并且与使用介质的性质有关。
2)导压管应垂直或倾斜安装,其倾斜度不得小于1:12,以便能及时排走气体(测量液体介质时)或凝结水(测量气体介质时)。对于粘性流体,其倾斜度还得增大。当差压信号传送距离大于30m时,导压管应分段倾斜,并在各最高点和最低点分别装设集气器(或排气阀)和沉降器(排污阀)。
3)信号管路应带有阀门等必要的附件,使得能在主设备运行的条件下冲洗信号管路、现场校验差压计以及在信号管路发生故障时能与主设备隔离。

差压计上一般应装有五个阀,其中两只作隔离阀(导压阀);一只作平衡阀,打开平衡阀可以检查差压计零点;另两只作冲洗阀,用来冲洗信号管路和作现场校验差压计用。

4)应能防止有害物质(如高温介质、腐蚀性介质等)进入差压计。在测量高温蒸汽时,应使用冷凝器,在测量腐蚀性介质时,应使用隔离器。如果信号管路中介质有凝固或冻结的可能,应沿信号管路设置保温或加热装置。但应特别注意防止两信号管路因加热不均匀或局部汽化而造成的差压测量误差。

网友C:
差压信号管路的安装 根据被测介质和节流装置与差压变送器(或差压计)的相对位置,差压信号管路有以下几种安装方式。

1 被测流体为清洁液体时,信号管路的安装方式如图1所示。

图1被测流体为清洁液体是,信号管路安装示意
(a)仪表在管道下方;(b)仪表在管道上方;(c)垂直管道,被测流体为高温液体

2     被测流体为清洁干气体时,信号管路的安装凡是如图2所示。

图2 被测流体为清洁干气体时,信号管路安装示意
(a)仪表在管道下方;(b)仪表在管道上方;(c)垂直管道,仪表在取压口上方;(d)垂直管道,仪表在取压口下方

3  被测流体为水蒸气时,信号管路的安装方式如图3所示。

图3 被测流体为水蒸气时,信号管路安装示意
(a)仪表在管道下方;(b)仪表在管道上方;(c)垂直管道,仪表在取压口下方;(d)仪表在管道下方,同(a)图,仅冷凝器安装方式不同,可任意选用

4  被测流体为清洁湿气体时,信号管路的安装方式如图4所示。

图4被测流体为湿气体时,信号管路安装示意(a),(b) ,(c),(d),(e),(f)

网友D:
差压信号管路的安装指由取压口到差压计的导压管线的安装。如果差压信号管路安装不正确,即使选用了高精度的差压计,也测不到准确的差压值,有时甚至影响节流装置的正常工作。安装差压信号管路的总原则是应使其所传递的差压信号不因差压信号管路而产生额外误差,而且能保证节流装置的安全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安装差压信号管路时,应充分注意以下几项原则:
1)差压信号管路(导压管)应按最短的距离敷设,其长度最好在16m以内,一般不应超过5Om。其内径应大于6mm。一般,信号管路越长,其内径应越大,并且与使用介质的性质有关。表3-12所示为差压信号管路的内径与长度的关系。

2)测量液体流量时,主要应防止被测液体中存在的气体进入并沉积在信号管路内,造成两信号管路中介质密度不等而引起的误差。所以,为了能及时排走信号管路中的气体,取压口处的导压管应向下斜向差压计。如果差压计的位置比节流装置高,则在取压口处也应有向下倾斜的导压管,或设置U形水封。信号管路最高点要设置集气器,并装有阀门以定期排出气体导压管应垂直或倾斜安装,其倾斜度不得小于1:12,以便能及时排走气体(测量液体介质时)或凝结水(测量气体介质时)。对于粘性流体,其倾斜度还得增大。当差压信号传送距离大于30m时,导压管应分段倾斜,并在各最高点和最低点分别装设集气器(或排气阀)和沉降器(排污阀)。

3)信号管路应带有阀门等必要的附件,使得能在主设备运行的条件下冲洗信号管路、现场校验差压计以及在信号管路发生故障时能与主设备隔离。
差压计上一般应装有五个阀,其中两只作隔离阀(导压阀);一只作平衡阀,打开平衡阀可以检查差压计零点;另两只作冲洗阀,用来冲洗信号管路和作现场校验差压计用。
4)应能防止有害物质(如高温介质、腐蚀性介质等)进入差压计。在测量高温蒸汽时,应使用冷凝器,在测量腐蚀性介质时,应使用隔离器。如果信号管路中介质有凝固或冻结的可能,应沿信号管路设置保温或加热装置。但应特别注意防止两信号管路因加热不均匀或局部汽化而造成的差压测量误差。

网友E:
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安装示意图

1、压力变送器安装图

2、差压变送器安装图
3、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安装说明
􀁺 取压点处应保证有直管段,两边各大于5D(管道通经);
􀁺 在蒸汽管道上取压时,应在管道的侧面安装引压管;
􀁺 平衡罐应安装在引压管的最高点处;
􀁺 排污管应在靠近变送器引压管连接处安装;
􀁺 取压点与变送器的管道距离应大于1米;
􀁺 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低于取压点的位置。

网友F:
差压信号管路的安装

  差压信号管路是指节流装置与差压变送器(或差压计)的导压管路。它是DPF的薄弱环节,据统计DPF的故障中引压管路最多,如堵塞、腐蚀、泄漏、冻结、假信号等等,约占全部故障率的70%,因此对差压信号管路的配置和安装应弓[起高度重视。

  1)取压口 取压口一般设置在法兰、环室或夹持环上,当测量管道为水平或倾斜时取压口的安装方向如图4.24所示。它可以防止测液体时气体进入导压管或测气体时液滴或污物进入导压管。当测量管道为垂直时,取压口的位置在取压位置的平面上,方向可任意选择。不同温度条件下取压接头的安装方法如图4所示。

                                  取压口位置安装示意图

                                        在管道上安装取压接头的方法

注:取压空边缘应整齐,为直角或稍加倒圆,无毛刺、卷刃及其他缺陷(a)温度在426oC(800oF)以下;(b)温度在426oC(800oF)以上,而且与二次元件之间距离较大;(c)当要求满角焊时可选此方案;(d)温度在204oC(400oF)以下

  2)导压管 导压管的材质应按被测介质的性质和参数确定,其内径不小于6mm,长度最好在16mm以内,各种被测介质在不同长度时导压管内径的建议值如表4.8所示。导压管应垂直或倾斜敷设,起倾斜度不小于1:12,粘度高的流体,其倾斜度应更增大。当导压管长度超过30m时,导压管应分段倾斜,并在最高点与最低点装设集气器(或排气阀)和沉淀器(或排污阀)。正负导压管应计量靠近敷设,防止两管子温度不同使信号失真,严寒地区导压管应加防冻保护,用电或蒸汽加热保温,要防止过热,导压管中流体汽化会产生假差压应予注意。

网友G:
差压信号管路是连接节流装置和差压计的部件如果安装不正确,会给测量系统产生附加误差。因此,对差压信号管路敷设有以下要求:
1、减少延迟,管路内径不应小于8-12mm,应按最短距离敷设,但不得短于3m,最长不得大于50m,管路弯曲处应是均匀的圆角。
2、防止管路积水、积气,敷设应有大于1:10的倾斜度。测液体应加装排气装置,测气体应安装排夜装置。
3、测腐蚀性或粘度大的液体时,应装设隔离容器,以防止信号管路被堵塞或腐蚀。
4、管路所经之处不得受热源的影响,或单管受热现象,也不应有冻管现象。采取防冻措施时两根管路的温度要相等。

网友F:
HGT_21581-95(HK02)_压力表及压力变送器管路连接安装图册

里面有详细说明!

我以上传至资料里,免费下载,有兴趣的可以下载!!!

网友H:
一)简述信号管路中容易产生的误差:

   1: 用于测量液体、气体和蒸汽的液位、密度和压力的差压变送器,将测量信号转变成4- 20mADC的电流信号输出。在流量稳定时,是靠信号管内已冷凝成水的蒸汽传递压差,但在流量变化时,差压增大或减小,由于浮子的位移,在节流件取压口信号管内形成一段液柱差,会造成附加的误差。

    2: 为了更好的处理测量液体时气体的积聚问题,在信号管最高处一般安装集气器,其目的是不让气体集聚在信号传递的路径中。但是在仪表运行初期,集气器是充满液体的,附加在正负脉冲管上的液柱高度相等,时间长了,集气器收集的气体并非相等,气体在集气器中所占有的高度也不等,因此在正负信号管上附加的液柱也不等,造成了测量误差。因为大多数工业管道大在地下,仪表必须高于节流装置安装,有时几个小时就须排气一次,维护量很大。

二)安装规范:参照HGT 21581-95(HK03) 流量测量差压变送器管路连接安装图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二等奖4名:10MP获得者:
the_wise          最后回复
zyw3166           勇者
cqu_rockwell   林森
hh_clei              陈石头

三等奖3名:30积分获得者:
rzb123          玻璃的心
张立旺           yipin
惊涛骇浪       jing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