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3号窗口

楼主(2011-02-03):
请教威纶通3号窗口有什么用啊,怎么个用法啊?

网友A:
特价现货三菱A系列,A.Q系列QX40,QX41,QX42,QY10,QY41P,QY42P,QX80,QX81,QY80,QY80P,QY50,QJ71C24N-R2,QD62,QD62E,Q64DAN,Q68DAIN,Q68DAVN
FX1N系列:FX1N-40MR/MT-001,FX1N-60MR/MT-001,FX1N-24MR/MT-001,FX1N-14MR/MT-001,及FX1S全系列,FX1S-30MR/MT-001,FX1S-20MR/MT-001,FX1S-14MR/MT-001,FX1S-10MR/MT-001,和FX2N扩展模块。最新特价到货三菱PLC。
特价现货威纶人机界面,MT6050I MT6056I MT6070I MT6100I MT510T MT506M 人机屏MT4300C MT4500T ,MT4404 MT4200C MT506T MT508T MT510T PROFACE屏,GP2501-LG41-24V,GP2501-SC41-24V,GP2501-TC41-24V,GP2500-SC41-24V,GP477R-EG41-24V,GP2301-LG41-24V,GT2500-TC41-24V,GP37W2-SC41-24V ,GP3750-B1-T41 15寸等,欢迎询价订货,谢谢

广州科润达机械配件公司专业做三菱PLC 威纶人机触摸屏,还有海泰克,PROFACE 屏,有需要请尽快联系

李小姐15360544399
QQ:1282214556

网友B:
3号窗口是一个快选窗口,   它跟电脑系统的开始菜单是一样的,一般都是把跳转页面的功能键放在里面,在EB8000的帮助说明里面有。非常的详细,你可以先看看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C(2011-03-17):
3号窗口是一个快选窗口,你可以把功能键(切换画面)按钮放在上面,这样就可以切换到你想要的画面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