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微波炉的高压电容放电

楼主(2011-02-03):
跪求高手之引怎么给微波炉的高压电容放电。我是要安全的方法,不要告诉我用两个手牢牢地捏住电容的两个引脚,这样是很不安全的!

网友A:
不知有没有记错电容输出端不是串了一个双向二极管与外壳连接吗?没修这个有几年了都有芒了

网友B:
微波炉的高压电容放电一般都有一个10兆欧的泄放电阻,你断电后几分钟就好了呀!在泄放电阻有效的情况下.

网友C:
我一下就想到用手和电笔。第二就是直接短路算了。第三就浸在水里然后再拿出来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的高压电容放电一般都有一个10兆欧的泄放电阻,你断电后几分钟就好了呀!在泄放电阻有效的情况下.

网友E:
不放心就接个灯泡放电、看灯丝亮度来判断是否放完电OK!

网友F:
找个小电阻短路就行了呗

或者用个小灯泡

网友G:
这个偶在上学时的电子实习课上维修电视机时是用一个万用表的电笔吧显像管的高压和电视机的地短路来放电的,不知这个电容可用这个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偶在上学时的电子实习课上维修电视机时是用一个万用表的电笔吧显像管的高压和电视机的地短路来放电的,不知这个电容可用这个办法。

就会有点小火花

网友I:
如果你是修理这台微波炉,手头肯定有电烙铁,用电烙铁的电源插头短接电容,既没火花,放电还快。

网友J:
12楼的方法最好,以前也经常这样给电容放电

网友K:
用220v小功率白炽灯配合万用表放电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