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转换

楼主(2011-02-03):
请教称重系统中如何将采集到的4—20mA(0—600Kg)模拟信号转换成0—600 Kg数字量显示在电脑上。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B:
你要是在PLC中作,可以将4--20mA的直流电流信号转换为数字量比如当为12位时就是 0----4000(4096),再将数字量传到HMI上或者通过通讯方式传送(比如RS-232)到你的电脑。电脑要有SCADA软件将传送来的数字量显示出来

网友C:
在DCS系统你只需接入AI输入模块,再在电脑里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D:
这个不同的称重系统本身都带有二次表,这个二次表可以设定各种参数,一般称重模块输出的信号都接入二次表中,若想把其显示到DCS或LC中,这个可以通过二次表后的RS485接入到PLC、DCS卡件中,若直接从电脑上显示,则其电脑要有接受RS485的接口,软件上要安装称重模块程序,这样才能把现场的信号显示出对应的重量。

网友E:
我回复过类似的问题,楼主到下面的链接看看吧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1/2011012722085300001-1.shtml

网友F:
如果读出的数为N,而4-20ma对应的模拟量模块转换数字为0-27648,则相应的公斤数为N*600/27648

网友G:
(n-6400)/(32000-6400)*(600-0)

网友H:
             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可实现楼主要求:
      1、一般称重系统均有二次仪表,对外不仅能传送4-20ma电流信号,而且通过串口(RS232及RS485模式)对外输出称重的数字信号,按称重系统提供的通信格式与电脑进行串口通信,是最简单最省钱的方法。而且输出数据与仪表现实的数据完全一致(即没有显示误差)。
       2、如称重系统对外没有数字量输出,只有4-20ma电流量,可采用硬件与单片机组成这样电路:将4-20ma转换为0-50KHZ频率脉冲,用单片机对其进行0.1S采样计数,如20ma时采样值如为5000,对应称重值为600Kg,4ma采样值如为1000,对应称重值为0,那么当采样值为 N 时,其对应称重值的转换公式为:P=(N-1000)*600 / (5000-1000)。单片机将N值按公式转换为称重值P,再按串口通讯模式将P转换为串行数据输出给串口与电脑通讯。
       3、 如称重系统对外没有数字量输出,只有4-20ma电流量,又是通过PLC上传给电脑,就得通过选用4-20ma或0-10V输入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变4-20ma为数字量信号,在PLC内按对应的转换公式(与2条中的公式相似)求出称重值,再上传给电脑。这种方法只需PLC编程,简单、抗干扰好,且易于实现,但购买模块价格较贵。
       4、 如称重系统对外没有数字量输出,只有4-20ma电流量,又是通过PLC上传给电脑,如不选用4-20ma或0-10V输入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可自制一块电路板,用硬件设计变4-20ma电流为0-20KHZ的脉冲信号输入给PLC的高速计数端,再用0.1S时间中断对一字节变量(如MB10)进行加一运算,其M10.0与M10.1相与构成脉宽为0.1S周期为0.4S的正方波,用它做计数器的软件计数门,其脉冲的后沿取出高速计数值且按转换公式进行运算求出称重值,再上传给电脑。这种方法比第3种便宜的多,但要求设计者具有一定硬件电路设计能力,即能设计出稳定的变电流量为脉冲的电路。

楼主:
回各位:我的称重系统既可输出4——20MA,亦可用RS232及RS485串口,采用那种方式比较简单,PLC用S7—200,可采用扩展模块,显示系统采用工控机组态画面,数字量给定值可在电脑上更改,是一种配料系统,请各位高手给指教一下系统的方案,程序我可以自己编。因是第一次搞。PLC、承重系统同工控机的通讯不大会做,请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H:
       根据楼主在9楼提出的情况及要求,选用(0-20MA) 电流输入的EM231模块(使用与调整见系统手册)最为简单,该模块可将4-20ma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6400-32000),在PLC内再用转换公式P=600*(N-6400) / (32000-6400)将转换的数字量进行运算,运算结果即为对应的称重重量值,将其送入一字(如VW20)或双字(如VD20)中,在工控机的组态软件如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建立一I/O变量“重量”,其寄存器、数据类型等参数与VW20(或VD20)对应,读写属性为“只读”,对于“数字量给定值”可在数据词典里再建立一个I/O变量(如“给定值”),其寄存器设为“VW30”,数据类型设为整形,属性为“只写”,完成这些基本就可以了,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组态王运行时,自动的与PLC进行通讯联系:PLC每完成一次运算,当把称重值送入VW20(或VD20)时,组态王中的“重量”立刻显示称重值,同样,在组态王里改写“给定值”时,PLC对应的VW30也立刻可以接受到改后的给定值数。

楼主:
感谢10楼及各位的指教,我先试着哈,以后还会有劳各位的!

网友I:
能用通讯吗,不行加一个模拟信号采集卡吧!

网友J:
称重系统最好不要用4-20ma,因为很难跟现场表的指示相同,到时候你会头疼的。

建议用通讯方式!485、dp等,要看称重仪表支持哪类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