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框架结构的大楼,把承重墙砸开,里面的钢筋连接可以成为地线吗

楼主(2011-02-04):
请教各位前辈,如题。

本人想在地下室做一个,影音室,准备单独拉一条地线。

1、   建筑为框架结构,把承重墙砸开,在里面的钢筋上焊一个接头,连上一根电线,可以作为地线吗?如可以,连得这跟电线要多粗?

         有没可能跟避雷冲突?

2、   或者,因为在建,地下室地面没填埋,用一根2米以上的钢筋竖立埋在地下,露出地面几公分,连接电线,可以作为地线吗?

    上述2种方法有何利弊?

谢谢!

网友A:
有没可能跟避雷冲突------一般不会冲突,因为框架结构带地下室的建筑多是住宅或商务楼,这些建筑一般不是钢结构的,所以都是专门设置接地系统不是以刚结构梁、柱等位接地体!建议你找到配电箱,那里面有接地线端子,你拿个至少6mm²的良好电缆做地线即可!

捎带说一下,纯框架结构的建筑基本上不用墙体来承重,这时的墙体主要是分隔墙、围护墙,那里面即使有钢筋也不是整体构成钢筋网,因而不是可靠的接地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是城市住宅楼,一层网点,上面为8层住宅,带电梯。

网友B:
有规范规定不能这么做!

楼主:
哦,多谢楼上提醒,确实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是城市住宅楼,一层网点,上面为8层住宅,带电梯。

那即是典型的商住楼了。按说这种楼的地下室也有配电箱,里面有接地线端子可用的。建议你耗时先找到地下室的配电箱,在那里面接地,在此基础上作为重复接地可以按照你的第二条的说法“2、 或者,因为在建,地下室地面没填埋,用一根2米以上的钢筋竖立埋在地下,露出地面几公分,连接电线”,以提高接地可靠性也是可以的。现在的这种建筑应该都按照建筑电气设计规范做的,其避雷接地线是与系统接地线路分开的,不会有重合,一般是单独做避雷引下线,你的接地线千万不要接在那个引下线上面即可

网友C:
如果施工规范的话,整个建筑的钢筋都是连接的,并且连到接地网。不过,建筑物的钢结构是不许焊接和转孔,你的连接方式要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筑物的钢结构是不许焊接和转孔,……
建筑物的钢结构,都有专门设置的接地点!

网友E:
现在的这种建筑应该都按照建筑电气设计规范做的,其避雷接地线是与系统接地线路分开的,不会有重合,一般是单独做避雷引下线,你的接地线千万不要接在那个引下线上面即可

同意这个,过去的老楼一般其避雷接地线是与系统接地线路连通的。

网友F:
强烈反对楼主砸承重墙做法,所有回答是或不是的人都是帮凶,今天他砸他地下室的承重墙,明天就会有人砸你地下室的承重墙,我们的楼本来建的就不结实,你这一砸,就更完了,大家要抵制这种行为。很多行为,就是因为暂时不发生在我们头上,我们就自觉不自觉间成了帮凶。

网友G:
回楼主:

       根据本人经验,可采用2方式。不过要将钢筋换成镀锌钢管,打入地下一定深度。露出地面部分,可焊接一段镀锌扁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