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故障想自己搞定,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1-02-04):
温控仪坏了 就是设定值240 但会跳到160或280 我猜是内部的单片机坏了

大家认为?还有其他可能的问题?

网友A:
你怎么确定呢,传感器故障也有可能

楼主:
坏了温控仪就好了.......................

网友B:
是设定值跳变?还是测量值。看楼主的叙述应该是设定值跳变,看看仪表是用的单片机自带EEPROM保存参数,还是外部配的EEPROM,如果测量没有问题,很可能是保存参数的可编程存贮器部分字节单元有问题,可考虑更换EEPROM芯片试试。

网友C:
有可能里边线路有接触不良的现象,若温控器的设定值是通过旋钮设定的,其旋钮后边线的焊点可能松动。

网友D:
现在的温控仪按键操作多,接触方面应该问温不大

网友E:
.

修表太劳神,不妨将错就错,输个数,让坏表给你跳成(250-10)嘿嘿黑恭贺新禧~~~~~~~~~~~~~~

.

.

网友F(2011-04-16):
测量显示部分正常吗?如果正常,说明表有问题,换个表吧,如果显示部分也跳,就检查一下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热电偶)和连线绝压情况,使之正常,一般就会解决了

网友G:
猜测容易让人走弯路 ,查输入端子。

网友H:
买稳定性好的温控仪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建议你直接找我们温控仪厂家购买,省事省钱省时!

网友I:
是设定值还是测量值哦??如果是设定值的话不外乎就三个原因,第一电源输入端有问题,检查电源输入端。第二,调节旋钮后面的线虚接或者焊点虚焊。第三,单片机损坏。如果是测量值的话,那涉及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J:
是·温控器坏了换一个不就结了。

网友K:
只有勤劳,才能集累丰富的知识。

网友L:
想自己搞定就自己搞吧,还上工控网来求教大家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