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问题??

楼主(2011-02-04):
单位有一台5000P11250KW变频器最近两天出现一个问题。求助变频高手解答

在电流稳定不超标的情况下会突然频率下降、重新升频可以起来、没一会有降下来、没有任何报警、控制方式为端子、检查控制线路和开关没有异常、

请教各位难道是变频器出毛病了?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给定的启动信号不稳定,我厂里有一台也有过这种情况

网友B:
还是检查给定信号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祝两位兔年吉祥

网友C:
给定信号。运行信号。转到本地控制如果恢复正常则给定运行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