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西门子PLCSIM通信

楼主(2011-02-04):
组态王与西门子PLCSIM通信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通信例子,用组态王的一个可读写模拟量与西门子S7-300PLC进行通信。
为了方便观看效果,我们使用仿真PLC(PLCSIM)与组态王进行通信。
系统:WINXPSP2

组态王: 6.53
STEP7: v5.4
PLCSIM :v5.4

在组态王中新建一个I/O变量,把这个I/0变量的连接设备设为PLC中的一个变量,这样我们们就可以通过组态王来观察PLC中的某个变量的变化情况,并可以在组态王中更改PLC的变量。
我们在组态王中放置一个文本变量,用这个变量来控制PLC的DB1.DBD0的数值。

1. 设置硬件连接驱动
打开组态王,新建一个工程,打开工程流览器单击设备>>新建
选择PLC>>西门子>>S7-300/400(MPI)>>Prodave6IE
选择下一步>>输入设备名称为Prodave6IE>>下一步>>选择COM1
连接地址格式 A.B.C (A为PLC的MPI地址,B为CPU所在机架号,C为PLC的CPU所在的插槽号)
我们在PLC硬件组态里面设MPI地址为2,CPU所在的机架为0,CPU所在的插槽号也为2
所以地址应为:2:0:2
点击下一步>>尝试恢复间隔30秒 最长恢复时间1

2. 在组态王中新建一个I/O变量连接到PLC
打开工程流览器选择数据词典,新建一个变量,
变量名为:模拟读写变量 (wendu01)
变量类型: (I/O实型)
连接设备:Prodave6IE(第1步建好的设备)
寄存器:(DB1.0)
数据类型: (REAL)

3在组态王画面中使用:

新建画面,并建立动态连接

4、SEP7工程建立
栏上的Option>>Set PC/PG Interface
选择PLCSIM(MPI)单击确定
把MPI地址设为2

建立STEP工程,CPU为315-2DP,插入DB1数据块,打开仿真程序,下载程序

5、仿真运行

网友A(2016-06-02):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您关于OPC方面的知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