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学习运动控制卡的使用,请指点指点该怎么入手?

楼主(2011-02-05):
想学习学习运动控制卡的使用,请指点指点该怎么入手?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搜了不少资料,但不知该怎么下手了。

另外刘工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指导指导我们这些后学未进的,该怎么学习。想先学一种价格便宜,功能简单易上手的,练习练习。听说boldor的运动控制卡,最简单易学。可是连这个卡代理的网站都找不到,更谈不上下载什么资料了。

另外有关伺服电机,步进电机,PLC方面有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书啊?最近看书很上瘾。

另外,感叹下。

今晚看了一本书,书上有些错误的东西,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我查很多资料,终于知道原来是错的。

还得感叹高校的教材比较好,起码没有错的。市场上的书,路子太野了。

网友A:
今晚看了一本书,书上有些错误的东西,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是需要看些运动控制方面的书,但要有所选择。可以看看这个是波恩版主的帖子中介绍的三本书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1/3-9176-3BDA66E885F1-1.shtml

楼主:
第二本书,我已经有了,而且看了2遍。这本书其实相当好。

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感到无处下手,因为工程人员看书,都急于学以致用。后来有了点基础吧,再看这本书,感觉相当好。

其他两本没看过,但是波恩推荐的书,质量肯定不错的。就看自己看得懂,懂多少的问题了。

有时候,我想大家要推荐一些经典书,同时也推荐一些入门级的书。先看了入门级的书,再看经典级的书,收获会更大。而且学习的过程也会充满乐趣。

楼主:
可能我学习的方式有点特别,我常常是先知道怎么做,并且做了。

再学习原理。

然后把事情作的好一点。

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习惯。比较适合于我这种笨人。

网友B:
同感,我也正在学,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楼主:
春节期间,没人搭理啊。

农民工学习是很不容易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本书,我已经有了,而且看了2遍。这本书其实相当好。............

有电子版吗?我还没有,一直想看看郭教授这部专著

网友C:
运动控制卡其实就是一个电机控制器,通过与PC之间的通信来获得用户的控制指令,然后对电机输出位置、速度指令而已。控制卡根据输出形式的不同有脉冲型和模拟量型的,具体选择要看你所使用的电机和使用习惯。了解一下电机控制系统会对你更有帮助的。。。。。另外,现在的控制卡制造商都提供驱动链接库函数或是驱动控件,做系统时只需要调用这些函数或方法就可以达到目的。最好找一个控制卡的示范程序研究一下会对你更大的帮助。

网友D:
没必要只看书学习运动控制知识。这是应用性很强的科目。做个简单的小项目,学起来更联系实际。可以先买个简单控制器,有二维圆弧直线插补功能就行。自己设计各种英文字母,通过绝对运动,相对运动,像打印机一样走出字母轨迹。也可在电脑上看出轨迹。不用联电机,就能理解相关功能。逐渐再增加电子齿轮,电子凸轮等功能的学习。

市场上运动控制卡太多,每家编程都不一样。学了一家,学另外一家,还要从新花功夫。最好还是根据应用,选好控制器,直接做项目。

网友E:
 “另外有关伺服电机,步进电机,PLC方面有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书啊?最近看书很上瘾。”

如果只是从应用的角度了解,个人推荐一本《伺服电机应用技术》。书里的内容很浅,也有点老,不过入门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听说boldor的运动控制卡,最简单易学。可是连这个卡代理的网站都找不到,更谈不上下载什么资料了。”

您确定不是BALDOR?我知道一家代理,不过好象他们也卖另一个品牌的运动控制卡,所以宣传推广力度不是很大。不过在网络是上搜索一下,还是能找到的。

楼主:
对:Piston 关于引用dodthink 的回复内容:

第二本书,我已经有了,而且看了2遍。这本书其实相当好。............

有电子版吗?我还没有,一直想看看郭教授这部专著

这个书不错,但是这本书是面面俱到,都没有深入的讲。不过语句描述很准确。你要对这个具体的科目,已经学过了再看,会发现写得不错。不过,感觉属于好书,但看不看,因人而异吧。

我感觉学习还是买书好,花不了多少钱,2000元的书,够你看看很久很久。

内容的回复:

我没电子版,我是买的书。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听说boldor的运动控制卡,最简单易学。可是连这个卡代理的网站都找不到,更谈不上下载什么资料了。”

您确定不是BALDOR?我知道一家代理,不过好象他们也卖另一个品牌的运动控制卡,所以宣传推广力度不是很大。不过在网络是上搜索一下,还是能找到的。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母了。另外用PC开发的话,用VB好还是LABview好一点?如果单纯讲效率的话。都说VC好,可是我不会啊,有点怕MFC。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对VB有所了解,对LABview就所知不多了,给不出建议

楼主:
目前的状况:略懂点PLC和伺服电机。能用PLC简单的控制伺服电机,位置控制基本会一些,速度控制一点点,转矩控制还没掌握。(其实转矩控制很有用,恒张力情况在生产实际有很多应用的,只是我还没学会。过几天上班了,我找个用剩下的伺服电机再琢磨琢磨)

现在想学学运动控制卡。想学简单易上手的。

我是在公司里面负责作非标设备的,我们部门一共4个人,有两个啥都不会,干活主要靠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人水平也都不行,只是肯下功夫干而已。一个非标设备,复杂的,起码3个月得给公司弄出来个初级版本来。所以得简单,得效率高。

刘工,是卖galil的,但是我感觉我不一定能用得了你们的,你们那个据说是功能很强大,但往往可能是用于复杂的开发的,人家的开发团队往往是水平高,人数多,实力强。而我们只有2个人,水平低,能力有限。

我们作的东西也往往比较简单,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弄一个东西,可能要控制3×4+2个轴,但是轴和轴之间没有复杂的联动关系,最多是2轴直线插补,连圆弧插补都不用。而且动作复杂的必定精度不高,精度高的必定动作简单。动作复杂精度高的,要么就是有成品成套设备可以买,要么就不考虑那种工艺,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开发那种设备。

以前我们大部分都搞很简单的机台和辅助工装,最开始都搞纯手动的,但是自动化是个趋势,我也想多学学。基于我的使用目的,所以想学那种可以1~3个人就能开发点东西,便宜简单实用,故障率低,可靠性高。

您是资深人士,给点建议吧。先谢谢了!

楼主:
一般控制2~5个轴,简单高效的,便宜实用,故障率低,可靠性高的,作非标设备。那个牌子主要针对这个市场呢?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另外有关伺服电机,步进电机,PLC方面有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书啊?最近看书很上瘾。”

如果只是从应用的角度了解,个人推荐一本《伺服电机应用技术》。书里的内容很浅,也有点老,不过入门还是不错的。

内容的回复:

这本书我有,也看过了,作为入门书的构思挺好。但是书太老了,不过老的和新的也差不多吧。本来书的内容安排是不错的,可惜里面有一些低级错误,比如电机选用那一节里面,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都给错了。要是有人能按照这个书的内容安排,再稍微深入一点写一本书,一定会卖得很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一般控制2~5个轴,简单高效的,便宜实用,故障率低,可靠性高的,作非标设备。那个牌子主要针对这个市场呢?

欧姆龙的CP1H做你这类应用应该是最实惠了。4轴不到2000元。

网友F(2011-10-31):
引用 楼主:
关于一般控制2~5个轴,简单高效的,便宜实用,故障率低,可靠性高的,作非标设备。那个牌子主要针对这个市场呢?

阿尔泰科技,有2轴、4轴、8轴运动控制卡

网友G:
运动控制卡实质上主要分成两个层次的功能。
底层是电机的伺服控制(按控制论的提法叫做随动系统)。上层是运动规划解算(速度轮廓生成)。运动规划解算的结果作为指令实时地送给底层执行而已。
如果不想了解底层,只了解运动规划(解算)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大多数工程人员需要了解的。底层是研发者需要深入掌握的。

网友H(2013-03-13):
那你到可以了解一下雷赛的产品,国内做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很牛的,他们的平台性运动控制卡和控制器国内很很不错的,你不是要简单的,他们的一千系列和二千系列都很不错的

网友I(2015-07-31):
问下你学的运动控制卡学习那些资料求介绍书本名称谢谢

网友J(2017-12-11):
mach3.taobao.com 开源运动控制器技术+样机,8轴联动插补,算法完全公开,从G代码预处理到插补运算,速度规划,轨迹预读,全部开源 mach3.taobao.com Open source motion controller technology, 8 axis interpolation, support G code, and support API function mode for two development, all open source, there are s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