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各位大哥关于全闭环和半闭环的疑惑~~

楼主(2011-02-05):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全闭环相对于半闭环在定位时更加优秀~~但在插补过程中~~半闭环比全闭环更平滑~~我理解的主要原因是电机端编码器和机械端光栅的反馈量不同~~那么控制器在处理反馈量时会使得插补时快时慢~~使得加工表面不够平滑~~

这样的话我就有个疑惑~~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放弃光电编码器的速度环~~直接用直线光栅的位置环呢?

小弟还只是一个在读学生~~还有很多东西不太了解~~若有解释不清和理解错误的地方请各位大哥指正~~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直接采用直线光栅的反馈,不过需要确定相位角(比如增加hall器件或者自动寻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觉得可以直接采用直线光栅的反馈,不过需要确定相位角(比如增加hall器件或者自动寻相)。

多谢小白大哥~~不过不是很明白确定相位角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小弟资质愚钝~~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传动机构本身多少会存在一些传动误差、间隙、滞后。在半闭环下,对于传动机构的问题是完全忽视的,这样造成加工的精度有一定偏差,但是运动本身的相对平顺。在全闭环的情况下,控制系统对穿机构带来的问题会进行实时修正,整个修正动作本身在一定条件下会带来震荡。

网友A:
正如斑竹说了,当采用机械端的反馈时,可能出现震荡、不平滑的情况。

我看过的全闭环的做法是电机反馈作为速度反馈,机械端反馈作为位置反馈。

此外,从原理上看,直接将机械端反馈作为驱动器的唯一反馈也是可行的。不过由于同步伺服需要知道永磁体磁极的位置,所以需要有个寻相的设备或者自动寻相。

网友C:
半闭环尤其实用性,未必处处需要全闭环,全闭环对机械传动和导轨支撑的要求更高。

网友D:
要求位置控制精度高,全闭环还是必要的,需要智能算法保证精度同时还不发生震荡,此时双反馈(电机编码器和负载终端)是必须的。

网友A:
其实伺服电机散件可以用上,特别适合OEM客户。

http://www.parker.com/literature/Literature%20Files/emn/Catalogs-Brochures/FramelessMotors.pdf

优点是可以直接整合到客户机械上,属于直接驱动,可以减少齿轮箱、皮带等带来的机械偏差。

网友C:
直驱必然全闭环!

网友D:
直驱成本必然加在客户头上。齿轮箱、皮带等带来的机械偏差完全可以通过智能算法补偿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驱成本必然加在客户头上。齿轮箱、皮带等带来的机械偏差完全可以通过智能算法补偿好。

不一定,有时候直驱不一定是低速大扭矩电机,比如连接螺杆往往只是通过联轴器连接。

如果采用我提到的直驱电机,螺杆直接连接到转子上,能够低成本、更紧凑的实现直接驱动的全闭环控制。

楼主:
多谢LS各位大哥的解答~~同时很高兴看到衍生的东西~~小弟还需要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必然全闭环!

直驱为什么一定要用全闭环呢?

网友C:
全闭环vs半闭环的差别就在于反馈是更靠近电机还是更靠近负载,直驱电机与负载直连,其间无联轴节,丝杠,齿轮,蜗轮蜗杆等中间传动环节,所以反馈也就无所谓是更靠近电机还是负载了,所以说直驱,原则上必然是全闭环。

楼主:
原来是这个概念~~了解了~~多谢波恩版主~~

网友E:
光栅不一定能保证精度,为了保证精度,很多时候还是用的是工件量测器。如果中档的一个床体,用了光栅反而还不如不用光栅。

楼主:
对:参数错误 关于

光栅不一定能保证精度,为了保证精度,很多时候还是用的是工件量测器。如果中档的一个床体,用了光栅反而还不如不用光栅。

请问工件量测器是什么?参数大哥貌似是搞数控的~~小弟刚入行~~还请多多指教~~

为什么说“中档的一个床体,用了光栅反而还不如不用光栅”?是由于数控系统运算速度的关系?还是机械,亦或是成本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参数错误 关于

光栅不一定能保证精度,为了保证精度,很多时候还是用的是工件量测器。如果中档的一个床体,用了光栅反而还不如不用光栅。

 这说法很怪,是否光栅用法不对?

请问工件量测器是什么?参数大哥貌似是搞数控的~~小弟刚入行~~还请多多指教~~

为什么说“中档的一个床体,用了光栅反而还不如不用光栅”?是由于数控系统运算速度的关系?还是机械,亦或是成本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楼主(2011-03-21):
置控制环按照西门子的定义,可以分为直接位置控制(direct position measurment control)和间接位置控制(indrect position measurement control)。 直接位置控制就是指位置环的反馈是从靠近刀具的编码器获得(在直线运动的应用中,就是拖动端的直线编码器)。 间接位置控制的位置反馈是电机的位置编码器。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 你所说的全闭环控制, 应该就是西门子所说的直接位置控制, 而半闭环控制,就是西门子所说的间接位置控制。那么, 全闭环位置控制的好处就是,能够生产出精确的加工件。 这主要是由所有在电机和加工件之间的传动链所引起的位置误差可以通过控制被减少。 而缺点就是, 控制系统容易产生振动。 一般有半闭环控制到全闭环控制转换时, Kv(位置控制环的比例控制器) 的参数要减小, 以减少振动。 半闭环控制的好处就是, 系统比较稳定,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控制器显示刀具已经到达了准确的位置, 但是实际上刀具并没有到达需要的位置。 一般来说, 全闭环用在对精确度要求较高的机床上。 不能想象在机床上只用半闭环控制。 那么, 现在来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 就是速度环为什么不能用全闭环中的速度作为反馈? 这个问题, 在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时候也问过。 这主要的原因是, 用全闭环的速度作为速度反馈到速度环很容易引起震动和不稳定。 就是说,即便你的速度环的比例控制参数调节的再小, 也及可能使系统达到不稳定。 具体的理论原因如果有人想要了解, 可以给我发信息, 在我的论文里有阐述。 但是, 德国有的控制器厂商, 也会把全闭环的速度反馈到速度控制环里, 但是很少单独被使用, 通常是和电机速度(比如说用90%)和全闭环的速度(10%)联合起来使用。 不知道这样算是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 另外, 不知怎么回事, 我不能在论坛里回复,主要是不能写内容。 请你把以上我的回复贴到论坛里, 谢谢。

以上是Antriebsystem大哥的解答~~非常感谢~~基本解决了我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