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X 有脉冲输出时,如何修改PLS参数

楼主(2011-02-06):
用CPU221做位置控制,需要实现 有暂停命令的时候 步进减速停止。
需要先复位 PLC使能位 然后再执行PLS 停止当前脉冲数出,再重新定义PLS进行减速 停止。PLS停止 需要一个扫描周期,如果扫描周期是3MS,而步进的移动速度是0.2mm/ms 那执行一次暂停就要有近0.6mm的长度误差。
脉冲数,脉冲周期,周期△ 按是可修改的,用位置指令向导 也不好现实。
请高手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