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如何使用

楼主(2011-02-06):
主机是DVP10SX11R,变频器是VFD-S型,现在准备采用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频率,并且检测变频器的输出情况,因为没有用过台达模拟量模块,不知道和三菱的模拟量处理方法是否类似,采用FROM/TO指令,或者还有更简单的指令,

2,台达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接受量程为-20ma---20ma和-10V----10v,但变频器的接受为0-10V   ,及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也为为0-10V ,这样在程序上如何处理啊,

望朋友们指点,顺祝新年快乐,合家欢乐,

楼主:
这是模拟量模块参数截图:

楼主:
这是模拟量模块参数截图2“

楼主:
这是VFD-S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截图

楼主:
这是VFD-S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截图

楼主:
我明天先准备按照三菱的编程方法弄下,随时和各位保持联系

网友A:
“台达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接受量程为-20ma---20ma和-10V----10v,但变频器的接受为0-10V ,及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也为为0-10V ,这样在程序上如何处理啊?”

-10V~ +10V对应的数值是:-2048~+2048,如果希望得到的电压是正数,即0~10V,那就对-2048~0之间的数值加以限制,或进行绝对值处理(ABS指令)。

“模拟量处理方法是否采用FROM/TO指令?”

不需要,可以直接用MOV指令调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我明天试试,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接受量程为-20ma---20ma和-10V----10v,但变频器的接受为0-10V ,及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也为为0-10V ,这样在程序上如何处理啊?”

-10V~ +10V对应的数值是:-2048~+2048,如果希望得到的电压是正数,即0~10V,那就对-2048~0之间的数值加以限制,或进行绝对值处理(ABS指令)。

“模拟量处理方法是否采用FROM/TO指令?”

不需要,可以直接用MOV指令调用。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指点,今天调试出现台达的模拟量输出(PLC的输入)在电脑监控PLC程序出现数据时大时小,

楼主:
是不是用ABS指令可以解决,待会儿去试试,在变频器运行时,测量AFM与GND之间电压,正常,见10hz----2.5v
15hz----3.5v----14.7hz
20hz----4.6v----20hz
25hz-----5.7v----25hz
35hz-----7,8v----34.7
45hz-----9.9v-----44.6hz
设定       电压        变频器显示

但吧变频器的AFM与GND与PLC模拟量模块连接起来,测试电压,数据很乱,现在就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努力!!!1

楼主:
今天解决了,其实自己没有把台达变频器了解清楚,它的模拟量输出不可以接D/A模块,见下图

楼主:
没有把图弄小,在发一次,不是在赚分喔

网友C:
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是可以直接通讯的,不用模拟量转换了。

网友D(2022-04-28):
引用 网友B:
引用yjig 的回复内容: “台达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接受量程为-20ma---20ma和-10V----10v,但变频器的接受为0-10V ,及变频器模拟量输出也为为0-10V ,这样在程序上如何处理...



你算干什么,人家用嘴嚼东西,然后吐出来,你在捡起来放到自己嘴里。。。。。。你不嫌脏

网友E:
可以直接通讯的,不用模拟量转换了。

网友F:
选择设置参数模拟量单极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