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二十三期--交流断路器能否取代直流断路器

楼主(2011-02-06):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有分断直流的场合,但直流空开不太好买,可否使用交流空开来替代直流空开?

 1、两者的相同点及不同点

2、如选用交流空开来替代需要做什么样处理

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约11年2月15日左右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我认为是可以的,使用时可通过中继器进行转换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否则还开发出来直流断路器干嘛呢?

       交流电的每个周期都有自然过零点,在过零点容易熄弧;而直流电没有零点,电弧难以熄灭。交流系统灭弧容易,直流系统灭弧比较困难。由于系统不一样、灭弧的原理不同,因此交流断路器与直流断路器在结构和性能上有很大区别。相对于交流断路器,直流断路器需要增加额外的灭弧装置以增强灭弧能力。 原则上交流断路器不宜用在直流电路中。

因为相同电压的直流电相比交流所含的能量要高很多,电弧自然也受能量的影响要强烈的多,考虑到灭弧性能和负载能力。

在看似相同电压等级的直流断路器在分开交流触点时的灭弧能力是绰绰有余的,而看似相同电压等级的交流断路器在断开直流电路时灭弧能力显然不足,一旦过载跳闸,断路器不能有效灭弧,不但因电弧的作用不能立即有效的断电,而且断路器也会烧坏,这样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还会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C:
我觉得不行,断路器不同于接触器。 直流断路器主要包括中性母线断路器(NBS)、中性母线接地断路器(NBGS)、金属回路转换断路器(MRTB)、大地回路转换断路器(ERTB)。在直流系统中,其主要技术性能体现在绝缘强度、开断转换电流能力、环境耐受能力等方面的特殊优异性能。虽然交流断路器是可以在某些前提条件下应用与直流回路中,但这不等于可以全面取代直流断路器,因为:

1、交流断路器分断直流短路电流相对困难。电弧分断的条件是:电弧电压大于电源电压。直流电与交流一个重大区别是没有电压自然过零点,直流电弧分断更为困难,因而为此直流断路器需要专门的吹弧线圈或者使用永磁体吹弧技术,强制直流电弧进入熄弧室,使电弧被切割、拉长,弧电压升高并迅速冷却,并且已经假设了直流线路接线时严格注意了极性,实际上交流断路器并没有完全在设计上采取类似于此的技术措施,在许多直流电路上使用其可靠性、耐久性不如采用直流断路器效果好。

2、此外,在交流断路器用于直流线路中作断路器使用时,还要考虑某些限制、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才能够使用。

1)交流断路器单极能分断的直流电压值有限,标称电压是交流230v的交流断路器并不一定就可直接用于直流220v的线路中,在GB10963-2中就规定额定电压为230V的单极微型交流断路器用于直流系统时,直流电源电压一般不能超过220V,大于220V应考虑2极串联使用,从安全角度出发,并考虑大量工程实践的经验,建议如下:
交流断路器串连极数           1P                   2P --3P                          4P

可用直流电压                 <= 60V DC        <= 125V DC             <= 250V DC

有鉴于此,在有些情况下继续使用交流断路器就不如选取直流断路器更经济了。

2)交流断路器直流使用会提高瞬时脱扣值。交流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值是按照有效值来整定的,但实际上交流断路器的瞬时脱器是靠交流峰值电流动作的,直流电流相当于交流的有效值,故俩者相差1.414倍。例如,交流C曲线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为:5In-10In,当其应用于直流系统时,脱扣电流变为(1.414*5In-1.414*10In => 7In-14In),交流断路器在直流系统里应用时,瞬时脱扣电流比在交流系统里高,这也是在直流系统里交流断路器分断短路电流困难的另一个原因。而从相反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就相当于交流断路器的电流规格也不能直接与直流电路中的电流直接对应,而是偏大,这就使得其偏于不够安全、不够精确和可靠了!

网友D:
1、交流断路器与直流断路器参数相同时,其间隙结构例如脱口间隙、触头间隙等不同;

2、不能简单代换,要通过参数相应调整确定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E:
原则上交流断路器不宜用在直流电路中。

小型交流断路器可以在直流电路中变相应用,不过一定要了解交流断流器在直流电路中应用的特点,分析不同的直流供电系统,负载阻抗和短路电流等情况。

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的主要差别在于去灭胡能力上。
因为交流每个周期都有过零点,在过零点容易熄弧,而直流开关没有过零点,熄弧能力很差,所以要添加额外的灭弧装置。总的来说就是直流难灭弧,而交流有过零,灭弧容易。

网友E:
下面是交流断路器在直流电路中的具体应用,转过来,请参考!

随着终端保护电器的小型交流断路器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直流电路的保护对断路器的需求也日趋增加。除了小型直流断路器外,小型交流断路器也大量地使用在直流电路中,本文以施耐德电气公司生产的小型交流断路器为例说明如何在直流电路中使用交流断路器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直流电路熄弧原理

由于直流电路的电流不存在过零点,所以在熄弧时必须强制直流燃弧电流等于零,或使电流接近于零(< 10 A) ,才能使电弧熄灭。下面简述有关直流稳态电流分析短路熄弧原理,稳态电流可以理解为分断电路时的额定电流、过载电流或短路电流。其等效电路图如图1所示。

在电路稳态时,即触头未分断前,电流的初始状态为ia = E/ R ,直流电路在分断燃弧时的等效方程式如下:

从以上的分析中看出,当电弧电压大于电源电压时,电弧电流的导数小于零,说明电弧电流ia呈下降趋势; 当电弧电流ia 趋近于零时,电弧趋于熄灭。

直流电弧的熄弧条件为:当电弧电压大于电源电压时,电弧趋近于熄灭。否则,电弧处于稳定燃烧阶段,ia = ( E - ua) / R ,如图2 所示。

图2 中,P 点ua > E ,电弧电流开始减少,直到电弧熄灭。直流电弧熄弧的要点在于: ①电源电压越小对熄弧越有利; ②断路器应使电弧电压快速上升,尽快达到和超过电源电压,上升和超过电源电压快慢决定电流熄弧的快慢。

二、直流电路中的电感和时间常数对直流电弧熄弧的影响

众所周知,直流电路中电感是个储能元件,在燃弧时,电感要向电路和电弧中释放其线圈储存的能量。电路的电感越大,释放的能量越大,电弧越难熄灭。

等式的左项表示电弧燃弧时的能量;右边第1 项表示电源能量;第2 项表示电阻消耗的能量;第3项表示电感储存能量。

上式表明电弧燃烧时,电感储存的能量(正号) 的作用同电源相同,向电弧提供能量,增加电弧燃烧的能量。同时,电阻的作用在电弧燃烧时消耗电弧能量(负号) 。

电路的时间常数τ= L / R 间接表示了电路的负载性质和电路电感的大小,电感越大分断时电弧的能量越大,熄弧越困难。相反电弧容易熄灭。如τ= 0 为纯阻性负载,电弧最容易熄灭。

有关交直流两用的小型断路器的国际标准IEC60898-2 :2000 中对直流电路规定了两种时间常数τ= 4 ms 或τ= 15 ms ,它表示短路时短路直流电流上升到0. 63 倍最大峰值电流时所需的时间,τ= L / R (ms) (见图3) 。

由于电感限制电流具有突变的特性,以及时间常数和电路电感的正比关系,时间常数的大小间接表示了电路电感的大小,时间常数越大电流的变化越慢,在实际应用中断路器分断短路电流越困难。所以,短路试验中IEC6089822 :2000 就规定了>1500A 的较大短路电流对应较小的时间常数τ= 4 ms 进行试验,≤1500A 可采用4ms 或15 ms 任何一种时间常数进行试验。从该标准可以看出,时间常数对于断路器分断短路电流的影响。

三、交流和直流瞬时脱扣值的区别

小型交流断路器瞬时脱扣特性中规定B、C、D 等不同类别。例如C 类的小型交流断路器瞬时脱扣值规定为额定电流5~10 倍,工厂瞬时脱扣值是按照有效值整定的,但实际上交流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是螺管线圈的构造,它的脱扣电流是峰值电流,为有效值的1. 414 倍。考虑直流的特点,其电流值对应交流有效值。其短路电流不存在类似交流的峰值问题,所以小型交流断路器在直流电路中应用时它的瞬时脱扣值应乘以一个系数(约1. 4) 。例如,C 类的小型交流断路器在直流中应用时它的瞬时脱扣值范围应为1. 4 ×5 In~1. 4 ×10 I n = 7 I n~14 I n 。由此可知,在直流电路中应用时,交流断路器瞬时脱扣器的实际电流脱扣值要高于在交流电路的瞬时脱扣值。这也是为什么在直流电路中直流短路电流较交流短路难以分断的另一个原因。表1 给出小型交流断路器在直流线路中瞬时脱扣值的变化。

四、选择断路器几个要点

1、直流整流电路过流保护

直流整流电路的过流保护一般考虑采用在交流侧的熔断器或断路器的保护方案,可根据整流电路、负载和直流侧工作电流来选择交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分断能力。

2、电池组直流电源的过流保护

举例说明:一电池组的容量为500 Ah 。最大放电电压240 V (110 块2. 2 V 的电池串联) 。每块电池内阻为0. 5 mΩ(电池组内阻Ri = 55 mΩ) 。电源在选择断路器时应考虑以下3 点: (1) 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流。I = U/ Z ,Z为电路和设备阻抗Z = Ri + R = U/ I ,当R mRi ,Ri 可忽略不计。R = 20 Ω 时,I = 240 V/ 20Ω= 12 A。断路器额定工作电流可选择16 A。

(2) 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短路能力。Icu =U/ Ri = 240 V/ 0. 05 Ω= 4 kA。可选择具有6 kA或10 kA 的直流短路保护能力的断路器。如果电池组的内阻未知,可近似计算所选用的断路器的短路保护能力,用公式Ics = KC ,C 为电池容量,单位为Ah ,K 为系数,10 ≤K < 20 ,一般选择10 ,但不超过20 (如,Ics = 5 kA) 。交流断路器可采用多极串联的方式来提高其直流分断能力。

(3) 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压。可根据电池的放电电压(也认为是直流电路的电源电压) 决定所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压。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要大于电池组的放电电压。

五、交流断路器在直流电路中的串联使用

电路中,单相交流电压为220 (230) V、440V ;而直流电路电压为24 、48 、60 、125 、220 (250) 、440 V。交流断路器在直流电路中应用时重点要考虑直流电路的电压问题。直流电路的电压越高,电弧电压大于电源电压的熄弧条件越难满足,电弧越不容易熄灭,故交流断路器分断直流短路电流越困难。

交流断路器在直流电路应用中要提高其直流分断能力问题,尤其对于电压较高的直流电路电压,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将多极断路器串联使用。
(1) 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流。I = U/ Z ,Z为电路和设备阻抗Z = Ri + R = U/ I ,当R mRi ,Ri 可忽略不计。R = 20 Ω 时,I = 240 V/ 20Ω= 12 A。断路器额定工作电流可选择16 A。

(2) 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短路能力。Icu =U/ Ri = 240 V/ 0. 05 Ω= 4 kA。可选择具有6 kA或10 kA 的直流短路保护能力的断路器。如果电池组的内阻未知,可近似计算所选用的断路器的短路保护能力,用公式Ics = KC ,C 为电池容量,单位为Ah ,K 为系数,10 ≤K < 20 ,一般选择10 ,但不超过20 (如,Ics = 5 kA) 。交流断路器可采用多极串联的方式来提高其直流分断能力。

(3) 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压。可根据电池的放电电压(也认为是直流电路的电源电压) 决定所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压。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要大于电池组的放电电压。

六、直流应用电路

在直流应用时是否将交流断路器串联使用取决于直流工作电压和直流供电系统。首先要考虑的是直流电路电源电压但同时也要考虑直流供电系统的形式。IEC60898 :222002 规定额定电压为230V 小型交流单极断路器在直流电路中使用时直流电源电压一般不能超过220 V ,> 220 V 直流电压应考虑断路器的二极串联使用。从更安全的角度上讲建议当直流电压为125 V 时使用二极串联使用,> 125 V 时,可考虑三极和四极断路器串联,以提高断路器的分断能力。表2 为交流断路器多极串联时的直流分断能力。

由表2 可见: ①串联的极数和直流电源电压成正比,直流电压越高,需要交流断路器的串联极数越多; ②同一直流电源电压下,串联的极数越多,断路器的直流分断能力越高; ③一般直流电源电压在60 V 及以下时,选择单极断路器即可,在125 V 时可以选择使用2 极串联,在250 V 及以上时可以选择3 极或4 极串联使用; ④表2 给出的是在时间常数τ= 15 ms 条件下的试验参数,τ对断路器分断能力的影响见第3 节的叙述; ⑤从表2 的数据可见,串联后的直流短路分断能力要远高于交流断路器本身的分断能力。若无需过高分断能力可根据负载和电路电压的情况减少断路器的串联极数。参考IEC6089822∶2000 ,提出常用几种直流电路应用见表3 。

(1) 只要了解交流断流器在直流电路中应用的特点,分析不同的直流供电系统,负载阻抗和短路电流等情况,小型交流断路器完全可在直流电路中应用。
(2) 随着我国等同采用IEC60898 :2000《家用和类似用途的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2 部分:用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的新国家标准的编制和颁布,并对其应用起到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网友F:
交流电的每个周期都有自然过零点,在过零点容易熄弧;而直流电没有零点,电弧难以熄灭。交流系统灭弧容易,直流系统灭弧比较困难。由于系统不一样、灭弧的原理不同,因此交流断路器与直流断路器在结构和性能上有很大区别。相对于交流断路器,直流断路器需要增加额外的灭弧装置以增强灭弧能力。
选择小型交流断路器几个要点

1  直流整流电路过流保护
直流整流电路的过流保护一般考虑采用在交流侧的熔断器或断路器的保护方案,可根据整流电路、负载和直流侧工作电流来选择交流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和分断能力。
2  电池组直流电源的过流保护
举例说明:一电池组的容量为500 Ah 。最大放电电压240 V (110 块2. 2 V 的电池串联) 。每块电池内阻为0. 5 mΩ(电池组内阻Ri = 55 mΩ) 。电源在选择断路器时应考虑以下3 点:
(1) 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流。I = U/ Z ,Z为电路和设备阻抗,Z = Ri R = U/ I ,当R mRi ,Ri 可忽略不计。R = 20 Ω 时,I = 240 V/ 20Ω= 12 A。断路器额定工作电流可选择16 A。
(2) 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短路能力。Icu =U/ Ri = 240 V/ 0. 05 Ω= 4 kA。可选择具有6 kA或10 kA 的直流短路保护能力的断路器。如果电池组的内阻未知,可近似计算所选用的断路器的短路保护能力,用公式Ics = KC ,C 为电池容量,单位为Ah ,K 为系数,10 ≤K #lt; 20 ,一般选择10 ,但不超过20 (如,Ics = 5 kA) 。交流断路器可采用多极串联的方式来提高其直流分断能力。
(3) 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压。可根据电池的放电电压(也认为是直流电路的电源电压) 决定所选择断路器的工作电压。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要大于电池组的放电电压。

3.交流断路器在直流电路中的串联使用

在直流应用时是否将交流断路器串联使用取决于直流工作电压和直流供电系统。首先要考虑的是直流电路电源电压但同时也要考虑直流供电系统的形式。IEC60898 :222002 规定额定电压为230V 小型交流单极断路器在直流电路中使用时直流电源电压一般不能超过220 V ,220 V 直流电压应考虑断路器的二极串联使用。从更安全的角度上讲建议当直流电压为125 V 时使用二极串联使用,大于125 V 时,可考虑三极和四极断路器串联,以提高断路器的分断能力。

网友G:
谢谢各位高人,长了不少见识,顶一下

网友H:
当然可以的了,不过仅限低压和低电流的。。。。

网友I:
顶一下6楼的师傅,尽管简单看了一下,感觉比较全面!

网友J:
小电流低电压直流回路经常用交流断路器

高电压 大电流且代直流滤波电感的不敢用,因为以前遇到过直流1A拉弧接近1CM而燃烧稳定,电压才DC220V

直流断路器也需要特制的灭弧,交流断路器普遍断开距离小

网友K:
这期擂台出的好啊,先给命题答案:不可以!

原因:交直流断路器原理就不说了,现主要将危害:将交流保护断路器取代直流断路器用于直流系统保护,由于直流系统的特殊性,这样应用会使系统存在潜在的风险和明显的误差。

1、可能存在的风险:
交流系统中电流是正弦交变的,存在过零点。故障电流也有过零点。交流系统出现故障时,断路器会在过零点附近分断,分断比较容易。但是,直流系统没有过零点,一但出现故障,故障电流非常大,分断比较困难。此时,需要特殊设计的分断系统、灭弧系统、触头系统来实现保护。
2、明显的误差:
直流系统出现短路故障时,斜率与系统的T时间常数有关。交流系统与直流系统故障电流斜率不同,短路电流特性非常不同,如果将交流断路器用于直流,必然造成保护不精确,有可能出现提前动作或延迟动作的情况,不能对设备进行安全可靠的保护。

网友L:
此问题一般根据经验处理时不能通用。但本人认为:如果小功率的话,可以勉强用之,但是由于交流的灭弧比直流的差,交流空开的选用电流要比直流空开大一倍才好。

一般不通用的原因:

交流空气开关灭弧装置的灭弧能力要比直流空气开关低,因为直流线路中直流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是不随着时间而变化,分断的时候产生的电弧很大。相同电压等级的交流空气开关在断开直流电路时灭弧能力实际上是不足的,一旦过载跳闸,空开不能有效灭弧,造成不能立即有效的断电,随之空气开关会被烧坏,会造成严重后果或事故。

网友M:
交流断路器不可用在直流电路中。但小电流辅助回路可面前使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谢谢各位高人,长了不少见识,顶一下

网友O:
相同电压等级的直流断路器在分开交流触点时的灭弧能力是绰绰有余的,而相同电压等级的交流断路器在断开直流电路时灭弧能力显然不足,一旦过载跳闸,断路器不能有效灭弧,不但因电弧的作用不能立即有效的断电,而且断路器也会烧坏,这样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还会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P:
        可以应用。

        在电池组回路用过250A的空气断路器,电压300V、电流150A左右。三极串联做一根线的开关。其实,断路器触点的开断距离大于接触器,比接触器应用于直流灭弧要好一点。

        直流灭弧靠磁吹,切断的电流大,磁吹的效果好,反倒是切断小电流不容易灭弧。

        交流灭弧是靠灭弧栅切断电弧,应用于直流就只能靠拉开距离了,三极做一极用,相当于把电弧分成三大段,再由灭弧栅分成若干段。

楼主:
5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10MP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rzb123                     玻璃的心

                          hh_clei                    陈石头

                          惊涛骇浪                 jingtao

                          lcx_jia                      李纯绪

30积分获得者:binzhiliu                刘志斌

                             cqu_rockwell       林 森

                             ZZYOG                  张智勇

                             zyw3166                勇者

网友Q:
任何产品都有其特性,如果完全一样,那就可以考虑相互替代,甚至某一方就只能进入淘汰的地步了。

交流断路器是有在直流中的应用,但要说取代,那就完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