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举一个使用s7-300或400堆栈应用的例子?

楼主(2011-02-06):
谁能举一个使用s7-300或400堆栈应用的例子?

网友A:
比如:OB1调用了FB1,那么就将FB1调用时的入口地址压入堆栈,此时FB1调用FB2,那么就将FB2压入堆栈…… FB2运行完毕后,堆栈中FB2的入口地址从堆栈中弹出…… 堆栈无所不在,只要实现先入后出的结构都是堆栈。

楼主:
最好是涉及到数据如电子称重量信号这类堆栈应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