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器设备绝缘时选择多大的量程?

楼主(2011-02-06):
            在工作现场时我们长长要对设备的绝缘进行检查,以确保设备运行在健康的状况,以下是我厂常用的测量方法,同大家交流下:

  1   一般设备如灯具,现场电机等,一般按照绝缘表上面量程和现场设备的电压值进行选择后,进行测量。

     例如220V 设备就按照绝缘表上面稍大一点的量程250V进行测量,以此类推;

   2   变频器连接的电机设备,像西门子等变频器设备出厂时为了抑制干扰,通常设备内部接地,所以在对这类电机测量时,为了得到较

   准确的数字,一般都会拆去变频器输出端,然后在对电机进行测量;

  3  有时为了方便变频器类设备的测量,就直接在变频器出现端测量,根据经常测得数据来判断电机的状况;

     但是,此时我们测量的电压应该选择多少V了?

    比如,600V的电机连接在变频器电抗器输出端,我们在电抗器接线处直接测量,此时选择多大的电压了?是500V还是50V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变频器测量时应选择较小的电压值 以免反向烧坏变频器,请问这种说法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