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指针不归零

楼主(2011-02-07):
各位师傅,新年好。

我的摇表坏了,救助各位师傅指导:摇表开路试验,能指向无穷大;摇表短接试验,指针归不了零。

不知什么原因?请师傅帮助解决。拜谢了。

网友A:
表盘下放指针下部的有一个机械的调零旋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盘下放指针下部的有一个机械的调零旋钮。

1、开路实验是好的,说明表工作是好的;

2、短路实验指针不归零,可先机械调零,后做短路实验!

网友C:
短路试验时要进行机械调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表盘下放指针下部的有一个机械的调零旋钮。

楼主:
谢谢各位。给大家拜年!

楼主:
摇表是我测一大块头电容不小心被容流击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摇表是我测一大块头电容不小心被容流击坏的!!

更换表头也许就好了

楼主:
等我回家试一下调零再上报结果。现在手机打字累。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盘下放指针下部的有一个机械的调零旋钮。

1、开路实验是好的,说明表工作是好的;

2、短路实验指针不归零,可先机械调零,后做短路实验!

网友G:
如果是击坏的应该是内部的限流电阻坏了。

网友H:
用了久的话,也许进了灰土也不一定引起的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

今天休息回家试验了一下摇表,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有调零旋钮,故障依然,没有办法。只好去了一趟汉口前进四路,咨询了修表师傅,说是表头坏了。问其原委,师傅说摇表和别的表不同,它有两组线圈,我的摇表一组线圈是好的,一组烧断了,才出现我所描述的故障现象。我自己也测量过,的确有一组线圈断路,和师傅的诊断吻合。

我问修理费多少?师傅说收30元,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网友I:
指针下部的有一个机械的调零旋钮

楼主:
告知:摇表已换表头;30元。

网友J(2011-03-16):
游丝烧断。换换就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