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2-11-工控擂台-阀门的种类、特点和应用?

楼主(2011-02-07):
        常用阀门的种类有哪些?每一种的特点?每一种适合应用的场合是什么?最好结合自己工作实际进行阐述,原创有更多机会获得MP奖项。

网友A:
先介绍阀门种类,原理,特点

阀门产品的种类繁多,说法也不完全统一,有的按用途分(如化工、石油、电站等)、有的按介质分(如水蒸汽、空气阀等)、有的按材质分(如铸铁阀、铸钢阀、锻钢阀等)、有的按连接形式分(如内螺纹、法兰阀等)、有的按温度分(如低温阀、高温阀等)。我国目前大多数习惯是按压力和结构种类来区分。即:按公称压力分:≤1.6MPa为低压阀、压力2.5、4.0、6.4MPa为中压阀、≥10MPa为高压阀、超过100MPa为超高压阀。 按结构种类分主要有:

1. 闸阀

闸阀也叫闸板阀, 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阀门。它的闭合原 理是闸板密封面与阀座密封面高度光洁、平整一致, 相互贴合, 可阻止介质流过, 并依靠顶模、弹簧或闸板的模形, 来 增强密封效果。它在管路中主要起切断作用。

它的优点是 : 流体阻力小, 启闭省劲, 可以在介质双向 流动的情况下使用, 没有方向性, 全开时密封面不易冲蚀, 结构长度短, 不仅适合做小阀门, 而且适合做大阀门。

闸 阀按阀杆螺纹分两类 , 一是明杆式 , 二是暗杆式。按闸板构造分 , 也分两类 , 一是平行 , 二是模式。

2. 截止阀

截止阀, 也叫截门, 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阀门, 它之所以广受欢迎, 是由于开闭过程中密封面之间摩擦力小, 比较耐用, 开启高度不大, 制造容易, 维修方便, 不仅适用于中低压, 而且适用于高压。

它 的闭合原理是, 依靠阀杠压力, 使阀瓣密封面与阀座密封面紧密贴合, 阻止介质流通。

截止阀只许介质单向流动, 安装时有方向性。它的结构长度大于闸阀, 同时流体阻力大, 长期运行时, 密封可靠性不强。

截止阀分为三类 : 直通式、直角式及直流式斜截止阀。

3. 蝶阀

蝶阀也叫蝴蝶阀, 顾名思义, 它的关键性部件好似蝴蝶迎风, 自由回旋 。

蝶阀的阀瓣是圆盘, 围绕阀座内的一个轴旋转, 旋角的大小, 便是阀门的开闭度。

蝶阀具有轻巧的特点 , 比其他阀门要节省材料, 结构简单, 开闭迅速, 切断和节流都能用, 流体阻力小, 操作省力。蝶阀, 可以做成很大口径。能够使用蝶阀的地方, 最好不要使闸阀, 因为蝶阀比闸阀经济, 而且调节性好。目前, 蝶阀在热水管路得到广泛的使用。

4. 球阀

球阀的工作原理是靠旋转阀恋来使阀门畅通或闭塞。球阀开关轻便, 体积小, 可以做成很大口径, 密封可靠, 结构简单, 维修方便, 密封面与球面常在闭合状态, 不易被介质 冲蚀, 在各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球阀分两类, 一是浮动球式, 二是固定球式。

5. 旋塞阀

旋塞阀是依靠 旋塞体绕阀体中心线旋转, 以达到开启与关闭的目的。它的作用是切断、分田和改变介质流向。结构简单, 外形尺寸小, 操作时只须旋转90度, 流体阻力也不大。 其缺点是开关费力 , 密封面容易磨损, 高温时容易卡住, 不适宜于调节流量。

旋塞阀 , 也叫旋塞、考克、转心门。它的种类很多, 有直通式、 三通式和四通式。

6. 止回阀

止回阀是依靠 流体本身的力量自动启闭的阀门,它的作用是 阻止介质倒流。它的名称很多, 如 逆止阀、单向阀、单流门等。按结构可分两类。

(1) 升降式 : 阀瓣沿着阀体垂 直中心线移动。这类止回阀有两种 : 一种是卧式 , 装于水平管道 , 阀体外形与截止阀相似 , 另一种是立式 , 装于垂直管道 , 。

(2) 旋启式 : 阀瓣围绕座外的销轴旋转, 这类阀门有单 瓣、双瓣和多瓣之分, 但原理是相同的。
水泵吸水管的吸水底阀是止回阀的变形, 它的结构与上述两类止因阀相同, 只是它的下端是开敞的, 以便可使水进入。

7. 减压阀

减压阀是将介质压力降低到一定数值的自动阀门, 一般阀后压力要小于阀前压力的50% 。减压阀种类很多, 主要有活塞式和弹簧薄膜式两种。
活塞式减压阀是通过活塞的作用进行减压的阀门。弹簧薄膜式减压阀, 是依靠弹簧和薄膜来进行压力平衡的。

8. 疏水阀

疏水阀也叫阻汽 排水阀、汽水阀、疏水器、回水盒、回水门等。它的作用是自动排泄不断产生的凝结水, 而不让蒸汽出来。

疏水阀种类很 多, 有浮筒式、浮球式、钟形浮子式、脉冲式、热动力式、热膨胀式。常用的有浮筒式、钟形浮子式和热动力式。

(1) 浮筒式疏水阀,浮筒式疏水阀,主要有阀门、轴杆、导管、浮筒和外壳等构件组成。

当设备或管道中的凝结水在蒸汽压力推动下进入疏水阀, 逐渐增多至接 近灌满浮筒时, 由于浮筒的重量超过了浮力而向下沉落, 使节流阀开启。这样使得筒内的凝结水在蒸汽压力的 作用下经导管和阀门排出。当浮筒内的凝结水接近排完时, 由于浮筒的重量减轻而向上浮起, 使节流阀关闭, 浮筒内又开 始积存凝结水。这样周期性地工作, 既可自动排出凝结水, 又能阻止蒸汽外逸。

(2) 钟形浮子式疏水阀

钟形浮子式疏水阀又称吊桶式疏水阀 ( 主要由调节阀、吊桶、外壳和过滤装置等构件组成。疏水阀内的吊桶被倒置 , 开始时处于下降位置, 调节阀是开启的。当设备或管道中的冷空气和凝结水在蒸汽压力推动下进入疏水阀, 随即由调节阀排出。一方面 , 当蒸汽与没有排出的少量空气 逐渐充满吊桶内部容积 , 同时凝结水不断积存, 吊桶因产生浮力而上升, 使调节阀关闭, 停止排出凝结水。另一方面 , 吊桶内部的蒸汽和空气有一小部分从桶顶部的小孔排出 , 而大部分散热后凝成液体 , 从而使吊桶浮力逐渐减小而下落, 使调节阀开启, 凝结水又排出。这样周期性地工作, 既可自动排出凝结水, 又能阻止蒸汽外逸。

网友A:
这里简单介绍各种阀门的应用

旋塞阀、闸阀、截止阀、球阀—用于开启或关闭管道的介质流动。

止回阀(包括底阀)—用于自动防止管道内的介质倒流。

节流阀—用于调节管道介质的流量。

蝶阀—用于开启或关闭管道内的介质。也可作调节用。

安全阀—用于锅炉、容器设备及管道上,当介质压力趔过规定数值时,能自动排除 过剩介质压力,保证生产运行安全。

减压阀—用于自动降低管道及设备内介质压力。系使介质经过阀瓣的间隙时,产生阻力造成压力损失,达到减压目的。

疏水器—用于蒸汽管道上自动排除冷凝水,防止蒸汽损失或泄漏。

由于阀门的用途是广泛的,因此它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例如:在发电厂中阀门能够控制锅炉和汽轮机的运转;在石油、化工生产中,阀门同样也起着控制全部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正常运转。在其它部门也是这样。尽管如此,阀门同其它产品比较往往被人们忽视。例如:在安装机器设备时,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主要机器设备方面,如:压缩机、高压容器、锅炉等;也有的选用不当……。这些作法都会使整个生产效率降低或停产、或造成种种其它事故发生。 因此,对阀门的选用、安装、使用等都必须进行认真负责的工作。尤其对现代化工业生产和建设更应如此。

网友B:
阀门分类太多,分类方法也很多。这里介绍阀门的分类,特点及具体应用行业

闸阀
闸阀是作为截止介质使用,在全开时整个流通直通,此时介质运行的压力损失最小。闸阀通常适用于不需要经常启闭,而且保持闸板全开或全闭的工况。不适用于作为调节或节流使用。对于高速流动的介质,闸板在局部开启状况下可以引起闸门的振动,而振动又可能损伤闸板和阀座的密封面,而节流会使闸板遭受介质的冲蚀。从结构形式上,主要的区别是所采用的密封元件的形式。根据密封元件的形式,常常把闸阀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如:楔式闸阀、平行式闸阀、平行双闸板闸阀、楔式双闸板闸等。最常用的形式是楔式闸阀和平行式闸阀。

截止阀
截止阀的阀杆轴线与阀座密封面垂直。阀杆开启或关闭行程相对较短,并具有非常可靠的切断动作,使得这种阀门非常适合作为介质的切断或调节及节流使用。截止阀的阀瓣一旦处于开启状况,它的阀座和阀瓣密封面之间就不再的接触,并具有非常可靠的切断动作,合得这种阀门非常适合作为介质的切断或调节及节流使用。

截止阀一旦处于开启状态,它的阀座和阀瓣密封面之间就不再有接触,因而它的密封面机械磨损较小,由于大部分截止阀的阀座和阀瓣比较容易修理或更换密封元件时无需把整个阀门从管线上拆下来,这对于阀门和管线焊接成一体的场合是很适用的。介质通过此类阀门时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因此截止阀的流动阻力较高于其它阀门。

常用的截止阀有以下几种:1)角式截止阀;在角式截止阀中,流体只需改变一次方向,以致于通过此阀门的压力降比常规结构的截止阀小。2)直流式截止阀;在直流式或Y形截止阀中,阀体的流道与主流道成一斜线,这样流动状态的破坏程度比常规截止阀要小,因而通过阀门的压力损失也相应的小了。3)柱塞式截止阀:这种形式的截止阀是常规截止阀的变型。在该阀门中,阀瓣和阀座通常是基于柱塞原理设计的。阀瓣磨光成柱塞与阀杆相连接,密封是由套在柱塞上的两个弹性密封圈实现的。两个弹性密封圈用一个套环隔开,并通过由阀盖螺母施加在阀盖上的载荷把柱塞周围的密封圈压牢。弹性密封圈能够更换,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制成,该阀门主要用于“开”或者“关”,但是备有特制形式的柱塞或特殊的套环,也可以用于调节流量。

蝶阀
蝶阀的蝶板安装于管道的直径方向。在蝶阀阀体圆柱形通道内,圆盘形蝶板绕着轴线旋转,旋转角度为0°~90°之间,旋转到90°时,阀门则牌全开状态。

蝶阀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只由少数几个零件组成。而且只需旋转90°即可快速启闭,操作简单,同时该阀门具有良好的流体控制特性。蝶阀处于完全开启位置时,蝶板厚度是介质流经阀体时唯一的阻力,因此通过该阀门所产生的压力降很小,故具有较好的流量控制特性。蝶阀有弹密封和金属的密封两种密封型式。弹性密封阀门,密封圈可以镶嵌在阀体上或附在蝶板周边。

采用金属密封的阀门一般比弹性密封的阀门寿命长,但很难做到完全密封。金属密封能适应较高的工作温度,弹性密封则具有受温度限制的缺陷。

如果要求蝶阀作为流量控制使用,主要的是正确选择阀门的尺寸和类型。蝶阀的结构原理尤其适合制作大口径阀门。蝶阀不仅在石油、煤气、化工、水处理等一般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而且还应用于热电站的冷却水系统。

常用的蝶阀有对夹式蝶阀和法兰式蝶阀两种。对夹式蝶阀是用双头螺栓将阀门连接在两管道法兰之间,法兰式蝶阀是阀门上带有法兰,用螺栓将阀门上两端法兰连接在管道法兰上。

球阀
球阀是由旋塞阀演变而来。它具有相同的旋转90度提动作,不同的是旋塞体是球体,有圆形通孔或通道通过其轴线。球面和通道口的比例应该是这样的,即当球旋转90度时,在进、出口处应全部呈现球面,从而截断流动。

球阀只需要用旋转90度的操作和很小的转动力矩就能关闭严密。完全平等的阀体内腔为介质提供了阻力很小、直通的流道。通常认为球阀最适宜直接做开闭使用,但近来的发展已将球阀设计成使它具有节流和控制流量之用。球阀的主要特点是本身结构紧凑,易于操作和维修,适用于水、溶剂、酸和天然气等一般工作介质,而且还适用于工作条件恶劣的介质,如氧气、过氧化氢、甲烷和乙烯等。球阀阀体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组合式的。

按防止介质倒流选用阀门
这种类型的阀门的作用是只允许介质向一个方向流动,而且阻止方向流动。通常这种阀门是自动工作的,在一个方向流动的流体压力作用下,阀瓣打开;流体反方向流动时,由流体压力和阀瓣的自重合阀瓣作用于阀座,从而切断流动。其中止回阀就属于这种类型的阀门,它包括旋启式止回阀和升降式止回阀。旋启式止回阀有一介铰链机构,还有一个像门一样的阀瓣自由地靠在倾斜的阀座表面上。为了确保阀瓣每次都能到达阀座面的合适位置,阀瓣设计在铰链机构,以便阀瓣具有足够有旋启空间,并使阀瓣真正的、全面的与阀座接触。阀瓣可以全部用金属制成,也可以在金属上镶嵌皮革、橡胶、或者采用合成覆盖面,这取决于使用性能的要求。旋启式止回阀在完全打开的状况下,流体压力几乎不受阻碍,因此通过阀门的压力降相对较小。升降式止回阀的阀瓣座落位于阀体上阀座密封面上。此阀门除了阀瓣可以自由地升降之外,其余部分如同截止阀一样,流体压力使阀瓣从阀座密封面上抬起,介质回流导致阀瓣回落到阀座上,并切断流动。根据使用条件,阀瓣可以是全金属结构,也可以是在阀瓣架上镶嵌橡胶垫或橡胶环的形式。像截止阀一样,流体通过升降式止回阀的通道也是狭窄的,因此通过升降式止回阀的压力降比旋启式止回阀大些,而且旋启式止回阀的流量受到的限制很少。

按调节介质参数选用阀门
在生产过程中,为了使介质的压力、流量等参数符合工艺流程的要求,需要安装调节机构对上述参数进行调节。调节机构的主要工作原理,是靠改变阀门阀瓣与阀瓣与阀座间的流通面积,达到调节上述参数的目的。属于这类阀门的统称为控制阀,其中分为依靠介质本身动力驱动的称为自驱式控制阀如减压阀、稳压阀等,凡领先上来动力驱动的(如电力 、压缩空气和液动力)称为他驱式控制阀,如电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和液动调节阀等。

弹性金属硬密封蝶阀介绍
弹性金属密封蝶阀是国家级重点新产品,高性能的弹性金属密封蝶阀采用了一个双偏心和一个特殊斜锥椭圆密封结构。解决了传统偏心蝶阀在启闭0°~10°瞬间密封面仍处于滑动接触摩擦的弊病,实现蝶板在开启瞬间密封面即分离,关闭接触即密封的效果,达到延长使用寿命、密封性能最佳的目的。

用途:

用于硫酸行业中气体管路:炉前鼓风机出入口,接力风机出入口,电除雾串联及联通阀,S02主鼓风机出入口,转化器调节,预热器出入口等调节和截止气量使用。

用于硫磺制酸系统中的焚硫、转化、干吸工段,是硫磺制酸装置用阀的首选品牌,被广大用户认为是:密封性能好,运转轻,副腐蚀,耐高温,操作方便、灵活、使用安全可靠的蝶阀,得到了大量推广使用。

还广泛用于:化工、石化、冶炼、医药、食品等行业中SO2、蒸汽、空气、煤气、氨气、CO2气、油品、水、盐水、碱液、海水、硝酸、盐酸、硫酸、磷酸等介质的管路上作为调节和截流装置使用。

结构特点:

①三向偏心的独特设计使密封面之间无摩擦传动,延长了阀门使用寿命。
②由扭矩产生弹性密封。
③巧妙的楔形设计使阀门有越关越紧的自动密封功能,密封面之间具有补偿性、零泄漏。
④体积小、重量轻、操作轻巧、便于安装。
⑤可根据用户要求配置气动、电动装置,满足遥控和程控的需要。
⑥更换零件材质可适用于各种介质,并可进行衬里防腐(衬F46、GXPP、PO等)。
⑦连续结构多样化:对夹、法兰、对焊。

网友C:
一、蝶阀
蝶阀是用随阀杆转动的圆形蝶板作启闭件,以实现启闭动作的阀门。蝶阀主要作截断阀使用,亦可设计成具有调节或截断兼调节的功能。蝶阀主要用于低压大中口径管道上。
蝶阀的主要优点:
(1) 结构简单、长度短,体积小、质量轻,与闸阀相比质量可减轻一半,对夹式蝶阀该优点尤其显著。
(2) 流体阻力小。中大口径的蝶阀,全开时的有效流通面积较大。
(3) 启闭方便迅速而且比较省力。蝶阀旋转90°即可完成启闭。由于转轴两侧蝶板受介质作用力接近相等,而产生的转矩方向相反,因而启闭力矩较小。
(4) 低压下可实现良好的密封。大多蝶阀采用橡胶密封圈,故密封性能良好。
(5) 调节性能良好。通过改变蝶板的旋转角度可以较好的控制介质的流量。
蝶阀的主要缺点:受密封圈材料的限制,蝶阀的使用压力和工作温度范围较小,大部分蝶阀采用橡胶密封圈,工作温度受到橡胶材料的限制。随着密封材料的发展及金属密封蝶阀的开发,蝶阀的工作温度及使用压力的范围已有所扩大。
二、闸阀
闸阀也叫闸板阀,它是依靠闸板密封面高度光洁、平整与一致,相互贴合来阻止介质流过,并依靠顶楔来增加密封效果。其关闭件沿阀座中心线垂直方向作直线升降运动以接通或截切断管路中的介质。
闸阀的主要优点:
(1) 流体阻力小。闸阀阀体内部介质通道是直通的,介质流经闸阀时不改变流动方向,因而流动阻力较小。
(2) 启闭较省力。启闭时闸板运动方向与介质流动方向相垂直。与截止阀相比,闸阀的启闭较为省力。
(3) 介质流动方向一般不受限制。介质可从闸阀两侧任意方向流过,均能达到接通或截断的目的。
(4) 便于安装,适用于介质的流动方向可能改变的管路中。
闸阀的主要缺点:
(1) 高度大,启闭时间长,由于开启时需将闸板完全提升到阀座通道上方,关闭时又需将闸板全部落下挡住阀座通道,所以闸板的启闭行程很大,起高度也相应增大,启闭时间较长。
(2) 密封面易产生擦伤。启闭时闸板与阀座相接触的两密封面之间有相对滑动,在介质作用下易产生擦伤,从而破坏密封性能,影响使用寿命。
三、隔膜阀
隔膜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截断阀,其内部结构与其他阀门的主要区别在于无填料函,其启闭件是一块采用强度较高或耐磨的材料制成的隔膜,它将阀体内腔与阀盖内腔隔开,从而消除了阀门的驱动部件易受介质侵蚀造成外泄的隐患。隔膜阀主要用于含有硬质悬浮物、腐蚀性介质和密封要求高的设备与管道系统。
隔膜阀的特点:
(1) 用隔膜将下部阀体内腔与上部阀体内腔隔开,使位于隔膜上方的阀杆、阀瓣等零件不受介质腐蚀,且不会产生介质外漏,省去了填料函密封结构。
(2) 采用橡胶或塑料等软质密封材料制作隔膜,密封性好。由于隔膜为易损部件,应视工况及介质特性而定期更换。
(3) 受隔膜材料限制,隔膜阀适用于低压(PN≤1.6MPa)及温度不高(t≤190℃)的设备和管道上。
(4) 具有良好的防腐特性。
四、截止阀
截止阀是一种常用的截断阀,主要用于接通或截断管路中的介质,一般用于中、小口径的管道,适用的压力、温度范围很大。截止阀一般不用于调节介质流量。截止阀阀体的结构形式有直通式、直流式和角式,直通式是最常见的结构,但其流体阻力最大;直流式的流体阻力较小,多用于含固体颗粒或粘度大的流体;角式阀体多采用锻造,适用于较小口径、较高压力的管道。
截止阀的主要优点:
(1) 截止阀的结构比较简单,制造和维修都比较方便;
(2) 密封面不易磨损、擦伤,密封性较好,寿命较长;
(3) 启闭时阀瓣行程较小,启闭时间短,阀门高度较小。
截止阀的主要缺点:
(1) 流体阻力大,阀体内介质通道比较曲折,故能量消耗较大。
(2) 启闭力矩大,启闭较费力。关闭时,因为阀瓣的运动方向与介质压力作用方向相反,阀瓣的运动必须克服介质的作用力,故启闭力矩大。
(3) 介质的流动方向,一般有由下向上流动要求的限制。
五、止回阀
止回阀是能自动阻止流体倒流的阀门,也称为逆止阀。止回阀的阀瓣在流体压力下开启,流体从进口侧流向出口侧,当进口侧压力低于出口侧时,阀瓣在流体压差、本身重力等因素作用下自动关闭以防止流体倒流。止回阀通常被用于泵的出口。
止回阀一般分为升降式、旋启式、蝶式及隔膜式等几种类型。升降式止回阀的结构一般与截止阀相似,其阀瓣沿着通道中心线作升降运动,动作可靠,但流体阻力较大,适用于较小口径的场合。旋启式止回阀的阀瓣绕转轴作旋转运动,其流体阻力一般小于升降式止回阀,它适用于较大口径的场合。蝶式止回阀的阀瓣类似于蝶阀,其结构简单、流阻较小,水锤压力亦较小。隔膜式止回阀有多种结构形式,均采用隔膜作为启闭件,由于其防水锤性能好,结构简单,成本低,近年来发展较快。但隔膜式止回阀的使用温度和压力受到隔膜材料的限制。
六、球阀
球阀是用带圆形通孔的球体作为启闭件,球体随阀杆转动,以实现启闭动作的阀门。球阀的主要功能是切断和接通管道中的介质流通通道,其工作原理是借助手柄或其他驱动装置使球体旋转90°,使球体的通孔与阀体通道中心线重合或垂直,以完成阀门的全开或全关。
球阀的优点:
(1) 流体阻力小,全开时球体通道、阀体通道和连接管道的截面积相等,并且成直线相通,介质流过球阀,相当于流过一段直通的管子。化水系统中树脂通过的阀门一般都是采用球阀。
(2) 启闭迅速,启闭时只需把球体转动90°,方便而迅速。
(3) 结构较简单,体积较小,质量较轻。特别是它的高度远小于闸阀和截止阀。
(4) 密封性能好。球阀一般采用具有弹性的软质密封圈。
球阀的缺点:使用温度范围小。球阀一般采用软质密封圈,使用温度受密封圈材料的限制。
七、减压阀
减压阀的作用是将设备的管路内介质的压力降低到所需压力。它依靠其敏感元件(膜片、弹簧片等)改变阀瓣的位置,增加管道局部阻力,从而使介质的压力降低。
八、安全阀
安全阀是设备和管道的自动保护装置,在化学水处理设备和管道中,常用于蒸汽管道、加热器、压缩空气管道和储气罐等压力容器上,当介质压力超过规定数值时,安全阀自动开启,以排除过剩介质压力;当压力下降到回座压力时,能自动关闭,以保证生产运行安全。
安全阀按其结构不同分为直通式安全阀和脉冲式安全阀二种,直通式安全阀又分为杠杆重锤式安全阀和弹簧式安全阀。化水系统常用的为弹簧式安全阀。弹簧式安全阀的动作原理:正常运行时,弹簧向下的作用力大于流体作用在门芯上的向上作用力,安全阀关闭。一旦流体压力超过允许压力时,流体作用在门芯上的向上的作用力增加,门芯被顶开,流体溢出,待流体压力下降至弹簧作用力以下后,弹簧又压住门芯迫使它关闭。

网友D:
闸阀的种类

  1. 按闸板的构造可分

  1)平行式闸阀:密封面与垂直中心线平行,即两个密封面互相平行的闸阀。

  在平行式闸阀中,以带推力楔块的结构最常为常见,既在两闸板中间有双面推力楔块,这种闸阀适用于低压中小口径(DN40-300mm)闸阀。也有在两闸板间带有弹簧的,弹簧能产生予紧力,有利于闸板的密封。

  2)楔式闸阀:密封面与垂直中心线成某种角度,即两个密封面成楔形的闸阀。

  密封面的倾斜角度一般有2°52′,3°30′,5°, 8°, 10°等,角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介质温度的高低。一般工作温度愈高,所取角度应愈大,以减小温度变化时发生楔住的可能性。

  在楔式闸阀中,又有单闸板,双闸板和弹性闸板之分。单闸板楔式闸阀,结构简单,使用可*,但对密封面角度的精度要求较高,加工和维修较困难,温度变化时楔住的可能性很大。双闸板楔式闸阀在水和蒸气介质管路中使用较多。它的优点是:对密封面角度的精度要求较低,温度变化不易引起楔住的现象,密封面磨损时,可以加垫片补偿。但这种结构零件较多,在粘性介质中易粘结,影响密封。更主要是上、下挡板长期使用易产生锈蚀,闸板容易脱落。弹性闸板楔式闸阀,它具有单闸板楔式闸阀结构简单,使用可*的优点,又能产生微量的弹性变形弥补密封面角度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改善工艺性,现已被大量采用。

  2. 按阀杆的构造闸阀又可分为

  1) 明杆闸阀:阀杆螺母在阀盖或支架上,开闭闸板时,用旋转阀杆螺母来实现阀杆的升降。这种结构对阀杆的润滑有利,开闭程度明显,因此被广泛采用。

  2) 暗杆闸阀:阀杆螺母在阀体内,与介质直接接触。开闭闸板时,用旋转阀杆来实现。这种结构的优点是:闸阀的高度总保持不变,因此安装空间小,适用于大口径或对安装空间受限制的闸阀。此种结构要装有开闭指示器,以指示开闭程度。这种结构的缺点是:阀杆螺纹不仅无法润滑,而且直接接受介质侵蚀,容易损坏。

闸阀的通径收缩耐磨焊条

  如果一个阀体内的通道直径不一样(往往都是阀座处的通径小于法兰连接处的通径),称为通径收缩。

  通径收缩能使零件尺寸缩小,开、闭所需力相应减小,同时可扩大零部件的应用范围。但通径收缩后。流体阻力损失增大。

  在某些部门的某些工作条件下(如石油部门的输油管线),不允许采用通径收缩的阀门。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小管线的阻力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通径收缩后给机械清扫管线造成障碍。

网友E:
1)闸阀(GATE VALVES)

闸阀是为了于一管线上某一部位系统需要“全开、全关”控制且流体流过仅能以微少之压力降产生时而设计使用的。当一系统中某一部份需予隔离,而不须考虑流体节流(THROTTING)的控制时闸阀是非常理想而适合的。因当节流使用时,则流体会产生高速流经门座,而造成流体之冲蚀门、座及壳体(产生拉丝现象),或引起震动而损伤。

(2)球型阀(GLOBE VALVES)、角阀(ANGLE VALVES)、针阀(NEEDLE VALVE)球型阀因球体有球柱状的外形而称之,主要是为须紧闭,经常开关及当流体须控制流量之节流作用而设计,其最主要特点是有效的节流,使拉丝现象减到最少因而减少阀门及阀座之浸(冲)蚀,但因阀座是平行于流线,流体流经该类阀座时流向之改变,将在阀中产生扰流,以及降力的下降,仅适合不荷求因压力降所造成扬程失时,方可使用。

角阀的结构,特性是由球型阀修正而来,仅是出口与进中成90度直角之区别。

针阀亦是由塞式球型阀修正而来,阀塞为细长型有锥度的针状,特别适用于低流量范围的流量控制。

(3)逆止阀(CHECK VALVES)-----摆动式(SWING TYPE)、升降式(LIFT TYPE)、斜盘(门)式(TILTING DISC)、双片式(DUALPLATE)、底阀(FOOT VALVES)。

此类阀其作用为容许流体朝一方向自由流动,而限制其反流动,当流体通过系统时的压力,把阀门开启,任何流体的反向,会把阀门关闭,关闭的完成,是赖止回机构的重量或赖反压,或赖弹簧或赖以上几种的组合。

(4)球型停止逆止阀(GLOBE STOP-CHECK VALVES)止阀类似3.3项之升降式逆止阀,但加装阀杆及手输(或别的辅助操作装置)做为流体之关断及止回用,止阀不能以任何机械传动方式打开,只靠上游流体压力将阀门升举,离开阀座面。

(5)塞阀(PLUG VALVES)

此阀由插入阀体中之阀塞(门),为一具有锥度中间开槽的塞件而得名、结构简单属古老型式之阀,由全开至关只须转90度即可、阀塞(门)之流口可为任何尺寸与形状,也可作成多孔型式来配合三或四条管线连接,而能有不同的流向组合。一般用于全开或全关,不作节流使用(除非开口特殊钻石形状并经处理过)。

(6)球阀(BALL VALVE)

球阀是由塞阀修改而来,以球塞代替柱塞,来控制液体、阀塞(门)内通道截面积,则与配合管线的管径相同,流体作直线通过阀体,且吸有微小之压力降。现一般均使用PTEE、EPDM等材料,为阀座,因此,气泡密封性佳。且改良为防火及防静电之安全设计,被广泛使用,但因阀座为PTFE材质,其使用温度一般受限于250度以下。

(7)蝶形阀(BUTTERFLY VALVES)

阀的构造,是根据管子挡扳的原理,其流动控制元件是一有倾角的盘(门)(其材质可为金属或金属外缘包上塑胶、特氟隆等),圆盘固定在心轴上,并以能旋转的心轴来控制开闭(开、闭只须90度之旋转),阀座可为金属、橡胶、特氟隆等材料,而固定于阀体壁上,此阀构造简单,其阀体为薄饼(WAFER)型、重量轻,不占空间适合于节流及开闭之用。尤其用于大流量之控制(不适用于小流量)。

(8)隔膜阀(DIAPHRAGM VALVES)

此阀实际上不过是“钳夹”的阀,一个弹性的,可扰的膜片,用螺椿连接在压缩件上,压缩件是由阀杆所操作而上下移动,当压缩件上升,膜片就高举,而造成通路,当压缩件下降,膜片就压在阀体堰上(假使为堰式阀)或压在轮廓的底部(假使为直通式),此阀适用于开关及节流之用。

隔膜阀是特别适用于运送有腐蚀性,有粘性的流体,例如泥浆、食品、药品、织维性粘合液等,因管线中,此阀的操作机构,是不暴露在运送流体中,故不具污染性,也不需要填料,阀杆填料部也不可能会泄漏。

(9)安全阀(SAFETY BALVES)、泄压阀(RELIDF VALVES)、安全、泄压阀工厂中,使用高温、高压气体的机会相当大,尤其在电厂、化学工厂,由于压力异常而造成塔槽、锅炉、管线等压力容器、设备被破坏而生泄漏,火灾或爆炸的机率相当高,为了防止此类意外事故之发生,使制程稳定操作,依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之规定,必须在所有高压设备均装设此等安全排放装置之阀类。

此类阀之构造类似角阀,依其作动方式之不同可分为弹箕负载式(SPRING LOADED TYPE)及辅助阀作动式(PILOT OPERATED TYPE)。基本上是依力平衡方式作动装置。一旦阀盘(门)所受之压力大于弹箕或辅助阀之设定压力时,阀盘就会被此压力推开,其压力容器内之气(液)体会被排出,以降低该压力容器内之压力。

安全阀须设计成有全开急泄的作用,其容量超压以及冲放必须受ASME法规的规定。

泄压阀,设计成在初压力增加时,阀慢慢开启,且没有法规作依据,亦不必需立刻开启到全开位置,但压力增加时,它要继续不断的开启。

网友F:
这个阀门种类非常繁多,虽然形式多样,结构不同,但目的就是两样调节流量和切断介质。
根据偶的工作经验,偶总结如下。
根据执行机构的动作不同,分为手动阀门和自动阀门。
手动阀门,就是需要人来操作的阀门,比如各种工艺生产中的闸阀、切断阀、球阀、蝶阀等等。
自动阀门又可分为,自身自动和外部控制。
自身自动如单向阀、止回阀、疏水阀、安全阀等等通过自身设置的弹簧或内部结构进行动作。
外部控制最普遍的就是自动控制中的各种调节阀、切断阀。根据动力不同有电动阀门、气动阀门、油压阀门、自力式阀门。在工艺复杂危险的情况下还设有手动操作的手轮结构。其调节机构和手动阀门性质一样,能在远距离进行控制,起到调节流量切断介质的目的。
以偶的使用经验看。闸阀和普通调节阀主要应用在过程控制中,因为过程控制的介质压力、温度变化较大且介质赃物性也大,因此对阀门自身的压力等级、密封性耐腐蚀性要求严格。其闸阀的形式决定了大量应用。
球阀主要应用在切断的控制中,因为球阀是角度开启的,作用迅速,用时很短,适用于快速切断的场合,且球阀的内部形式决定了流通通径很大,流量压损小。其也可以作为调节阀进行流量控制但是因为球阀的内部密封设计及垫片的安装致使不能用在高压差和动作频繁的控制中。
蝶阀的结构形式决定了其安装紧凑特备使用在大管径的流量控制中,如循环水管道阀门大部分都是蝶阀,在水的处理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阀,切断阀形式是低进高出,如针型阀就是适用于高压差和危险介质的取样、排污中,日常生活所用到的高压管道大部分也是切断阀,主要是为安全着想。
还有一种特殊的阀门,就是限流孔板阀,其结构是把闸板阀的闸板中间钻一小孔,在阀门全开时其就是一个普通的闸阀,在阀门全关时则有介质通过限流小孔。在仪表的反吹系统中应用。其外表形式与普通的闸阀一样,因此在使用时一定观察清楚,切莫弄混。
阀门与管道的连接一般是通过螺纹、焊接和法兰连接,在小于DN25的管径中一般常见的是螺纹阀门、承插焊阀门,在介质压力高时是法兰连接。但在大于DN25的阀门上基本都是法兰连接。
阀门的材质主要是普通碳钢,耐腐蚀的是不锈钢,民用自来水管道也有的是PVP材质,选用时应根据流体的性质如压力、温度、腐蚀性合理选择。

网友G:
1:闸阀
闸阀是作为截止介质使用,在全开时整个流通直通,此时介质运行的压力损失最小。闸阀通常适用于不需要经常启闭,而且保持闸板全开或全闭的工况。不适用于作为调节或节流使用。对于高速流动的介质,闸板在局部开启状况下可以引起闸门的振动,而振动又可能损伤闸板和阀座的密封面,而节流会使闸板遭受介质的冲蚀。从结构形式上,主要的区别是所采用的密封元件的形式。根据密封元件的形式,常常把闸阀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如:楔式闸阀、平行式闸阀、平行双闸板闸阀、楔式双闸板闸等。最常用的形式是楔式闸阀和平行式闸阀。
2:截止阀
截止阀的阀杆轴线与阀座密封面垂直。阀杆开启或关闭行程相对较短,并具有非常可靠的切断动作,使得这种阀门非常适合作为介质的切断或调节及节流使用。截止阀的阀瓣一旦处于开启状况,它的阀座和阀瓣密封面之间就不再的接触,并具有非常可靠的切断动作,合得这种阀门非常适合作为介质的切断或调节及节流使用。截止阀一旦处于开启状态,它的阀座和阀瓣密封面之间就不再有接触,因而它的密封面机械磨损较小,由于大部分截止阀的阀座和阀瓣比较容易修理或更换密封元件时无需把整个阀门从管线上拆下来,这对于阀门和管线焊接成一体的场合是很适用的。介质通过此类阀门时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因此截止阀的流动阻力较高于其它阀门。截止阀又分为:1)角式截止阀;在角式截止阀中,流体只需改变一次方向,以致于通过此阀门的压力降比常规结构的截止阀小。2)直流式截止阀;在直流式或Y形截止阀中,阀体的流道与主流道成一斜线,这样流动状态的破坏程度比常规截止阀要小,因而通过阀门的压力损失也相应的小了。3)柱塞式截止阀:这种形式的截止阀是常规截止阀的变型。在该阀门中,阀瓣和阀座通常是基于柱塞原理设计的。阀瓣磨光成柱塞与阀杆相连接,密封是由套在柱塞上的两个弹性密封圈实现的。两个弹性密封圈用一个套环隔开,并通过由阀盖螺母施加在阀盖上的载荷把柱塞周围的密封圈压牢。弹性密封圈能够更换,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制成,该阀门主要用于“开”或者“关”,但是备有特制形式的柱塞或特殊的套环,也可以用于调节流量。
3:蝶阀
蝶阀的蝶板安装于管道的直径方向。在蝶阀阀体圆柱形通道内,圆盘形蝶板绕着轴线旋转,旋转角度为0°~90°之间,旋转到90°时,阀门则牌全开状态。蝶阀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只由少数几个零件组成。而且只需旋转90°即可快速启闭,操作简单,同时该阀门具有良好的流体控制特性。蝶阀处于完全开启位置时,蝶板厚度是介质流经阀体时唯一的阻力,因此通过该阀门所产生的压力降很小,故具有较好的流量控制特性。蝶阀有弹密封和金属的密封两种密封型式。弹性密封阀门,密封圈可以镶嵌在阀体上或附在蝶板周边。 蝶阀不仅在石油、煤气、化工、水处理等一般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而且还应用于热电站的冷却水系统。常用的蝶阀有对夹式蝶阀和法兰式蝶阀两种。对夹式蝶阀是用双头螺栓将阀门连接在两管道法兰之间,法兰式蝶阀是阀门上带有法兰,用螺栓将阀门上两端法兰连接在管道法兰上。
4:球阀
球阀是由旋塞阀演变而来。它具有相同的旋转90度提动作,不同的是旋塞体是球体,有圆形通孔或通道通过其轴线。球面和通道口的比例应该是这样的,即当球旋转90度时,在进、出口处应全部呈现球面,从而截断流动。球阀只需要用旋转90度的操作和很小的转动力矩就能关闭严密。完全平等的阀体内腔为介质提供了阻力很小、直通的流道。通常认为球阀最适宜直接做开闭使用,但近来的发展已将球阀设计成使它具有节流和控制流量之用。球阀的主要特点是本身结构紧凑,易于操作和维修,适用于水、溶剂、酸和天然气等一般工作介质,而且还适用于工作条件恶劣的介质,如氧气、过氧化氢、甲烷和乙烯等。球阀阀体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组合式的。

网友H: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常规阀门。

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有不少多功能阀门出现,比如株洲产的多功能水泵控制阀,就是集电动阀、止回阀和水锤消除器三种设备的功能于一体阀。这种阀虽然单价相对较贵,但其特点相当明显,如:安全可靠性高,具有速闭、缓闭以及吸能腔三种消除水锤措施,而且动作完全联锁,不会产生误动作;无需操作控制,当水泵启停时,巧妙地利用阀门前后介质的压力变化来控制动力,使阀门自动按照水泵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动作;无需专业调试,阀门动作不受水泵扬程及流量变化的影响,适应范围广;基本无需维修,寿命长;节能效果明显,利用进口端的压力进入膜片下腔支撑膜片压板及阀杆的重量,阻力损失小。

当然还有不少排泥阀、排气阀。排泥阀安装在各类污水池体外,用于排除池底泥沙及污物;排气阀用于水泵出口及给水、排水管线中,具有自动排气与自动补气的功能,提高输水管路的排送效率,降低排送成本。一旦管道内产生负压,迅速导入外界空气,保护管线免受负压破坏;并可迅速排出管道中的空气。

网友I:
济南优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国产PLC的自主开发、生产、销售,完全兼容于进口三菱PLC,也可以使用三菱的编程软件进行编程。联系电话:15064134140赵;网址:www.uniplc.cn

网友J:
常用的阀门主要有:闸阀、截止阀、球阀、蝶阀、止回阀、安全阀、调节阀、平衡阀、自力式平衡阀等等。下面逐一介绍。

1、闸阀。也叫闸板阀、闸门阀,是广泛使用的一种阀门。
工作原理:闸板密封面与阀座密封面高度光洁、平整、一致,加工成一个非常贴合、严密的密封副。闸板通过阀杆的上提、下压,对介质形成导通和关断。它在管路中起关断作用。
优点:流体阻力小;全开时密封面不受冲蚀;可以在介质双向流动的情况下使用,没有方向性;结实耐用;不仅适合做小阀门,而且可以做大阀门。
缺点:高度大;启闭时间长;笨重;修理难度大;如果是大口径闸阀,手动操作比较费力。

闸阀按阀杆的不同分明杆式和暗杆式;按闸板构造不同分平行式和楔式;还有单闸板、双闸板之分。供热工程中,常用的是明杆楔式单闸板闸阀(Z41H-16C)和暗杆楔式单闸板闸阀(Z45T-10),前者装在热力站内一次侧,后者装在热力站内二次侧。它一般起两个作用:作为主设备起开关作用;作为辅设备安在主设备前后作检修用。
闸阀安装时,不要使手轮处在水平线以下(倒装),否则会使介质长期留存在阀盖中,容易腐蚀阀杆。在供热工程中,闸阀曾经是阀门中的主力军。现在随着蝶阀的广泛采用,闸阀已被蝶阀取而代之。

2、截止阀。也是广泛使用的一种阀门。一般口径在100mm以下。它的工作原理与闸阀相近,只是关闭件(阀瓣)沿阀座中心线移动。它在管路中起关断作用,亦可粗略调节流量。
优点:制造容易,维修方便,结实耐用。
缺点:只允许介质单向流动,安装时有方向性。流阻大,密封性差。

按结构不同分直通式、直角式、直流式、平衡式。工程中一般使用法兰直通式(J41H)和内螺纹直通式(J11H)。截止阀有方向性,不可按反。也不宜倒安。
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过去常用直通式、小口径截止阀,现在已渐渐被球阀所取代。

3、球阀
相比闸阀、截止阀,球阀是一种新型的、逐渐被广泛采用的阀门。它的工作原理是:阀芯为一个有通腔的球体,通过阀杆控制阀芯作90°旋转,使阀门畅通或闭塞。它在管路中起关断作用。
优点:除具有闸阀、截止阀的优点外,还有体积小、密封好(零泄漏)、易操作的优点。目前在石化、电力、核能、航空、航天等部门广泛使用。
缺点:维修困难。
球阀有两种形式:浮动球式和固定球式。在供热工程中,一些关键位置,如重要的分支、热力站的接人口,DN250以下,常采用进口球阀。它与国产球阀的结构不同:国产球阀的阀体一般是二块式、三块式,法兰连接;而进口球阀的阀体是一体式,焊接连接,故障点要少。它的原产地是北欧如芬兰、丹麦等供热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如芬兰的NAVAL,VEXVE,丹麦的DAFOSS等。由于其极佳的密封性,操作的可靠性,长期以来颇受用户的青睐。球阀无方向性,可以任意角度安装。焊接球阀水平安装时,阀门必须打开,避免焊接时的电火花伤及球体表面;当在垂直管道上安装时,如果焊接上接口,阀门必须打开,如果焊接下接口,阀门必须关闭,以免阀门内部被高热灼伤。

4、蝶阀
在供热系统中,目前是使用最广泛,种类也最多的一种阀门。
工作原理:阀瓣是一个圆盘,通过阀杆旋转,阀瓣在阀座范围内作90℃转动,实现阀门的开关。它在管路中起关断作用。
亦可调节流量。
优点:结构简单,体积轻巧,操作方便,密封性好。
缺点:全开时,阀板(密封圈)受介质冲蚀。
在供热工程中,用到的蝶阀有三偏心金属密封蝶阀,橡胶软密封蝶阀。
4.1、三偏心金属密封蝶阀
所谓“三偏心”是指阀轴、阀板在阀门内相对位置的偏移。普通的蝶阀都是一个偏心,即阀轴中心线与密封面中心线(阀板中心线)偏离;高性能的再加一个偏心,即阀轴中心线与阀门中心线(管道中心线)偏离;双偏心的目的在于使阀板开至20°之后,密封副之间相互脱离,从而减少摩擦(凸轮效应)。三偏心蝶阀在上述双偏心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独特的偏心—斜锥,即阀板的偏移(密封面与管道垂直面倾斜一个角度)。这样使得阀门在90°行程范围内,密封副之间完全脱离,既加强了凸轮效应,又完全消除了摩擦;同时关闭阀门时,当密封副逐渐闭合,产生“楔块效应”,以最小的扭矩实现最严密的关断。
所谓“金属密封”是指阀座、密封圈采用耐磨、耐腐、耐高温的优质合金制成;同时为了避免密封圈与阀座硬碰硬,密封副之间设计成柔性接触,即形成“弹性金属密封”,以保证关得严密,开无摩擦。有了“三偏心”的结构,再辅以“弹性金属密封”,这样的阀门操作轻便、经久耐用且密封良好。
三偏心金属密封蝶阀一般用在供热系统的主干线以及主分支上。口径为DN300以上。
进口三偏心金属密封蝶阀无方向性,但一般有建议安装方向,不宜反装;国产的有方向性,一般反向比正向差一个泄漏等级或差一至二个压力等级,不可反装。如在水平管道上焊接,应将阀门关闭,以保护密封圈;如在垂直管道上焊接,应将阀门关闭,且在焊接上口时要在阀板上注水,以熄灭焊渣。在水平管道上安装时,建议方位为阀杆水平或与垂直方向有一定倾斜,以保证底部轴承处的清洁。

4.2、橡胶软密封蝶阀
蝶板一般为电镀球墨铸铁,密封圈为橡胶材料。所用密封材料不同,性能有所不同。常用的有: 丁青橡胶,适用温度一12℃一+82℃;乙丙橡胶,适用温度一45℃一+135℃;耐热乙丙橡胶,适用温度一20℃一+150℃。
供热工程中常用的有对夹式(D371X),法兰式(D341X)。DN125以下可用手柄驱动(D71,D41X)。对夹式蝶阀小巧轻便,启闭迅速,操作方便,又好安装,又容易维修,密封和调节性能俱佳,性价比高,所以应大力采用。软密封蝶阀无方向性,可任意安装。
蝶阀在仓储时,阀板应开启4°一5°。以免密封圈长期受压而变形,影响密封。

5、止回阀 也叫逆止阀、单流门。一种常用的起辅助作用的阀门。
工作原理:依靠流体自身的力量以及阀瓣的自重,自动启闭的阀门。顾名思义,它的作用是阻止介质倒流。一般装在水泵出口,防止水锤对水泵造成损坏。
供热工程中常用的有水平升降式(H41H),单瓣旋启式(H44H),双瓣蝶式(H77H)。
止回阀有方向性,绝对不能装反。不同形式止回阀,按其结构,都有固定的安装方式,切不可装错。水平升降式只能安装在水平管路上,且保证阀瓣处于垂直状态;单瓣旋启式也只能安装在水平管路上,且保证阀瓣转轴处于水平状态;双瓣蝶式可以任意安装。

6、调节阀
也叫节流阀。是供热系统二次网的常用阀门。
工作原理:外形、结构与截止阀相似。只是密封副不同,调节阀的阀瓣和阀座类似暖水瓶的瓶塞和瓶口,通过阀瓣的移动改变过流面积来调节流量。在阀轴上有标尺表示相应流量。
作用:调节管路间介质流量分配以达到热力平衡。
供热工程中曾使用的是直通式(T41H),但它有一些缺点:流阻大,不宜垂直安装。于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平衡阀(PH45F)代替了调节阀。

7、平衡阀
改进型调节阀。流道采用直流式,阀座改为聚四氟乙烯;
克服了流阻大的缺点,同时增加了两个优点:密封更合理、兼有截止功能。
供热工程中在热力站二次网上使用,具有优异的流量调节特性,特别适用于变流量系统。 有方向性,可以水平装,也可以垂直装。

8、自力式平衡阀
也叫流量控制阀。它的工作原理是:在阀门内有一个由弹簧与橡胶膜组成的机构,它与阀杆连接。如果流量增大,会在其上产生一个不平衡力,使得阀瓣向关闭方向移动,以减少过流面积,降低流量,使流量回归设定值。反之亦然。由此始终保持阀后流量不变,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
安装在供热系统的热人口,分支点。自动消除水力失调,提高系统效能,实现经济运行。自力式平衡阀有方向性,切勿装反。

9、安全阀
当介质压力超过规定数值时,阀门能自动开启并泄压,当压力正常后,又能自动闭合,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起这种作用的阀门叫安全阀。
按结构分有:弹簧式、杠杆式、脉冲式。
按动作量分:阀瓣开启高度与阀座通径之比10%以下叫微启式,20%一30%叫全启式。
按排泄方式分:介质通过管道排走叫封闭式,直接排向空中叫敞开式。
现以弹簧式为例作一简述:弹簧力与介质作用于阀瓣的正常压力相平衡,使密封面闭合;当介质压力过高时,弹簧受到压缩,阀板开启,介质从中泄出;当压力回降到正常值时,弹簧力又将阀门关闭。
安全阀大量应用于压力容器。

2、阀门使用中的共性问题
a)要保持阀门内的清洁。
b)起吊时,绳子不要系在手轮或阀杆上。
c)安装前要确认阀门工作正常。
d)焊接时,焊机地线必须搭在同侧焊口的钢管上,防止电流击伤阀门。
e)中、小口径阀门焊接过程中宜对阀门采取冷却措施。
f)管路中不经常启闭的阀门要定期转动。

楼主:
2011-02-11-工控擂台-阀门的种类、特点和应用?
2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 森
陈石头 hh-clei
zyw3166 勇者

20积分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jiaoanpeng jiaoanpeng
yipin 张立旺
rzb123 玻璃的心
ye_w ye_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