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2-19-工控擂台-控制系回路抗干扰处理方式?

楼主(2011-02-07):
        控制系统回路(主要指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回路)常见干扰源有哪些?怎么预防和处理?原创贴有更多几率获得MP奖项!

网友A:
模拟量最多就是电流型和电压型的模拟量信号。

电压型由于输入端的内阻很高,极易引入干扰。一般电压信号是用在控制设备柜内电位器设置,或者距离非常近、电磁环境好的场合。

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

共模电压过高是最常见的问题,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地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网友B:
以变频调速器的控制回路简介干扰和预防:
(1) 静电耦合干扰
静电耦合干扰是指控制电缆与周围电气回路的静电容耦合,在电缆中产生的电势。可加大与干扰源电缆的距离,使距离为导体直径的40倍以上,并在两电缆间设置屏蔽导体且接地,以防干扰。
(2) 静电感应干扰
静电感应干扰是指周围电气回路产生的磁通变化在电缆中感应出的电势。可将控制电缆与主回路电缆或其他动力电缆分离铺设,将控制导体绞合,铺设路线取比较短,以预防器干扰。
(3) 电波干扰
电波干扰是指控制电缆成为天线,由外来电波在电缆中产生的电势。抗干扰措施同(1)、(2)。
(4) 电磁干扰
电磁干扰是指周围电气回路产生的磁场变化在控制回路电缆中感应出的电势。抗干扰措施同(1)、(2)。
(5) 接触不良造成的干扰
接触不良干扰是指变频器控制电缆的电接点及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电阻发生变化在电缆中产生的干扰。对其可采用并联触点、镀金触点或选用密闭式继电器,对电缆连接点应定期做拧紧加固处理,以防干扰。
(6) 电源线传导干扰
电源线传导干扰是指各种电气设备从同一电源系统获得供电时,由其他设备在电源系统直接产生的电势。变频器控制电源可采用外系统供电,在输入侧装滤波器及绝缘变压器,并且屏蔽接地,以防干扰。
(7) 接地干扰
接地干扰时可采用其集中接地或1点接地,使用专设的接地端子,并且减少接地电阻。

网友C:
这几期和干扰干上了。

网友C:
干扰源有很多:

现场电网波动,不洁净;

变频器产生射频大;

动力线产生的磁效应。

信号电缆没有屏蔽层,或系统接地不好,变送器抗电磁辐射性能不好,控制系统没有采用独立的供电系统,周围有大型电机等。
变频的干扰是很大的:主要是动力电缆和变频电缆与信号线走的太近;或者变频电缆没有用屏蔽电缆; 或者信号线屏蔽不好,信号线接地不好,都可造成干扰。

所以在处理上,我们主要从走线上下了一些功夫。信号线和电源线要严格的分开,留有一定的距离,防止干扰。另外所有的模拟量信号电缆均采用屏蔽电缆。最大限度的减小干扰对线路的影响。

还要有效接地: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验收规范
第7.2.5条 信号回路接地与屏蔽接地可共用一个单独的接地极。同一信号回路或同一线路的屏蔽层,只能有一个接地点。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规定。
第7.2.6条 信号回路的接地点应在显示仪表侧,当采用接地型热电偶和检测部分已接地的仪表时,不应再在显示仪表侧接地。
第7.2.7条 屏蔽电缆(线)屏蔽层的接地应符合本规范第7.2.6条的规定;同一线路的屏蔽层应具有可靠的电气连续性。
第7.2.8条 当有防干扰要求时,多芯电缆中的备用芯线应在一点接地。屏蔽电缆的备用芯线与电缆屏蔽层,应在同一侧接地。

网友D:
        由于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多是微弱的直流或变化缓慢的交变信号,最后还有过长距离传输过程,因此像大功率电机和其它电气设备产生的磁场,高压电气设备产生的电场以及各种电磁波辐射等等的存在和变化都将以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混入系统中。所有这些构成控制系统的干扰源,如变压器、继电器、微波设备、电机、无绳电话和高压电线等。
        通常来说影响控制系统的干扰源主要有电力网络和电气设备的暂态过程、雷电等引起空间的辐射干扰和静电、信号引线、接地等
引起的系统外引线干扰。细分无外乎辐射、温度、湿度、振动、传输、感应、静电、接地等几个方面。
        控制系统的抗干扰,就应该从抑制干扰源对系统的影响入手,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电缆敷设
        对信号电缆进行正确分类,将不同种类的信号线隔离铺设(不在同一电缆槽中,或用隔板隔开),使模拟信号部分,相互间的信
号耦合为最小。杜绝其它电缆与模拟信号电缆间形成传导而引入干扰。
        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基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信号为微弱电平信号,如:热阻信号、热电偶信号、毫伏信号、应变信号等;
第二类为低电平或小电流信号,如:0~5V、1~5V、4~20mA、0~10mA模拟量输入信号,电平型开关量输入信号,触点型开关量输入信号,脉冲量输入信号等。电缆敷设时,要根据信号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于第一类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最好是屏蔽双绞电缆;而且在电缆敷设时,应该和其它电缆予以隔离,
独立敷设,或是单独穿管敷设,严禁与系统输出信号和动力电缆平行,不能禁止时,平行敷设段的长度应尽量短,并且要保证有足够的距离,一般距离系统的输出电缆保持在350mm以上,与动力电缆保持在600mm以上设置更大,并且不能与动力电缆共用一个电缆桥架。不同信号辐值的信号线不宜穿在同一导线管内。在采用金属电缆桥架敷设时,不同辐值导线、电缆与电力线需用金属隔板隔开。
        不使用非金属的电缆桥架,采用金属或金属网屏蔽的电缆桥架时,应保证桥架间有良好的电气连接,并必须在桥架两端接地,如
果桥架距离较长,应每隔30米设一个接地点,桥架的接地宜采用等电位连接,也允许就近与第有良好接触的金属设施连接。
        信号回路必须要有唯一的参考地,屏蔽电缆遇到有可能产生传导干扰的场合,也要在就地或者控制室唯一接地,防止形成“地环
路”。对于多雷地区,控制系统线缆的敷设必须考虑有关的防雷措施。
        对于第二类信号,其中的0~5V、1~5V、4~20mA、0~10mA模拟量输入信号,采取与第一类相同的布线方式,第二类的其他信号
,在电缆敷设时,宜与第一类信号和第二类信号的模拟信号分开。
        所有屏蔽电缆必须保证屏蔽层只有一点接地,且接地状态良好。
2、信号隔离
      采用信号隔离器对系统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回路加以隔离,防止从现场来的各类干扰串入系统,以及就地设备与控制系统不共地可
能产生的电势差。对于数字量输入输出回路,常用的解决方法就是对DI/DO信号采用继电器或电磁隔离和光电隔离技术的开关量隔离器。比如对于一个马达控制关反馈输入回路:现场的常开接点闭合时,继电器线圈带电,输出接点闭合,接点信号引入系统的开关量采集卡件。这样,强电就不会串入卡件的信号回路,发生故障时,也主要检修隔离的外回路。采用电磁隔离和光电隔离技术的开关量隔离器,可以减少为外回路供电的工作量,但成本相比继电器略高。
        对于如:热阻信号、热电偶信号、毫伏信号、应变信号等信号,如果现场的干扰很强,并且距离控制系统的安装地很远,使用的
电缆很长,可以采取在现场就地安装变送器的方法,将第一类线号转换为第二类信号进行传输,有助于对干扰的抑制。
3、软件抗干扰
       由于电磁干扰的复杂性,仅仅依靠硬件滤波措施要根本消除迎接干扰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和组态时,还
应在软件方面进行抗干扰处理,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软件抗干扰以其设计灵活、节省硬件资源,可靠性高,功能多样,使用灵活,具有许多硬件滤波措施所不具备的优点,当然它需要占一定的运行时间。软件抗干扰是以牺牲少量的运行速度和程序空间来达到抗干扰目的的方法,系统可采用指令冗余、设置软件陷阱以及数据冗余技术等软件抗干扰措施。常用的一些措施:数字滤波和工频整形采样,可有效消除周期性干扰;定时校正参考点电位,并采用动态零点,可有效防止电位漂移;采用信息冗余技术,设计相应的软件标志位;采用间接跳转,设置软件陷阱等提高软件结构可靠性。
        由于某些干扰是可以预知的,如控制器的输出命令使执行机构(如大功率电动机)动作,常常会伴随产生火花。电弧等干扰信号
,它们产生地干扰信号可能使控制系统接收错误的信息。在容易产生这些干扰的时间内,可用软件封锁控制系统的控制器的某些输入信号,在干扰易发期过去后,再取消封锁。从而避免系统自身的干扰。

网友E:
这个干扰主要横向干扰,其主要是信号在线缆传输中受到所经场所的电磁干扰和静电干扰。特别是周围大型机泵、强电线缆产生的干扰。因为受到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其干扰源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对待这种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屏蔽。

现在的屏蔽措施一般都是多重的,首先是线缆穿线管和槽盒桥架起到屏蔽作用,这个屏蔽体的接地公用电器设备的安全接地。再者就是线缆本身的屏蔽层,这个屏蔽层现在一般都是在控制端进行单点接地。还有就是把信号电缆和动力电缆分开铺设,就是在避免不开的也要设计挡板进行隔离,在通过动力电缆时避免同向走向应该交叉。在信号电缆铺设时尽量原理大型的机泵和能够产生强电磁干扰的设备。

此外对于进入控制系统的信号进行处理,把进入信号内的干扰消除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安装滤波器,安装隔离端子,把电源的负端接地等等措施。

在设计安装时把电器配电柜与仪表控制柜分开,尽量做到在不同的房间里,对于电器和仪表间的信号传输设计隔离端子,此外对于静电产生的干扰也要进行接地处理。

所以偶的观点就是对于干扰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屏蔽和接地,对于信号干扰源较复杂的情况还要对信号进行处理和隔离。

网友F:
控制系统回路(主要指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回路)常见干扰源有哪些?

a)、模拟量信号电缆没有屏蔽层或屏蔽不好;b)屏蔽或系统接地不好;c)、变送器抗电磁辐射性能不好;d)、控制系统没有采用独立的供电系统;e)、周围有大型电机等。

怎么预防和处理?a)、模拟量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布线;b)、屏蔽层单端接地;c)、模拟量单独隔离供电....请楼下的大侠帮忙补上吧!

网友G:
强电场;强磁场,环境恶劣。密集的电子电路。

1光电隔离;2减少传输长度采用抗干扰处理;3实行阻抗匹配。4屏蔽处理

网友H:
干扰源主要有动力电缆和变频电缆与信号线走的太近;或者变频电缆没有用屏蔽电缆; 或者信号线屏蔽不好,信号线接地不好,都可造成干扰。

处理方式:

把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使用屏蔽线来隔离干扰源,接地要做的非常牢固。电源线传导干扰是指各种电气设备从同一电源系统获得供电时,由其他设备在电源系统直接产生的电势。变频器控制电源可采用外系统供电,在输入侧装滤波器及绝缘变压器,并且屏蔽接地,以防干扰。

网友I:
一、串模干扰(又称横向干扰或正态干扰)
       所谓串模干扰(差模干扰)是指叠加在被测信号上的干扰噪声。干扰噪声是指无用的变化较快的杂乱交变信号。串模干扰和被测信号在回路的地位是相同的,串联于信号源回路中,总是以两者之和作为输入信号。串模干扰也称为常态干扰。

串模干扰的抑制

        1、用有屏蔽层的双绞线或同轴电缆作信号引线
        2、可减少电磁感应
       3、采用各种滤波器
       4、采用双积分式A/D转换器
二、共模干扰(也称纵向干扰或共态干扰)
        由不同的“地”而引起,是指电路两端共有的干扰电压。这种干扰可能是直流电压,也可以是交流电压,其幅值可达几伏甚至更高,取决于现场产生干扰的环境条件和计算机等设备的接地情况。共模干扰也称为共态干扰。

共模干扰的抑制

        1、双端输入作为A/D转换器前面的前置放大器
        2、变压器隔离,利用变压器把模拟信号电路与数字信号电路隔离开来,也就是把模拟地与数字地断开,以使共模干扰电压不成回路,从而抑制了共模干扰
    变压器隔离:利用变压器把模拟信号电路与数字信号电路隔离开来,也就是把模拟地与数字地断开,以使共模干扰电压不成回路,从而抑制了共模干扰;另外,隔离前和隔离后应分别采用两组互相独立的电源,切断两部分的地线的联系;
       3、光电隔离:利用光电耦合器使两端的地线隔开,同时光电耦合器是靠电流传输信号,因此,即使是在干扰电压幅值较大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电流,仍不能使其导通,从而可以有效的抑制干扰信号;
       4、浮地屏蔽
       5、采用仪表放大器提高共模抑制比:仪表放大器具有共模抑制能力强、输入阻抗高、漂移低、增益可调等优点,是一种专门用来分离共模干扰与有用信号的器件。

三、接地注意事项及方法

       1、不同的地应当分别设置
       信号地、功率地、安全地(机壳地)分别设置(互相浮离),并保证接地点之间的距离;最好采用单独电源供电并分别接地,信号地线应与功率地线和机壳地线相绝缘;数字地和模拟地不能简单混用一根地线,而应通过接地板一点将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在一起。
        2、分别回流法单点接地
        计算机控制系统中最常用的是模拟地、数字地、安全地分别回流法单点接地(如图8.2-1所示)。其中回流线采用汇流条(往往由多层铜导体构成,截面呈矩形;各层之间有绝缘层)以减少自感,并将数字地汇流条和模拟地汇流条间隔开以减少电容耦合。

网友J:
温习温习!都好久不来了!

网友K:
干扰源,指产生干扰的元件、设备或信号,用数学语言描述如下:du/dt, di/dt大的地方就是干扰源。如:雷电、继电器、可控硅、电机、高频时钟等都可能成为干扰源。

从基本原则出发,抗干扰措施如下
1 抑制干扰源
  抑制干扰源就是尽可能的减小干扰源的du/dt,di/dt。这是抗干扰设计中最优先考虑和最重要的原则,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减小干扰源的du/dt主要是通过在干扰源两端并联电容来实现。减小干扰源的 di/dt则是在干扰源回路串联电感或电阻以及增加续流二极管来实现。
  抑制干扰源的常用措施如下:
  (1)继电器线圈增加续流二极管,消除断开线圈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干扰。仅加续流二极管会使继电器的断开时间滞后,增加稳压二极管后继电器在单位时间内可动作更多的次数。
  (2)在继电器接点两端并接火花抑制电路(一般是RC串联电路,电阻一般选几K 到几十K,电容选0.01uF),减小电火花影响。
  (3)给电机加滤波电路,注意电容、电感引线要尽量短。
  (4)电路板上每个IC要并接一个0.01μF~0.1μF高频电容,以减小IC对电源的影响。注意高频电容的布线,连线应靠近电源端并尽量粗短,否则,等于增大了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会影响滤波效果。
  (5)布线时避免90度折线,减少高频噪声发射。
(6)可控硅两端并接RC抑制电路,减小可控硅产生的噪声(这个噪声严重时可能会把可控硅击穿的)。

2切断干扰传播路径
  按干扰的传播路径可分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类。
  所谓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线传播到敏感器件的干扰。高频干扰噪声和有用信号的频带不同,可以通过在导线上增加滤波器的方法切断高频干扰噪声的传播,有时也可加隔离光耦来解决。电源噪声的危害最大,要特别注意处理。所谓辐射干扰是指通过空间辐射传播到敏感器件的干扰。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增加干扰源与敏感器件的距离,用地线把它们隔离和在敏感器件上加蔽罩。
  切断干扰传播路径的常用措施如下:
  (1)充分考虑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电源做得好,整个电路的抗干扰就解决了一大半。许多单片机对电源噪声很敏感,要给单片机电源加滤波电路或稳压器,以减小电源噪声对单片机的干扰。比如,可以利用磁珠和电容组成π形滤波电路,当然条件要求不高时也可用100Ω电阻代替磁珠。
  (2)如果单片机的I/O口用来控制电机等噪声器件,在I/O口与噪声源之间应加隔离(增加π形滤波电路)。控制电机等噪声器件,在I/O口与噪声源之间应加隔离(增加π形滤波电路)。
  (3)注意晶振布线。晶振与单片机引脚尽量靠近,用地线把时钟区隔离起来,晶振外壳接地并固定。此措施可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4)电路板合理分区,如强、弱信号,数字、模拟信号。尽可能把干扰源(如电机,继电器)与敏感元件(如单片机)远离。
  (5)用地线把数字区与模拟区隔离,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离,最后在一点接于电源地。A/D、D/A芯片布线也以此为原则,厂家分配A/D、D/A芯片引脚排列时已考虑此要求。
  (6)单片机和大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以减小相互干扰。大功率器件尽可能放在电路板边缘。
  (7)在单片机I/O口,电源线,电路板连接线等关键地方使用抗干扰元件如磁珠、磁环、电源滤波器,屏蔽罩,可显著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3 提高敏感器件的抗干扰性能
提高敏感器件的抗干扰性能是指从敏感器件这边考虑尽量减少对干扰噪声的拾取,以及从不正常状态尽快恢复的方法。提高敏感器件抗干扰性能的常用措施如下:
(1)布线时尽量减少回路环的面积,以降低感应噪声。
(2)布线时,电源线和地线要尽量粗。除减小压降外,更重要的是降低耦合噪声。
  (3)对于单片机闲置的I/O口,不要悬空,要接地或接电源。其它IC的闲置端在不改变系统逻辑的情况下接地或接电源。
  (4)对单片机使用电源监控及看门狗电路,如:IMP809,IMP706,IMP813, X25043,X25045等,可大幅度提高整个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5)在速度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单片机的晶振和选用低速数字电路。
  (6)IC器件尽量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少用IC座。

网友K:
从主要手段出发,常用的方法是屏蔽、接地和滤波。
1 接地
所谓接地,就是在两点间建立传导通路,以便将电子设备或元件连接到某些叫作"地"的参考点上。换一种说法就是:信号电流流回信号源的低阻抗路径。接地的主要目的如下:提供公共参考0电位,防止外界电磁干扰,保证安全工作。地线的阻抗是指交流状态下的接地线呈现的阻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电阻。主要分为三种:工作地、保护地、屏蔽地。
接地抗干扰技术的主要内容,其一是避开地环电流的干扰;其二是降低公共地线阻抗的耦合干扰。“一点接地”有效地避开了地环电流;而在“一点接地”前提下,并联接地则是降低公共地线阻抗的耦合干扰的有效措施;它们是工业控制系统采用的最基本的接地方法。
在电路系统设计中应遵循"一点接地"的原则,如果形成多点接地,会出现闭合的接地环路,当磁力线穿过该回路时将产生磁感应噪声,实际上很难实现"一点接地"。因此,为降低接地阻抗,消除分布电容的影响而采取平面式或多点接地,利用一个导电平面作为参考地,需要接地的各部分就近接到该参考地上。为进一步减小接地回路的压降,可用旁路电容减少返回电流的幅值。
在实际电路系统中,要避免低频电路、高频电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小功率电路、强功率电路共用地线,应分别将单独连接后,再连接到公共参考点上。同类型电路可以串联单点接地,不同类型并联单点接地。公共参考点作为大地,按照国家标准,要埋设一个不大于4Ω的独立接地体。
注意串联接地时,由于地线存在电阻,各个电路间相互发生干扰。尤其是强信号电路将严重干扰弱信号电路。如果必须要这样使用,应当尽力减小公共地线的阻抗,使其能达到系统的抗干扰容限要求。串联的次序是,最怕干扰的电路的地接近地点,而最不怕干扰的电路的地应当接远地点。但不同类型电路要使用并联接地方式。并联接地中各个电路的地电位只与其自身的地线阻抗和地电流有关,互相之间不会造成耦合干扰。因此,有效地克服了公共地线阻抗的耦合干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采用了并联接地方式,但是地线仍然要粗一些,以使各个电路部件之间的地电位差尽量减小。这样,当各个部件之间有信号传送时,地线环流干扰将减小。举例如下图:

2屏蔽和隔离
采用屏蔽技术可以有效地抑制电磁辐射干扰,即用电导率良好的材料对电场屏蔽,用磁导率高的材料对磁场屏蔽。屏蔽有两个目的,一是限制内部辐射的电磁能量泄漏出该内部区域,二是防止外来的辐射干扰进入该内部区域。
a. 电场耦合的屏蔽和抑制技术
  造成电场耦合干扰的原因是两根导线之间的分布电容产生的耦合。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远离技术:弱信号线要远离强信号线敷设,尤其是远离动力线路。工程上的“远离”概念,通常取干扰导线直径的40倍,即认为足够了。同时,避免平行走线也很有效。
克服电场耦合干扰最有效的方法是屏蔽。因为放置在空心导体或者金属网内的物体不受外电场的影响。请注意,屏蔽电场耦合干扰时,导线的屏蔽层最好不要两端连接当地线使用。因在有地环电流时,这将在屏蔽层形成磁场,干扰被屏蔽的导线。正确的作法是把屏蔽层单点接地,一般选择它的任一端头接地。
b. 磁场耦合的抑制技术
  抑制磁场耦合干扰的好办法应该是屏蔽干扰源。大电机、电抗器、磁力开关和大电流载流导线等等都是很强的磁场干扰源。但把它们都用导磁材料屏蔽起来,在工程上是很难做到的。
如金属和铁之类导磁率高的材料才能在极低频率下达到较高屏蔽效率。这些材料的导磁率会随着频率增加而降低,另外如果初始磁场较强也会使导磁率降低,还有就是采用机械方法将屏蔽罩作成规定形状同样会降低导磁率。
在高频电场下,采用薄层金属作为外壳或内衬材料可达到良好的屏蔽效果,但条件是屏蔽必须连续,并将敏感部分完全遮盖住,没有缺口或缝隙。然而在实际中要制造一个无接缝及缺口的屏蔽罩是不可能的,由于屏蔽罩要分成多个部分进行制作,因此就会有缝隙需要接合,另外通常还得在屏蔽罩上打孔以便安装与插卡或装配组件的连线,制造、面板连线、通风口、外部监测窗口以及面板安装组件等都需要在屏蔽罩上打孔,从而大大降低了屏蔽性能。
所以,通常是采用一些被动的抑制技术。要有效抑制磁场耦合干扰,仍然是远离技术。同时,也要避免平行走线。
c.屏蔽线的使用
屏蔽线有三种使用情况。(a)是单端接地方式。假设信号电流i1从芯线流入屏蔽线,流过负载电阻RL之后,再通过屏蔽层返回信号源。因为i1与i2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所以它们产生的磁场干扰相互抵消。这是一个很好的抑制磁场干扰的措施。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抵制磁场耦合干扰的措施。(b)是两端接地方式。由于屏蔽层上流过的电流是i2与地环电流iG的迭加,所以它不能完全抵消信号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干扰。因此,它抑制磁场耦合干扰的能力也比(a)差。(a)(b)都有屏蔽电场耦合干扰作用。(c)的屏蔽层悬浮,因此,它只有屏蔽电场耦合干扰能力,而无抑制磁场耦合干扰能力。
屏蔽接地的使用原则:屏蔽地一定与对应的逻辑地相连;信号工作频率较低时(<1MHz)屏蔽地与逻辑地一点相连,在连接处与保护地统一单点接地;信号工作频率较高时(>10MHz)屏蔽地就近多点接地;信号频率居中时,单点接地地线长度要求小于1/20λ,否则采用多点接地。

d.双绞线的使用
  双绞线原理在于形成的小回路的面积相等而法方向相反,因此,其磁场干扰可以相互抵消。双绞线的结构对电场耦合干扰的抑制毫无能力。当给双绞线加上屏蔽层后,一个价廉物美的传输线就诞生了。

e.隔离
电源隔离:数字模拟电路、小功率大功率电路电源独立,不可直接公地,电气连接处可采用光耦连接。
IO隔离:采用光耦隔离。
空间隔离:远离干扰源或用网罩屏蔽。
采用光耦隔离具有以下优点:可以将两部分浮置,去掉公共地线,解决噪声电压的串扰,还可以解决驱动和阻抗匹配的问题。应用时要注意其响应频率,传输信号在100KHz以下可以选用东芝的TLP521、TLP621、夏普的PC504、PC829等,高速信号传输可选用TLP551、PC618、HP的6N135等。达林顿输出的光耦可用于直接驱动低频负载,有6N138、TLP570、PC505等。可控硅输出的光耦用于大功率负载驱动,如TLP510等。

3、滤波和吸收
滤波是抑制传导干扰的有效方法。EMI滤波器作为抑制电源线传导干扰的重要单元,可以抑制来自电网的干扰对电源本身的侵害,也可以抑制由开关电源产生并向电网反馈的干扰。在设备或系统的电磁兼容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滤波电路中,还采用很多专用的滤波元件,如穿心电容器、三端电容器、铁氧体磁环,它们能够改善电路的滤波特性。恰当地设计或选择滤波器,并正确地安装和使用滤波器,是抗干扰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去耦电容的使用对电源噪声的抑制作用也很明显。
电磁干扰滤波器也称为EMI 滤波器,它对串模、共模干扰都起到抑制作用,能有效地抑制电网噪声,提高电子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及系统的可靠性,可广泛用于电子测量仪器、计算机机房设备、开关电源、测控系统等领域。

网友L:
plc系统干扰源

1 来自空间的辐升干扰
空间的辐射电磁场主要由电力网络、电气设备的暂态过程、雷电、无线电广播、电视、雷达、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等产生的,通常成为辐射干扰,其分布极为复杂。若PLC系统置于所射频场内,就回收到辐射于扰,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对PLC内部的辐射,由电路感应产生干扰;二是对PLC通信内网络的辐射,由通信线路的感应引人干扰。辐射于扰与现场设备布置及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场大小,特别是频率有关,一般通过设置屏蔽电缆和PLC局部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保护。
2.来自系统外引线的干扰
(1)来自电源的干扰。PLC系统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它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路。尤其是电网内部的变化,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交直流传动装置引起的谐波、电网短路状态冲击等,都通过输电线路传到电源里边。PLC电源通常采用隔离电源。但其机构及制造工艺因素使其隔离性能并不理想。实际上,由于分布参数特别是分布电容的存在,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
(2)来自信号线引入的干扰。与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除了传输有效的各类信息之外,总会有外部干扰信号侵人。此于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变送器供电电源或共用信号仪表的供电电源串人的电网干扰,往往被忽视;二是信号线受到空间电磁辐射感应的干扰即信号线上的外部感应干扰,这是很严重的。山信号引人干扰会引起UO信号工作异常和测量精度的大大降低,严重时会引起元器件损伤。对于隔离性能较差的系统,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干扰,引起共地系统总线回流,造成逻辑数据变化、误动作和死机。
(3)来自接地系统混乱时的干扰。接地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的有效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能抑制电磁千扰的影响,又能抑制设备向外发出干扰而错误的接地,反而会引起严重的干扰信号,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3.来自PLC系统内部的干扰
主要由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产生,如逻辑电路相互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的影响,模拟地与逻辑地的相4E92影响及元器件间的相互不匹配使用等。这都属于PLC制造厂对系统内部进行电磁兼容设计的内容,比较复杂,应用部门无法改变,但要选择具有较多应用实绩或纪吕丈考验的模块。

主要抗干扰措施
1采用性能优良的电源,抑制电网引入的干扰
在PLC控制系统中,电源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电网干扰串人PLC控制系统主要通过PLC系统的供电电源(如CPU、电源、I/O电源等)、变送器供电电源和与PLC系统具有直接电气连接的仪表供电电源等祸合进人的。对于变送器和共用信号仪表供电选择分布电容小、抑制带大(如采用多次隔离和屏蔽及漏感技术)的配电器,以减少PLC系统的干扰。此外,为保证电网馈电不中断,可采用在线式不间断供电电源9UPS0供电,提高供电的安全可靠性。并且UPS还具有较强的干扰隔离性能,是一种PLC控制系统的理想电源。
2 电缆选择的敷设
为了减少动力电缆辐射电磁干扰,尤其是变频装置敷电电缆的辐射电磁干扰。在工程中,因采用钢带恺装屏蔽电力电缆,从而降低动力电缆生产的电磁干扰。长距离配线时,输人信号线与输出信号线分别使用各自的线缆。交流信号与直流信号分别使用各自的线缆输人输出信号线与高电压、大电流的动力线分开配线。集成电路或晶体管设备的输人、输出信号线,必须使用屏蔽线缆。避免信号线与动力电缆靠近平行敷设,以减少电磁干扰。

3 I/0模块的定性分析
绝缘的输入、输出信号和内部问路L匕非绝缘的抗干扰性能好;双向晶闸管和晶体管型的无触点输出在PLC控制器侧产生的干扰小;输人模块允许的输人信号ON-OFF电压差大,抗干扰性能好;输人信号响应时间慢的输人rl块抗f扰性能好。因此,从抗干扰的角度考虑,I/0模块选型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干扰多的场合,使用绝缘型的I/O模块;安装在控制对象侧的I/O模块要使用绝缘型的I/0模块;无外界干扰的场合,可使用非绝缘型的I/O模块。
3.1 防精入信号干扰
除采用滤波器和控制器良好接地来抑制干扰外,还可考虑以下抗输人干扰的措施。在输入端有感性负荷时,为了防止反冲击感应电动势,在负荷两端并接电阻和电容(为交流输人信号时)见图1,或并接续流二极管(为直流输人信号)见图2。交疏输入方式时,电阻、电容的选择要恰当,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负荷容量在1OVA以下一般选0。1μF、120Ω;负荷容量超过1OVA则选用0。47μF、47Ω比较合适。如果与输人信号并接的电感性负荷较大时,使用继电器中转效果更好。防感应电压的措施K DA。输人端并接浪涌吸收器;②在长距离配线和大电流场合,感应电压大,可用继电器转换。

3.2 防止输出信号的干扰
输出信号干扰的产生:感性负荷场合,输出信号由OFF变成ON时产生突变电流,从ON到OFF时产生反向感应电动势,所有这些,都可能产生干扰。防止干扰的措施:
(1)交流感性负载,在负载的两端并接R,C作为浪涌吸收器。交流220V电压功率为400VA左右时R,C的值分别为47Ω,0。47μF,R,C越靠近负载,其抗干扰效果越好,见图3,
(2)直流负载场合,在负载的两端并接续流二极管,见图4,二极管也要靠近负载,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应时负载电压的4倍。
控制器将开关最输出的场合,不管控制器本身有无抗干扰措施,都最好采取图3(交流负载)和图4(直流负载)的抗干扰对策。在开关时产生较大干扰的场合,交流负载可使用双向晶闸管输出模块。在控制盘内用中间继电器进行中间驱动负载的方法时很有效的。对于电子设备的抗干扰技术,主要原则是抑制于扰源,PLC可编程控制器输出信号的干扰,可通过良好的接地引人大地,从而减少干扰的影响。

网友M:
2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ye_w        ye_w
陈石头         hh-clei

20积分获得者:
cntszxb         浅醉闲眠
AQD008           AQD008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惊涛骇浪            jingtao
the_wise         最后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