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触点容量问题,请您指点

楼主(2011-02-08):
我有两个开关,美国进口的,开关1:10A@120VAC;6A@240VAC,60HZ res;10A@28VDC。开关2:5A @ 120VAC

问题:一、开关1是不是交直流负载都可以接,而开关2只能接交流负载?
二、开关1有个res缩写,应该是阻性负载的意思,如果接感性负载可以吗,对负载容量有什么要求?像风机、泵和电机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
三、如果控制是大型设备,要加继电器,这两个开关如何选择继电器,烦请举例说明您帮我选的继电器,举个型号。
四、是不是开关1可以选择既可以交流输入,又可以直流输入的继电器,而开关2只能选择直流输入的继电器
五、开关容量属于美标,和咱们国标在标识上有什么不同,如何转换。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但我还是不能理解既然两个开关都能接交直流负载、继电器,那为什么开关2只标出交流容量,而没有标出直流容量。

还请各位详细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偶一般用一个小型继电器,如:RJ1S-CL,RJ2S-CL,RU2S等。

网友B:
问题:一、开关1是不是交直流负载都可以接,而开关2只能接交流负载?

二、开关1有个res缩写,应该是阻性负载的意思,如果接感性负载可以吗,对负载容量有什么要求?像风机、泵和电机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

不详
三、如果控制是大型设备,要加继电器,这两个开关如何选择继电器,烦请举例说明您帮我选的继电器,举个型号。

根据线路容量选择
四、是不是开关1可以选择既可以交流输入,又可以直流输入的继电器,

而开关2只能选择直流输入的继电器

交流  AC

五、开关容量属于美标,和咱们国标在标识上有什么不同,如何转换。

应该是通用或已经转换了。

网友B:
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或误解请指正!

网友C:
问题:一、开关1是不是交直流负载都可以接,而开关2只能接交流负载?------非也,交直流都可以接,只是触点容量有限需注意。

二、开关1有个res缩写,应该是阻性负载的意思,如果接感性负载可以吗,对负载容量有什么要求?像风机、泵和电机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res 是指的电阻性负载,可以接电感性负载,但要注意电流不得超标,通断电感负载是的感应电压要充分考虑到,也不得超。
三、如果控制是大型设备,要加继电器,这两个开关如何选择继电器,烦请举例说明您帮我选的继电器,举个型号--------选普通的控制继电器即可,如欧姆龙的MY--2N,这两个压力开关应该都能够带的动。
四、是不是开关1可以选择既可以交流输入,又可以直流输入的继电器,而开关2只能选择直流输入的继电器-----不是的,这两个压力开关都可以带交、直流负荷。

五、开关容量属于美标,和咱们国标在标识上有什么不同,如何转换------技术参数略有不同,就你给的这两个开关参数来看,起码电压交流频率不同,是60HZ的,不过这更好,用在50HZ上时候使得触点容量更充裕。另外我们通常以交流220v或110v为基准给出触点容量,美标则为240v或120v,不过差别不大,一般的继电器线圈都满足得了。

从你给的数据看,第一个压力开关的触点容量比第二个的正好高出了一倍

网友D:
这两个开关可以通过控制继电器来实现控制要求。

网友E:
光看你的说明,也许不能完全断定后者不能用于直流。最好是查看型号以及样本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但我还是不能理解既然两个开关都能接交直流负载、继电器,那为什么开关2只标出交流容量,而没有标出直流容量。

还请各位详细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F:
1、机械触点,,,好像从来都是,交直流两用滴,,,只不过接直流呢,触点氧化要严重一些

2、为啥开关2不标直流容量?,,俄估计是标签纸太小,木地方写字咧,,,所以省略考考你滴小算术哩凯~~~~·

       嘻嘻嘻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