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输出如何快速实现精确位置控制?

楼主(2011-02-08):
请教各位高手:使用14位的数模转换器,将模拟量信号接入三菱MRS-J3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入端,除去零漂之类的不讨论,使用5次方程,V(t)=30t^4-60t^3+30t^2;实现对速度的S形曲线控制,按照上述公式,实际位移应该接近目标位移,等实际速度接近零速时,读取反馈脉冲可得出实际位移,但实际位移和计算位移总有一些误差,此时该如何实现?有没有好一些的算法?在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给定速度时,驱动器PID如何调节使得超调小且相应速度快?(尽可能使得位移准确到位,因为本系统对相应时间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