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里的 div指令怎么搞的?

楼主(2011-02-08):
div d100 d110 d120  其中 d100=k5;d110=k2,

这句话怎么理解 ; 除出来的结果应该是2.5,d120是放商2. ,为什么d121是1哪?d121不是应该放余数0.5的么?

网友A:
5÷2=2余数为1,所以D121为1

楼主:
哦,对了,看来是我概念搞混了,那比如我div想要得到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比如说5/2=2.5,我想要的精确的结果2.5,有办法么?

网友B:
DIV是整数除法运算,你需要计算结果包含小数,那就必须用浮点运算指令EDI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V是整数除法运算,你需要计算结果包含小数,那就必须用浮点运算指令EDIV。

是的

网友D:
浮点数的处理只有32位,这个与整数除法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