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编码器怎样连接

楼主(2011-02-08):
请问各位老师变频器与编码器怎样连接

网友A:
最简单是选择增量型编码器,才5条线

网友B:
变频器和编码器的产品都会配有详细的连接图

网友C(2011-03-10):
变频器为什么要配编码器呢?又不是伺服驱动器?是要测量你的电机的速度么?构成闭环么?

网友D:
按照编码器的说明书接线。

网友E:
有DTI板吧

网友F:
好多变频器本身不能直接接编码器形成闭环的,要有控制卡

网友G:
变频器本身不能直接接编码器形成闭环的,要有pg控制卡

网友H(2011-05-01):
要PG卡  专业生产数控车,数控铣,车铣复合,设计制造非标数控设备,流水线数控化解决方案,另承接电气自动化工程设计,数控机床及专用机床改造及维护,维修.在广州,佛山.欢迎合作,可以兼职帮人维修,价格实惠,工作QQ:395919831,移动电话:13433252285。 提供技术咨询。。。。

选择我们 让事实说话

网友I:
楼上说的对,最好使用专用的PG卡(当然变频器要能够与该卡相适配)在变频器上,PG卡上的编码器信号反馈接口可以接受来自编码器的脉冲信号

网友J:
PG卡应该也有几种型号,首先要咨询变频厂家,看这款变频器是不是可以接PG卡,然后再选PG卡的型号,比如,什么样的信号,需不需要发出脉冲等规格。

然后选择与之匹配的编码器。接线一般应该没什么的,不过注意走线的时候,编码器的线和动力线分开就好了。

网友K(2012-04-18):
 某企业的配料车间有144个品种的粉体原料,根据工艺要求,每次取n种,相应的重量为m1~mn。要求操作人员在人机界面(触摸屏)上设置目标的料仓号和料位号后,系统能够根据目标料仓号与当前料仓号的差值,按照最短路径原则来确定传动系统的运行方向,然后启动变频电动机,并根据料仓号差值的变化自动改变料仓运行速度,防止料仓的摆动。

  目标料仓到达操作人员工作位置时应准确停车且无摆动,同时,专用照明灯应点亮,指示目标料桶。操作人员根据工艺单进行人工称量,计量装置监视粉料的实际重量,当达到设定值时,发出提示信号,进行下一个料仓和料位的操作。以上是项目第一阶段的任务,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实现自动称量。实现第一阶段任务的立体仓库示意图如图1所示。

1.这个课题是否需要编码器来定位,并与变频器连接如果需要该怎样来连接因为老师要求得写一个流程图,我得知道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控制过程。

2.专用照明灯是否也由编码器来定位并把信息反馈给PLC由它来执行。

恳请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立体仓库控制系统由 PWS6A00型触摸屏,CJ1W-CPU22系列PLC,VLT5000型变频器,变频电动机,减速接近开关,到位接近开关以及周边电器元件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