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20-A-S与S7-200的通讯电缆可以当s7-200编程电缆吗

楼主(2011-02-08):
我有一个OP320-A-S与S7-200的通讯电缆它可以当s7-200编程电缆吗

网友A:
按照信捷的OP320-A-S,下载是使用RS232口,通讯是RS465口。那么OP320-A-S与S7-200的通讯电缆是RS485双绞线,不是PC/PPI或USB/PPI电缆,不能当s7-200编程电缆使用。

网友B:
看你的电缆了   编程电缆当连接电缆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