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00V电机用的软启动器吗?

楼主(2011-02-09):
公司有几台抽风机,7.5KW,3相200V的,额定电流32.3A,采用直接启动,由于风机的的负载较大,每次开的时候启动电流很大的时间比较长,EOCR的D-TIME调整为18S才不会过载保护,风机是不能改动的了,现想用软启动器试试,问下有200V的软启动器吗,能否推荐一二。

网友A:
加个变频器吧。。我没见过有三相220V输出的软启动器啊。。

网友B:
应该不必区分,你是3相200v的电压完全可以用在3相380v的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应该不必区分,你是3相200v的电压完全可以用在3相380v的上面

可3相380V的软启的电压宽幅最低都是200v左右起步的啊。

网友C:
ABB的软启动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如果需要可以来电029-88223720。

网友D:
( 可3相380V的软启的电压宽幅最低都是200v左右起步的啊。)

   把380V检测电阻去掉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于ABB的软启动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如果需要可以来电029-88223720。

ABB技术客服打电话过去问他们说没有这种的,你说的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E:
对:langzhong 关于

( 可3相380V的软启的电压宽幅最低都是200v左右起步的啊。)

   把380V检测电阻去掉部分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师傅,能具体给我解释下吗,你这办法似乎可行,给我详细说说好不。

网友C:
楼主,我公司是ABB西北区低压服务商,此类问题已帮客户解决过多次。ABB软起动3个系列,PSR、PSS、PST都可以满足你说的要求,只是设置参数不同而已。如需帮助,请来电029-88223720。

网友C:
鉴于风机的负载较大,因此建议选用ABB的PST系列带力矩控制的软启动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于鉴于风机的负载较大,因此建议选用ABB的PST系列带力矩控制的软启动器。

问下7.5KW 的PST软起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C:
PSR45-600-70面价2801元

网友C:
PSR37-600-70面价2289元,如果是轻载启动,就选这个。如果是重载启动,就选上一个。

网友C:
PST44-600-70面价12438元,PST37-600-70面价11052元

网友F:
有卖什么的,就有买什么的,还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