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

楼主(2011-02-09):
大家好,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型号为VFD055F43B,开始的时候是无显示,经检查发现电源部分的电容坏掉,更换后还不正常经检查电压只有2V左右,通过分析检查出2842坏掉,更换后就显示了,但是显示窗和控制板的指示灯都在闪,测量电压在15V至24V之间波动,请问还有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有地方短路!也许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B:
电源还有问题,检查电源

网友C:
还有可能为虚焊或短路现象!

楼主:
谢谢,是电容不好,为题以解决。

网友D(2011-03-22):
可能电容容值太小,电源进入打嗝状态。。。。加大电容就 可以了。。。

网友E:
台达变频器全系列配件出售,联系电话13535694060乐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但是现在还有点问题就是该变频器有时候运转很正常,但是有时候怎么也不运行,必须开关若干次才又运行了,光耦,模块都检查了没问题,请教还有哪方面的原因呢。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变频器也有神经的时候,不运行的时候报警不,量下开关电源和驱动部分,你会有发现的。

楼主:
F117你好,不运行的时候不报警,驱动部分的光耦以及稳压二极管都测了没什么问题,电源3842部分的小电阻电容都测了也没有问题,出现这种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A:
还是电源上问题。有可能有的电阻虚焊,

网友G:
把驱动电容都换换吧。老机了吧!

网友H(2011-06-02):
问题解决了吗?好像是那几个大电容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