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产品怎么样啊?

楼主(2011-02-09):
想使用触摸屏,但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好,听说过昆仑通态,不知道怎么样 ?

网友A:
还不错,性价比挺高的,我现在用的就是昆仑通态的屏,软件功能是我用的最强大的一个。

网友B:
挺不错的 我用过的,下载工程时不需要编译就通过网线或者USB线可以直接下载工程,色彩画面都是挺不错的,技术支持也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