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控制电机跳停原因

楼主(2011-02-09):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解决啊

我公司有三台ABB变频器分别控制的三个电机 其中 变频器上的显示参数是频率:49HZ  电流:100--110左右跳动  P:120%  左右    而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04A左右     其他两台也是这么显示的可是其中有一台电机水泵突然跳停了 ,停机检查电机带水泵用手也可以转动  检查电机的绝缘对地是2.2M左右应该是可以的吧 然后就又合闸运行了10分钟左右也没有什么问题?我想问一下其他两台的参数跟这个差不多为什么它们不跳就这一台跳掉了 是不是偶然的现象啊?还是他的P输出太大了大于100%了?急需答案

网友A(2011-11-04):
跳掉有没有报什么故障,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启动线路的问题,看看变频器参数,如果是脉冲启动控制,检查一下停止线路,如果不是脉冲启动,看看启动控制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