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和欧姆龙CP1H的问题

楼主(2011-02-09):
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在我WIN7系统下运行了欧姆龙CP1H的程序,拔掉PCL的编程线USB接口后,我电脑就蓝屏重新启动,这是什么原因,是系统不兼容,还是USB插口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在XP下运行很稳定。

网友B:
还是用xp系统好些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拔掉USB电脑就蓝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拔掉USB电脑就蓝屏

得装系统吧。

网友C:
装XP系统?

欧姆龙技术论坛上说WIN7  32位系统要装cx-one 4.0才可以

网友D(2011-09-06):
说明 你的电脑主办 有问题,或者说 USB 总线驱动能力 不行!还有就是驱动冲突;看看Omron 和 PC 记得 USB 是不是同是 USB2.0 或USB 3.0;

网友E(2012-05-20):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

网友F:
果断的换XP,win7不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