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200kw频率不稳定 忽上忽下 偏差 5 HZ

楼主(2011-02-09):
富士变频器200kw频率不稳定 忽上忽下 偏差 5 HZ

网友A:
那变频器显示电流有多大呀

网友B:
给定信号正常吗? 干扰是否严重?

网友C:
变频器运行在什么方式下?是否闭环,打到开环试试。另外看看电流稳定吗?

网友D:
给定频率多少?输出频率多少?偏差多少?电流多少?

网友E:
什么样的工况?什么情况下?给定是否正常?

网友F:
是不是用外部电位器调节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