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精确停止方法

楼主(2011-02-09):
各位师傅,本人做了一台小设备,一台日本东方电机带刹车,带动一个圆盘转动,圆盘被精确的分成了4等份。现在用PLC做控制,用一个光电开关负责检测圆盘转动到了需要停止的地方,再由PLC的输出端口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再控制电机。但现在的情况是每次电机的停止位置不是很准确,请教各位师傅,就目前这样的系统怎样才能实现比较精准的控制电机的停止位置。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要求定位精度高,建议用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A:
如果要求定位精度较高但同时成本还不得太高,只好修改PLC程序和增加部分输入输出点,在接近定位点之前的位置设置减速点检测开关,让电动机来个预减速,提前释放刹车制动,到位检测信号给出后再停电机。当然这是假设电动机上的抱闸是单独于电动机可控的,如果是抱闸和电动机线圈同时通电、断电的,那就不能这样了。还有就是建议增加减速机构以便加大驱动侧等效惯量,对准停会有些效果。还有就是用旋转液压马达驱动,可以通过电磁阀的诸位机能是的停车更准确些,但这样成本和结构又都得改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定位精度高,建议用伺服电机驱动

楼主:
谢谢Piston,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2011-05-04):
我也在想这个东西,去店里问卖家说刹车电机就可以,我很怀疑

网友D:
如果是重控制精度,轻控制速度。可以使用时间控制。转动1/4周时间可以计算,那么你于1/4周时间的一个比率(如90%也可动态设置)停上电机…经调试可能实现

网友E:
有刹车应该可以做到定位精度2-5mm,你现在用一个开关,在PLC中应该是这个开关接通了之后,电机断电,开启刹车几秒,不知道刹车是本来就是常闭的那种?还有不知道你的圆盘转速是多少的?

网友F:
你可以考虑一下,用一个变频器去控制电机,在接近停止位置前加装传感器,此感应器有信号时变频器减速,到位停止。如果还要更精确的话,就只有改成伺服电机了。

网友G:
我告诉你个好办法:用十字槽轮实现4位置精确定位。示意如下图。

网友G:
我在一台韩国进口的小型饮料灌装机上见过十字槽轮的传动机构,用一个普通的单相交流电机,外加几个接近开关实现圆盘的90定位。十字盘加刹车,一字臂由电机驱动。一字臂离开十字盘后,刹车制动。一字臂再转到十字盘处,刹车打开。

网友H:
你首先要想解决的问题是它的惯性问题!

网友I:
停车滞后还是超前啊,应该找到停车不准的规律,再解决

网友J:
先快速,检测到传感器触发边缘,停车。反向慢速,再检测边缘,停车。再减速正向,检测到边缘,停车。

网友K(2011-06-03):
要做到高精,伺服电机配行星减速机

网友L:
使用带有转矩控制(限制)的变频器。使用硬挡块阻挡限位,变频器检测到高转矩后自动停机,并刹车。我没有用过,但是看过三菱OMRON安川的变频器说明书都说是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多控制一个汽缸,汽缸用于挡块的释放。每个停止位置就增加一个随转盘移动的死挡块。每转四分之一就遇上硬挡块,要移动的时候挡块就移开。

网友M:
要加变频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要做到高精,伺服电机配行星减速机

用接近开关肯定不很精确

网友N:
如果运转速度较慢的话,用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配合光纤传感器,可以精确到毫米级。

网友O:
1、提前减速;

2、精确制动;

网友P:
采用2级减速,一级减速,二级制动

网友Q: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  是车床上用到的定位功能 这个时候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角度问题 台达的C2000有这个功能 汇川也有这个功能。叫智能定位。在多功能参数里设定就可以了的。不过要加编码器 用矢量控制 。变频器价格很高的。

网友R(2011-08-31):
既不用花钱,又能基本满足要求的办法,就是仔细调整光电开关位置和PLC程序。

网友R:
补充一点,机械方面传动间隙尽量小且稳定。

网友S:
学习中,总结起来有几点:1、精密度高的伺服电机 2、采用预减速,在前一位置就开始减速,使其在规定位置制动时不因其惯性太大而制动失准 3、加定位块(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会精确定位,长期以来会造成损坏,精度也不能保证)

网友T:
建议用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U(2013-05-07):
加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实现定位

网友V:
只有4个位置啥,每个位置打一个洞,弄个销子,搞个气缸,快到时把销子伸出去,让销子进去,停电机,不要电机刹车,楼主的方案有问题啊。

网友W:
二楼的办法很好,不过如果楼主就是个单相220的电机的话,可能不大好弄出第二种速度来。单纯降压的话,也怕毁电机啊。如果楼主不考虑成本的话,倒是可行的好办法。

这里说另外一种办法:将PLC电机输出端子边上再来一个取反的端子。就是说,电机有电它没电,电机没电它有电的那种。然后用这个端子控制一个抱闸。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测量从停止电机的信号动作到转盘停止之间大概有多大移动角度,针对这个角度适当的调整行程开关的触发关系。

比方说,限位在A点,转盘触发A限位之后停止在B点,AB点夹角约为10°。那么你就在转盘碰触的限位开关的那个东西上想招,让限位开关提前几度触发限位,这样留出余量来,电机就会停在你想要的地方了。然后第二个保险就是抱闸,抱闸动作的时候,转盘电机是没电的自由状态,夹死就行了。

网友X:
可以试试精密凸轮分割器  安装简单方便,定位精度准确。

网友Y:
十字槽轮的效果不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