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带刹车的电动机怎样实现精确停止

楼主(2011-02-09):
各位师傅,本人做了一台小设备,一台日本东方电机(带刹车),带动一个圆盘转动,圆盘被精确的分成了4等份。电机带动圆盘转动一周要在4个等分处精准停止。现在用PLC做控制,用一个光电开关负责检测圆盘转动到了需要停止的地方,再由PLC的输出端口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再控制电机。但现在的情况是每次电机的停止位置不是很准确,请教各位师傅,就目前这样的系统怎样才能实现比较精准的控制电机的停止位置。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要求定位精度高,建议用伺服电机驱动

如果要求定位精度较高但同时成本还不得太高,只好修改PLC程序和增加部分输入输出点,在接近定位点之前的位置设置减速点检测开关,让电动机来个预减速,提前释放刹车制动,到位检测信号给出后再停电机。当然这是假设电动机上的抱闸是单独于电动机可控的,如果是抱闸和电动机线圈同时通电、断电的,那就不能这样了。还有就是建议增加减速机构以便加大驱动侧等效惯量,对准停会有些效果。还有就是用旋转液压马达驱动,可以通过电磁阀的诸位机能是的停车更准确些,但这样成本和结构又都得改变了

网友B:
建议楼主用步进电机来控制,靠脉冲走会比较准,光电开关会因为反应时间造成电机滞后,而且普通AC电机有惯性,不容易控制,如果担心断电时位置有移动可以选用带刹车的步进

网友C:
用刹车制动不会很精确。还有光电开关检测及继电器动作要放中断程序中,否则受PLC扫描周期影响肯定停不准。如果不局限于现在的配置,最好用伺服。

网友D:
我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联系我QQ:610487253 既然楼主选择了东方马达,也就应该知道东方马达有步进电机和配套的小型驱动器了。这样用PLC控制起来定位应该能满足楼主的控制需要了。普通AC交流电机要实现精确定位是做不到的。刹车惯性没法控制。

网友E(2011-03-12):
加装凸轮检测信号,我有这样做个,用的是台达变频器和三菱PLC控制的,

网友F(2014-12-24):
广州颉泰贸易有限公司—日本多家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工具、刀具的专业代理销售商。提供优质的进口机电产品,为国内设备的品质及性能提供高规格的部品支持。我们能够提供最优惠的价格,“诚信 专业 创新 和谐”是我们经营理念。

其中,日本TSUBAKI椿本各种调速、带刹车电机、减速机、凸轮、电磁离合器、联轴器、扭力保护器、涨紧套、各种塑料拖链、电缆保护套、同步带、电动推杆、各种链条等。

欢迎各界同行一起探讨技术问题,合作!

有意请联系:刘易杰

联系方式:13929553783

网友G:
既然有刹车,利用伺服停止信号控制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