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VP24EC plc 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02-10):
新买的PLC今天刚刚接线完成!准备通电调试,可是一通电电源指示灯闪烁了一下(很快一下),然后就没了!在怎么试也没了!后来拆了下来,单独的电源通上也还是不亮,测量24V输出有的。LN端220V也有的!可就是不亮!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烧掉了,是不是线接错了啊?

网友B(2011-03-1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刚刚早上我连台达PLC调试程序时 通电后PLC电源指示灯闪了一下 然后就不亮了 后来老板就拆下寄售后 我先从输出开始拆的 才拆了24V那根线 PLC的电源灯就亮了 可是我接上后就不亮了 我把重新上电就好了 线都没问题 为什么呢
我QQ84812798 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