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应用于普通的三项异步电动机?

楼主(2011-02-10):
变频器能否直接应用于普通的三项异步电动机?如果应用的话,需要什么条件呢?请师父赐教!

网友A:
这要看你的使用工况了,如果说你所控制的电机不需要长时间在低频下工作,多数时间工作在工频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电机长时间工作在低频范围内,电机转速低,由于电机自带风扇是同轴工作,所以散热能力大大折扣。则电机发热大 温升高,很容易将电机烧毁。

或者说如果使用在低频下,再另外在电机尾端单独加一个风扇,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