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过零信号的不同取法的区别

楼主(2011-02-10):
可控硅过零触发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过零信号的采集,我看了很多网页大致就三种方式,有哪位大师谈谈之间的不同及优缺点

1、电源电压,取单相过零信号或三相电的线电压过零信号,一般用同步变压器来取,此过零信号与电网过零信号完全同步,适用于阻性负载,且在主回路不上电的情况下可以输出触发信号,便于调试。

2、可控硅两端取同步信号。一般用光耦取。此方法过零信号与实际可控硅两端电压同步,适用于感性或容性负载下,缺点就是主回事必须上电,控制回路才能输出触发脉冲。

3、电源电压+主回路电流。用同步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的方式,通过单片机选择两种过零信号中的一个,适用于感性或容性负载下,功率因数非常低时

我的了解就这么多,有博学的师傅们可以补充一下,各种方式下的同步信号的相位关系或波形图的比较。

网友A:
        你了解的已经不少了,轻负载过零触发方式下和重负载偶一般用你说的第一种方法实现可控硅的过零触发;感性或容性的轻负载偶一般用移向触发,当然用户要求用过零触发除外,感性重负载偶用你说的第二种方法,容性重负载偶用呢说的第三种方法。用你说的方法时,绝大多数偶都是用分流器,用分流器时,可以不必区分是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楼主:
二楼己经算是博学了,三种方法都用在实际应用中了,很多人最多用一两种,

就是不知道第二种方法时,楼上有没有测过,在感应负载下(软启动器)可控两端过零信号与电源真正的过零信号有什么相位关系,重载轻载会变化吗?容性负载(无功补偿)下呢?

第三种方法,是测电流,应该是不分负载类型,阻感容都可以,测电流,以最根本的方式看可控硅有没有关断,好进行下一轮控制。这种方法在第一次开通的时候没信号,只能先电压过零触发,第二周开始就可以电流过零触发,没用过这种方式,可以细说一下有什么特点及优缺点。

感性负载越是轻载(电机空转),功率因数越小,应该越难控制,越重载越接近阻性越好控制,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