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料位计故障一例

楼主(2011-02-10):
Nivelco trek hhl-405-6E4料仓物料显示满量程且波动,参数查看正常,进料后正常工作,再空舱故障依旧,不知原因在哪?

网友A:
原因呀?,,,原因是雷达不侦查敌情,不务正业,蹲料仓里捉老鼠吧,本事又不硬,前列县分叉

嘿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因呀?,,,原因是雷达不侦查敌情,不务正业,蹲料仓里捉老鼠吧,本事又不硬,前列县分叉

嘿嘿嘿

二王是否再说雷达波分叉了导致误差

楼主(2012-01-17):
我现场NIVELCO导波雷达也是出现过这类现象,软件设置阻尼延长,失败设置最小值设置,需要检查软件设置。

ok?

网友C:
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这个问题或许有多方面的原因,偶不懂,不过偶们处理时都是拆卸擦拭,断电重启,或者设置屏蔽干扰。

网友E:
你的料位计设置的是料位高度显示还是料位计到料位表面距离的显示?

楼主:
你太高人了,这玩意都是要求显示料位高度,很少有要求看空仓高度的。

网友D:
偶的感觉是空罐时,雷达的射空雷达波被罐底反射后产生漫反射或者激励过强产生满程的假象,或者是因为雷达的盲区设置和介质的液位最大高度的总和大于罐的空高,造成雷达波在处理换算时产生错误导致满程的现象,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大罐的总高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偶的感觉是空罐时,雷达的射空雷达波被罐底反射后产生漫反射或者激励过强产生满程的假象,或者是因为雷达的盲区设置和介质的液位最大高度的总和大于罐的空高,造成雷达波在处理换算时产生错误导致满程的现象,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大罐的总高度。

设置下量程

网友G(2012-02-20):
料仓底部是不是V形的?如果量程设定过小,电磁波没有照射的底部可能出现找不到返回波的问题,雷达会出现报警信号,一边是20mA以上也就是所说的空仓满量程状态,还有一种就是量程设定正好照射到底部V形堆角上如果量程大发射角度过大也会出现波动,如有具体问题可以给我电话。

网友A:
对:wang19790128关于料仓底部是不是V形的?如果量程设定过小,电磁波没有照射的底部可能出现找不到返回波的问题,雷达会出现报警信号,一边是20mA以上也就是所说的空仓满量程状态,还有一种就是量程设定正好照射到底部V形堆角上如果量程大发射角度过大也会出现波动,如有具体问题可以给我电话。 内容的回复:

毛里球斯,,,这雷达波真能扯蛋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