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大家好,谁知道现在哪家能生产防爆型的高压变频器?不管矿用或者厂用的都行,最好能有个详细的介绍比如使用环境,防爆等级,防爆措施等就最好了。

楼主(2011-02-10):
各位专家大家好,谁知道现在哪家能生产防爆型的高压变频器?不管矿用或者厂用的都行,最好能有个详细的介绍比如使用环境,防爆等级,防爆措施等就最好了。 一直纳闷怎么实现高防护等级下的散热,希望专家点拨。

网友A:
          我们这里做a

网友B:
1)6KV电压等级以上的电气柜防爆,没有见识过。。变频按结构分类也属于电气柜类产品。。

2)1140V电压等级以下,防爆变频做的厂家不少,说穿了就是把变频器裸机做在防爆外壳内,再去做个试验

      拿个防爆证而已

网友C:
我矿采煤机上用的是 青岛天迅改的abbs800。igbt安装在1cm后的铝板上 铝板下是水冷散热

网友D(2011-03-13):
变频器厂家只负责做变频器。如果是矿用的,一般都是有专门做矿用器材设备的厂家制作防爆柜的。。。矿用的是中压较多。660,1140,防爆柜的散热要求比较高。高压变频器如果是上到6KV以上的按我们英威腾都是厂家制作出来后,以柜式到现场安装,变频器在现场就像电气柜一样的,现场客户只要根据说明要求进行电缆沟的排布工作。。。如果考虑散热则会建议在一个专门的房间内安装上空调,使用环境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多谢各位专家

楼主(2011-05-17):
你们英威腾能拿出个3.3KV以上的防爆应用案例出来么?如果有现成的产品的话我们可以去考察。

网友E(2011-07-04):
都是低压改造的,高压的我知道有个国外品牌做,是美国的Becker/SMC,可以做到输出4.16kV.

网友F(2011-10-27):
ABB专门针对防爆的高压变频器,型号ACS1000EX,有兴趣可以咨询~

网友G(2011-12-22):
引用 楼主:
关于你们英威腾能拿出个3.3KV以上的防爆应用案例出来么?如果有现成的产品的话我们可以去考察。

现在3.3KV以及以上的防爆变频器还没有吧 不过你可以关注一下深圳库马克新技术有限公司的高压方面的产品

楼主:
你们库马克能拿出个3.3KV以上的防爆应用案例出来么?如果有现成的产品的话我们可以去考察

网友H(2018-04-02):
库马克 ABB都是使用水冷方式。如果ABB使用IGCT的话 水冷必须是蒸馏水,库马克使用IGBT使用自来水。

网友H:
回复内容:3.3以上你可以用ABB的

引用 楼主:
你们库马克能拿出个3.3KV以上的防爆应用案例出来么?...

网友H:
回复内容:ABB ACS1000系列有4.16KV 库马克代理ABB产品 具体可以咨询ABB公司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3.3以上你可以用ABB的对: cat_ma...

网友I(2020-09-28):
需要TMEIC,可以联系我

网友J(2020-12-18):
各个厂家都有专用的特殊变频器

网友K:
非常好的资料 感谢分享

网友L(2022-07-19):
高压防爆的变频器一般都是采用水冷的,IGBT装在铜板上,内部有水路

网友M:
就是选变频器,然后装在通过防爆认证的电气柜里!

网友N(2023-02-17):
不错的东西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