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NEYWELL TPS HM报severe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1-02-10):
请教HONEYWELL TPS HM报severe故障如何处理?另外,工作站不能启动,提示不能读取数据库。HM细目如图:

网友A:
HM停电-停其中一个硬盘-单盘启动,如果正常启动没有问题就是硬盘问题,更换硬盘,同步操作

网友B:
FUNCTIONALLY DISABLED
DEFINITION—A history function has encountered a disk error, and shut
itself down. The object state is set to SEVERE (HM Detail Node message).
基本可以确定是磁盘或文件有问题
解决方案:
1、首先备份重要文件,尤其是CheckPoint(&Ixx)、区域数据库(&Dxx)等,一定要先备份CheckPoint文件,因为这是不可恢复的控制器实时备份,在备份完重要文件后,如果有条件可以备份HM中的其它文件。备份是为了安全。如果能做一个FastLoad就更好了(有了FastLoad我们可以在没有HM的情况下启动LCN和UCN上的所有设备,与HM相比,只是少了报警和历史等一些数据)。
2、HM下电,再重新启动HM,这里有运气的成分,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切就OK了,如果不好,那就说明磁盘真的不行了。但是HM是有2块硬盘的,所以,如果真的是主硬盘坏了,我们可以将主硬盘拿出来,关闭主硬盘,利用另一块硬盘独立启动(2块硬盘同时有问题的情况微乎其微),如果启动成功,再用一块新的HM硬盘放入主硬盘的位置,再同步即可
3、理想情况就是重启后恢复正常,但这时一定要做好系统备份工作,并在有条件检修的情况下,将硬盘都换了(很重要,谁也不能保证再过多久会出问题,有备无患);最坏的情况,2块硬盘单独启动均失败,这时备份就有用了,将硬盘、备份文件、安装光盘准备好,初始化一块新的HM。
4、还有一些方法,我不会,资料上说利用扇区、簇检测(好像是SMCC)对指定磁盘区域进行检查,从未试过。
5、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重启后恢复正常。
6、上述步骤,只是经验之谈,供参考。

网友C(2011-04-20):
好像是历史数据采集功能被禁止了,请你检查一下,Enable后有可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