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的触摸屏和笔记本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1-02-10):
我的一台机器上的一个威纶的触摸屏我用台式电脑可以连接,用最近买的一台笔记本就连接不上,笔记本可以可以连接PLC,是笔记本里面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500 6000 8000的?

网友B:
WEINVIEW的HMI跟电脑连接都是用的USB2.0的线,一个大口T口,一个小口U口,小口连接HMI,大口接电脑。

你的笔记本是什么系统XP的还是WIN7的,注意一下EB8000软件的驱动,你在笔记本上面安装了没有?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楼主:
谢谢,没有装驱动,威纶的官方网站好像也没有这个驱动下载吧

网友A:
编程软件下面就有

网友C:
估计是没有安装USB线的驱动,所以不能下载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网友D:
估计是USB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E:
编程线里面的针歪了也连不上,我碰到过

网友F(2011-03-12):
软件的使用手册里面有介绍怎么安装驱动的

网友G:
在屏的编程软件里有,你可以找一下,好像里面是USB开头的

网友H:
USB驱动在8000软件安装的根目录下的USB DRIVER文件夹中,安装的时候浏览到这个文件夹,无需展开,选中点击安装即可。

网友I(2011-09-17):
欧姆龙的CPM1A能不能与维纶MT506S触摸屏连接 有欧姆龙CPM1A的通信适配器 怎么做 还有下载线

网友A:
可以连接欧姆龙的cpm1a 连线我们有的 qq 380311035 电话13396452298联系

网友J:
大家好,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用笔记本和MT501T想连,程序上传一半就停在那里不动了,笔记本是w7系统,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K:
我也是有个MT510T的和笔记本想连,也是下了一半就不动了,停在那里不动了,请问是什么问题,我用的软件是2.6的。

网友H:
若是win7或者vista系统,请打开软件的时候使用管理员身份打开,或者使用兼容模式。

v2.6的版本过低,硬件有更新,请使用官网发布的v2,74版本软件。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06

网友L(2011-10-19):
6070I,也有这个问题,我的本本是三星的

老是要重启才能联上屏

网友M:
对:张生生 关于

6070I,也有这个问题,我的本本是三星的

老是要重启才能联上屏

内容的回复:

重做系统吧!

网友L(2011-11-30):
对:腚海神针 关于回复内容:
对:张生生 关于

6070I,也有这个问题,我的本本是三星的

老是要重启才能联上屏

内容的回复:

重做系统吧!
内容的回复:

这个系统有什么关系???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
到屏,老是说USB线有问题或密码有错

网友M(2012-01-12):
先用USB连上屏,然后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安装一下屏的驱动,路径就是你装8000软件里有个driver什么的.

网友N(2017-12-07):
引用 网友O:
米兰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500 6000 8000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500 6000 8000的?   内容的回复!网友P

你可以下个,驱动精灵软件

网友Q(2018-05-03):
直接在安装触摸屏软件的安装包里面有x:\EB8000\usbdriver,里面可以找到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自主添加安装驱动,应该可以。但是我的一直是驱动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