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ERR指示灯亮着,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10):
err指示灯亮着,并且Y0和Y1输出指示灯亮着,有谁知道为什么,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应该是LADDER程序check sum错误

参考“手册1硬件篇第8章”,可以去翻翻

网友B:
把PLC恢复到出厂状态看有没有用

楼主:
感谢lhd503和闲人的提示,

我断电后,重新上电,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敢问 闲人 ,如何才能把PLC恢复到出厂状态?

网友C:
可以在线监控一下看看

网友D:
您是哪里的?可就近联系“台湾永宏电机-上海范堤商贸”的办事处。

永宏PLC,5年质保。你可以让他们修的。

但是运费您要自己付哦~

网友E(2011-06-10):
根据使用手册一  监视与维护部分  有故障对照表   “LADDER 程序check sum 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线监控一下看看

网友G:
在线看一下,把程序清除后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