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16期——恒转矩负载的低速运行与启动

楼主(2011-02-10):
某恒转矩负载的电动机数据:30KW、1470r/min,56.8A,采用变频调速后启动困难,低频运行时电流偏大,甚至有时会过电流而跳闸,请问如何解决?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纸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结贴时间约为:2011年2月20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建议先看看启动不了的变频器都有什么报警和故障码?在根据这些信息分析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修改相关参数以改善启动--------适当提高载波频率,转矩提升 / 补偿,适当地增大过电流、过载水平,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等;此外还应该考虑电动机与负载在机械惯量上是否匹配?如有必要可以增加机械的减速机构,这样一方面可能使得惯量匹配更好些,二来使得变频器输出频率尽可能远离低频率输出范围,接近额定频率的输出值;电动机的冷却措施是否合理?如果是转子自风冷冷却方式,建议予以改善,用独立的风冷风机实施冷却,避免低速时因风机通风量不足导致散热效果恶化的现象......

网友B:
假如变频器与电动机匹配的话,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加速时间,过大过小都不行,曾经我们有一台杭州德力西的变频器250KW,由于设置的加速时间是120秒,启动时经常在2--3频率时超电流跳闸,后来把它改到70秒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就是转矩提升、电动机过载保护系数等等的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C:
可采取的其他方法
(1)预置转差补偿功能和起动频率。
(2)适当增大U∕f比。
(3)适当降低基本频率(这几个都不行)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启动时轻度过载(还不至于跳闸),可以加大电机的减速比。如减小电机端皮带盘的尺寸、加大负载端皮带盘的尺寸,尽量使变频器工作在50Hz左右。或者可试着减少皮带根数或放松一点皮带,都会有利于启动。但如果长时间超负荷运行,对变频器不利。建议加大变频器功率。

网友D:
如果变频器功率等级不小于电机,且设备无硬性故障,以三菱A系列变频器为例使用磁通矢量控制可有效提高低频转距,及降低低频电流。修改参数P80,P81等可实现。

网友D:
用磁通矢量我2.2KW的4极电机曾经以2.8hz稳定运行,而同样负载用v/f控制低于40hz电机就超额定电流,磁通矢量控制有一个缺点,转速不是很稳定,频率越低误差越明显。所以不适合对转速要求特高的场合。

网友E:
适当提高载波频率,转矩提升 / 补偿,增大过电流、过载水平,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等;此外还应该考虑电动机与负载在机械惯量上是否匹配?如有必要可以增加机械的减速机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适当提高载波频率,转矩提升 / 补偿,增大过电流、过载水平,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等;此外还应该考虑电动机与负载在机械惯量上是否匹配?如有必要可以增加机械的减速机构

??????

网友F: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G:
你这负载性质已不是恒转矩,因为变频调速能做到恒转矩输出和转矩提升,你的情况是启动困难,说明启动时的阻转矩大于运行的阻转矩。仅仅解决启动困难,可以采用转矩提升设置。如果经常运行在低速,为了运行的可靠性,建议变频器增加一档功率吧!

另外,转矩提升会使变频器和电机发热增加;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会使变频器和电机的发热增加,而不是减少。

网友H:
这个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通常采用转矩补尝,如果是加速跳闸的话应把加速时间高长一点,选变频器时也可以选大一个型号!

网友I:
1、 当变频器以V/F模式运行时,其实变频输出的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恒转矩,频率愈低,变频输出的转矩就愈低,如图1所示。而理想的恒转矩特性曲线,其转矩不受速度的影响,始终恒定不变,曲线应该如图2所示。
2、 正因为变频在低频时转矩不足,有必要提高变频在低频是的输出电压,即转矩补偿,以此补偿低压时的输出转矩。
3、 变频器输出转矩只有大于负载转矩,电机才能旋转。如图1所示,变频在0-20HZ以内,变频及电机将一直处于堵转的状态。而变频的堵转时间愈长,就愈容易导致变频过载保护。为尽可能地减少堵转时间,可将电机开始旋转的频率(如20HZ),设为变频的启动频率,即启动频率为20HZ。
4、 如果变频器最大频率达不到50HZ,如最大调速频率只有40HZ,为提高变频的输出转矩,可将变频的最大调速频率修正为50HZ。因为频率愈高,变频可输出的转矩愈高,如图1中的50HZ转矩明显大于40HZ。为了保持速度不变,可加大变频与设备的减速比,即在原来的减速比的基础上,再乘上1.25。
5、 适当地延长变频的启动加速时间,
6、 如果以上措施仍然不见效,那就只能换大一个等级的变频了,换了肯定有效。

网友J:
1、楼上的这个图不错,含能说明问题,还有一点小问题;

2、10HZ以下在补充两条!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yjig                   yjig

二等奖(10MP)5名:
topkingjun                    Piston

zhxl198808                 zhxl198808
尖兵                              尖兵
liminfeng1997            liminfeng1997
lcx_jia                           李纯绪

三等奖(30积分)2名:
maomian               maomian
hgjly                        hgj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