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重绕后为何转速很慢

楼主(2011-02-10):
单位2台同型号双速(5.5kw 7.5kw)电机烧后,拉到外面重绕,拉回后空试一台正常,另一台感觉慢很多,又没测速表,但电流正常.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先多谢!

网友A:
电流正常的话,看看外壳的温度一样么?还有轴承换了么?

楼主:
难得有大师傅回贴,先多谢沧海一黍,是新绕回来空试,一台高低速正常,另一台高速明显感觉慢很多,找绕电机的老扳说是我们这个电机是铁芯磁通量问题,真是搞不懂,我当时都怀疑是绕组接错线,或扎数,或线径都可能有影响.望高人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不考虑那么多了,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就知道了,你安装上电动机要是发现转速还低而且输出扭矩低,那就赶快找他们吧

网友C:
双速电机的接法一般是三角/双星(电机内部),如果高速明显感觉慢,可能是跳线接错了,去吧.找绕电机的老扳

网友C:
双速电机的接法一般是三角/双星(电机内部),如果高速明显感觉慢,可能是跳线接错了,去找绕电机的老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