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部如何增加变频器的断信号自保持功能

楼主(2011-02-11):
       我公司现在所用变频器为施耐德ATV302系列变频器,DCS4~20mA给定信号,当出现给定信号丢失时,ATV302没有自保持功能,马上出现停车故障。我希望能在外部增加自保持功能,当给定信号丢失时,外部装置依然可以断定为断信号,可以持续输出4~20mA信号,保证变频器的给定正常,保证在原频率下运行。

请高手支持,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在给定信号为什么消失这块做些文章呢?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变频可以同时接受多种给定频率信号,如电位器调速+多速端子调速,当多速端子有信号时,变频按多速模式运行。当多速信号消失,变频按电位器模式运行。

施耐德变频器变频没用过,不过按理说应该具备此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在给定信号为什么消失这块做些文章呢?

1、“DCS4~20mA给定信号,当出现给定信号丢失时,ATV302没有自保持功能,马上出现停车故障。”,给定信号丢失时,马上停车应该是正确反应,怎么是故障呢???

2、如果你要求给定信号丢失时,保证在原频率下运行,在给定信号产生丢失的原因上下功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速信号消失,变频按电位器模式运行。

1、多速信号消失,和给定丢失,不是一码事;

2、多速信号消失,判断为这种控制模式停止,给定信号丢失,判断为给定为零!

网友D:
可以啊,你把故障菜单下的LFL参数选成rLS:变频器保持故障发生时经过的速度。该速度被保存并存储为一个给定信号一直到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