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1-02-11):
LAD M13

ANI M36

MPS

AND T210

OUT INC D100

MPP

OUT T210 K90

LD T210

OUT T216

LAD T216

OUT M36

目的是1秒钟D100+1

但是现在程序这样编写无法实现吃功能

敬请指导

网友A:
PLC的型号,T216的设定值是多少?
程序为PLC运行,还是软件仿真?

像是T210接通时,M36也接通了;加大T216的设定值,试试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FX2N中T216是10ms型的,那么设为1S时,T210的值应该为K100.而且INC D100 改为INCP D100 更合适。

楼主:
此功能已经实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