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保护设备之间的配合

楼主(2011-02-11):
一般低压线路保护装置有熔断器保护和自动开关保护。而对一般低压电路的保护装置,一定要满足其对选择性的要求。

所谓选择性,就是当供电线路发生故障时,只有离故障点最近的保护装置动作,切除故障,而供电系统的其他部分仍然正常运行。所以,低压保护设备之间的配合问题就是低压设备之间的选择性的配合问题。

1、对于熔断器之间的选择性配合,要保证前后两级熔断器的动作选择性,必须满足的条件是t1>3t2。也就是说,在后一熔断器出口发生最严重的短路时,前一熔断器根据保护曲线得出的熔断时间,至少应为后一熔断器根据保护曲线得出的熔断时间的3倍,才能保证前后两熔断器动作的选择性。而在实际动作中,前一熔断器的熔体电流比后一熔断器的熔体电流提高二级即能满足要求。

比如:RT0—100型的熔断器熔体电流分别为:100、80和60A。在具体选型时:前一级选100A的熔体,查表可得:熔断时间t1=03s;后一级可选60A的熔体,查表可得:熔断时间t2=006s。则:t1=03s>3t2=018s,满足要求。

2、自动开关之间的选择性的配合,是按其保护特性曲线进行校验,但比较麻烦,如果定性的考虑,则对于前后两相同型号的自动开关,前一级自动开关的脱扣电流,也应比后一级自动开关的脱扣电流提高二级即可。而对于前后型号不同的自动开关,前一级自动开关最好带延时动作的脱扣器,以确保动作的可靠性。比如:DW10—200的自动开关,脱扣器额定电流分别为100、150和200A。在具体选型时,若前一级选择额定电流为200A的自动开关,则后一级可选额定电流为100A的额定电流即能满足其选择性的要求。这样,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保护设备的型号、规格,即能立即选择出所要求的低压设备的型号、规格。省去了许多繁琐的计算,十分方便 。